中国电信sim卡会影响到网速吗?

楼主(2022-09-20):
买过两张流量卡,一张是河南,一张是浙江。河南那个在外面偶然性卡网,在宿舍上网长期卡网。浙江那张没有发现卡网,在宿舍也比较流畅,同一个运营商,同一个电话,同一个卡槽,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补充说明,在宿舍移动的信号更差。

网友A:
以前的情况是:

譬如你卡是河南的,那么你卡的流量要绕回河南,再从河南上互联网。如果是浙江的要绕回浙江再上互联网。
这个问题很好证实,你用不同的卡上网然后去 www.ip138.com 看看你的IP地址归属地便知。

这个问题后来我专门咨询过一个做运营商核心网的哥们,他说据他了解是这样的。但他不是做语音网的说的不是很清楚。
不知道现在修改了没有,听说过他们要改本地落地的。但这个事情涉及到各省公司之间的关口结算等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是利益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情况是:

譬如你卡是河南的,那么你卡的流量要绕回河南,再从河南上互联网。如果是浙江的要绕回浙 ...

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是手机与机站的通信问题,因为在大街上是正常的。在宿舍这种密集的地方信号不好,网速也慢。但慢之中,不同的卡有的会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情况是:

譬如你卡是河南的,那么你卡的流量要绕回河南,再从河南上互联网。如果是浙江的要绕回浙 ...

不可能是这样的,你那个所谓做运营商核心网的哥们估计完全不懂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是手机与机站的通信问题,因为在大街上是正常的。在宿舍这种密集的地方信号不好,网 ...

一个发射塔能带多少终端(手机)是基本固定的,人员密集的地方,速度慢,很正常。

为啥这个感觉不明显呢?
        因为人员密集的地方,发射基站也密集,有些甚至室内小天线覆盖。人员稀少的山区,基站也少,覆盖自然差。

SIM卡里面就是个ID号,还有一些其他的数据,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所以理论上说,你上网快慢和卡本身没关系,只要卡里存的东西读出来就行了。现在都有esim卡了,就是一个电子文件,导入到手机里就可以了,没有实物。那个实物 sim里保存的就是esim文件里一样的东西。

如果怀疑卡有问题,可以联系 运营商 客服,让他给你重置卡配置。也就是他们重置一下后台保存的和你卡有关的一些配置信息。

一般来说我是不太信的,二进制的数据,对则对,错则错。这个事情就好比是windoes 蓝屏,找不到原因就重装一个道理。找不到原因是技术水平差,而重装是野路子,却能解决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是这样的,你那个所谓做运营商核心网的哥们估计完全不懂技术

你说他不懂语音方面的技术,我信。并且我也不懂。
核心网的他懂一点点,因为语音的网络承载在CN2(核心网)上面,里面有各省的语音通道。

你说的可能是对的,
不过你可以按照我说的那个去ip138的方法试试,河南卡显示河南IP,浙江卡显示浙江IP。
我是山东号码(联通),我用山东号上网就比浙江本地的慢,追踪路径是绕行山东。

网友:
河南电信和浙江电信不一样,
北网通,南电信,其他都要绕一圈

网友C:
3楼正解,你不是这个归属地的卡,肯定得区别对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正解,你不是这个归属地的卡,肯定得区别对待啊

网上很难买到本地卡。

楼主:
而且为什么我在大街上又正常呢?如果是区域问题,大街上信号好也应该受限。

网友:
可能是这样的:
非本地用户上网卡和实际区域运营商握手认证的通道比较远,另外虚拟ISP模式下,非本区域的ISP,通过虚拟遥控管理(借用)本区域ISP的设施设备,确保自己的用户使用情况符合所选套餐,即便套餐和本地套餐的带宽流量一样,也因为经过的是远程遥控,如果遥控通道不是专线优化的通道,可能会因遥控数据不畅带来本地数据交换的卡涩。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为什么我在大街上又正常呢?如果是区域问题,大街上信号好也应该受限。

1、有可能是你测试方法问题,你在大街上测试了多久?测试方法是否和宿舍一样呢?
譬如:可能你大街上用手机,宿舍用电脑;又或者大街上时间短,宿舍时间长。 所以你要先用相同的方法,综合测试才行。

2、影响网速有多个因素,我3楼说的是一个可能,但那不是全部。人员密集区域,电信部门都有优化,具体说就是基站多(特别是小功率密集分布),带宽大。而有些人员稀疏的区域就相反。

所以说,在综合影响下,结果有反复也是正常的。
但无论如何,sim卡本身是不会影响网速的。

3、还有一个就是,譬如你河南的卡,但你访问的服务器在河南,那么你可能比浙江本地卡访问河南服务器还快,因为语音数据的优先级在CN2里比普通因特网数据高。

要分析网络的带宽和时延是个难度很高的工作,主要是互联网太复杂。
前年差不多的时候 国外一个小公司 在全球的各大数据中心布了好多点就为了分析这个东西。后来被CISCO(就是我帖子上那个哥们的公司)收购了,几百万美元。

楼主:
同样在宿舍,早上7点时网速好快。晚上好慢。可能还是与使用的人数有关。可能不同的SIM卡,抢数据时有优先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