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了一个串口隔离模块

楼主(2022-09-20):
直接用电脑USB给目标板供电会把纹波带入目标板,所以只能隔离单独供电,但是又想通过串口发数据,就比较麻烦。
所以这个隔离模块就很方便,可以直接给目标板供电,又可串口收发数据。
这个某宝上有现成的,但我还是选择自己做。
方案是采用LC开源上的某网友的,自己做了些改动。免费打板,采购元件都在LC完成,还是挺方便。
波特率可以达到256K。
就是DC-DC模块功率只有5V 1W,不能提供大电流。
附件是原理图和PCB图,仅供参考。在此也对原作者表示感谢。

隔离前纹波

隔离前纹波

隔离后纹波

隔离后纹波

网友A:
没有软件,看不到附件的电路图,希望楼主能贴个电路图上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软件,看不到附件的电路图,希望楼主能贴个电路图上来,谢谢!

原理图和PCB用LCEDA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和PCB用LCEDA画的。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立创买少量元件,单价很贵吧

相对X宝买是没优势,就是品质相对放心一些。
一般是多种芯片一起下单,数量都在10个以上,这样可以省一点。

网友:
隔离间距太小了。

网友:
估计这个方案用的是最便宜那种隔离电源B5050S,输入输出管脚间隔就是2.54mm的。

楼主:
楼上两位仁兄说的对。

关于隔离间距,主要看应用了。
我只是想用电脑供电给目标板减小纹波,目标板也不涉及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