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桥故障求助

楼主(2022-09-21):
HP4263A电桥坏了,好几个原件查不到资料,求助大神有原理图的发一个,图中的二极管,还有几个小三极管

网友:
楼主,象这些二、三极管所标示的参数,可能是厂标,而非国标。对于厂标其生产厂一般对外都不发表参数命名,所以很难搞清具体参数。如确认哪个管子损坏,应当具体电路具体分析,结合电路特点,即,高频、低频、功电压、电流等情况,用代替法检修,我想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到这里找hp4263b的维修手册下载,里面应该有电路图等。

http://www.ko4bb.com/getsimple/index.php?id=download&file=HP_Agilent/HP_4263B_Service_Manual.pdf

楼主:
下载看了一下,非常遗憾,没有电路图,也没有原件列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手册。原来是2000年编写的,难怪只提供板级维修的信息。

大概是90年代开始,也就是贴片元件流行、hp推出数字示波器起,hp的维修手册就不再提供电路图和元件表——我记得我曾修过的hp早期54501数字示波器,也是无法找到电路图。

楼主这机型比较晚推出。要做元件级的维修,看来只有靠你自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手册。原来是2000年编写的,难怪只提供板级维修的信息。

大概是90年代开始,也就是贴片元件流 ...

对了,你到我给出链接的那个网站,找hp4274的维修手册(里面有详细电路图的),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楼主:
谢谢,我先找找看,改天我跑一下板子画个图,大家看看坏的应该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5E 77: toshiba S5277 1A400V,
562:  RD5.6M SOT23 5.6V,
K51: 2SK508
C3: 1SS302 ??

楼主:
抄板画了个草图,图中虚线是烧断的铜箔,红色二极管是板子上打个的二极管,图中红字的电阻是烧坏开路的,手画的是三个贴片是上家换过1AM7,我觉得他换的型号不对,请教师傅看一下,图片上传限制550KB,清楚的上传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E 77: toshiba S5277 1A400V,
562:  RD5.6M SOT23 5.6V,
K51: 2SK508

非常感谢在请教一下标注:Z6010二极管,5AA二极管,CCB贴片替换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在请教一下标注:Z6010二极管,5AA二极管,CCB贴片替换型号

CCB:2sc3326  图片上传不了 放到百度云盘

楼主:
我把图片上传百度网盘了,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IMG_2022…等7个文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yHhwqOw-TUyk0d-oLPm3A
提取码:9miv
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 即可获取」
支持 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B:2sc3326  图片上传不了 放到百度云盘

有空看一下,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IMG_2022…等7个文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yHhwqOw-TUyk0d-oLPm3A
提取码:9miv
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 即可获取」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