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键盘FPC线接口修复

楼主(2022-09-21):
自己使用的一台笔记本电脑,拆过几次,由于当时不太了解FPC(柔性PCB)连接器的结构,在拆装时把键盘与主板之间的连接器的盖板损坏了,键盘接触不良,导致很多键都按不出来。由于笔记本电脑一直都是使用外接键盘,所以也就没有想着去修好这个连接器。
最近想着把这个笔记本放在床边的小桌上,用来在睡觉前看看书、或是看看视频等,这样就不方便再给它配个外接键盘了。
再一次的拆开笔记本电脑,键盘连接器是这样的:

这个连接器两边都是插拔的,在X宝上找遍了拆机卖配件的,以及卖连接器的,都没找到这个样式的连接器。
只找到这样的,一边是有锁紧盖板的插口,另一边是焊接的脚。

考虑到主板这边FPC是“金手指”,键盘这边是“炭膜”,单边插拔的这种连接器可以焊接在主板的FPC上。

在X宝上买了两个单边的连接器。
连接器直接焊接在主板FPC上:

在FPC背面及连接器之间粘一层不干胶,增加强度。
再把键盘的“金手指”插在连接器上,盖上盖板,锁紧。

把所有螺丝拧回原位,开机。试了一下,所有键都能用了。

网友:
可喜可贺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棒棒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