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嗨一下,捡到漏了:一台电子负载

楼主(2022-09-21):
前几天因为某个原因打算做一个电子负载,然后想想要带娃没那么多时间,不如海鲜看看?看了下 100 左右的多是坏鸡,...200 左右的要赌一赌

嗯找到一个 333 的,看起来标价很不正经的样子,但说清楚是坏鸡

我想如果标价是实价,老惠普的机器资料比较全,不难修,看下去

不是吧,专业卖家会犯这种错误?马上问,卖家表示就是实价,还特意说清楚是坏鸡,嗯,赌一赌是不是能捡漏

蛤蛤蛤蛤

网友:
看懂了。恭喜恭喜。

网友A:
没懂这开关是啥意思

网友:
恭喜捡漏。

现在捡漏越来越难了,我已经许多年都没有捡到过了。

网友:
恭喜恭喜

只有我漏给他人,自己没运气也没眼光捡到漏

网友:
能够用上就是好东西

网友:
恭喜楼主,自己喜欢,能够满足使用就好。

网友:
专业卖家都是砖家。

网友B:
能否解释下这个开关的功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否解释下这个开关的功用

远程控制,
拨到远程的时候,受机器后面那几个端子上的信号控制,可以实现仪表联动,生产线等。也就是可以把仪表之间或者和一个中心的控制系统连起来。

本地控制:
就是受前面那几个按钮控制,单机使用。

网友:
天机不可泄露

网友D:
我也喜欢当年的hp仪器。楼主挺会挑漏捡的

网友:
恭喜楼主捡漏。这就是大胆的吃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远程控制,
拨到远程的时候,受机器后面那几个端子上的信号控制,可以实现仪表联动,生产线等。也就是可 ...

你说这个是前面板 SYSTEM 区的 Local 按钮,后边这个管的就是电压表头(和恒阻模式),所以它打到 RMT 电压表头就总是 0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这个是前面板 SYSTEM 区的 Local 按钮,后边这个管的就是电压表头(和恒阻模式),所以它打到 RMT 电 ...

哦,我理解错了。开始还以为自己看明白了呢。

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懂这开关是啥意思

电压表头的采样位置开关,打到 LOC 就从屁股接线柱采样,打到 RMT 就从它右边那个插口的 +S、-S 处采样。

也就是说,现在我电源设置输出 12V,但负载显示 11.3V,并非负载的电压表头不准,而是中间这一大盘好几米长的导线在 5A 下有 0.7V 压降

那么你可以把它从 +S、-S 处接到电源接线柱那边,电压表头就能正确显示 12V 了

但卖家把这个开关打到 RMT 又不从 +S、-S 引线出来接到电源,所以电压表头总是显示 0,卖家就认为电压显示不正常、机器有故障。

btw. 此外恒阻模式下此端子也决定负载模拟电阻的电压采样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表头的采样位置开关,打到 LOC 就从屁股接线柱采样,打到 RMT 就从它右边那个插口的 +S、-S 处采样。 ...

谢谢大佬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这个是前面板 SYSTEM 区的 Local 按钮,后边这个管的就是电压表头(和恒阻模式),所以它打到 RMT 电 ...

这漏可不是一般人可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喜欢当年的hp仪器。楼主挺会挑漏捡的

卖家那还有一台“坏”的,还拍了视频“这个机器不太懂得设置,接到电源上,电流对的,电压怎么按都是零的样子”...操作了半天

看屁股,果然还是 RMT

刚才已经到另外的网友手里了

网友:
恭喜捡漏成功 ………………  现在海鲜市场里臭鱼烂虾太多,很多JS专门坑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卖家那还有一台“坏”的,还拍了视频“这个机器不太懂得设置,接到电源上,电流对的,电压怎么按都是零的 ...

我跟风只买到没“坏”的,当时没看到他那台“坏”的。

不过价钱也不算贵,还是满意的,不用自己折腾(自己diy的成本也少不了多少)。而且他的可靠性,比用那些设计不成熟的diy套件做的,要好上十倍百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跟风只买到没“坏”的,当时没看到他那台“坏”的。

不过价钱也不算贵,还是满意的,不用自己折腾( ...

主要是“坏”的会有一种捡到漏的心态,特别爽

我当初也是琢磨着自己做一台挺折腾,外壳更不好弄,散趴趴地用又容易短路 所以说找找看有没有价格特别合理的商品电子负载,其实先看到一个 200 块钱的 3311,是柜机拆下来的,没屁股,看样子改了不少东西,还没开机使用的照片视频,...

btw. 商品电子负载,抛开国产的 Array 之流(这货的设计简直奇葩),除了设计从机械到电路更合理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比如电源的传递性能测试,好像 DIY 电子负载普遍是没有这个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坏”的会有一种捡到漏的心态,特别爽

m占到便宜了,自然会产生“爽”的感觉

hp6060B有一个方波负载功能,我刚看到的。这个功能对设计调试电源非常有用,可以配合示波器测电源的高频稳定性。高频稳定性不好的电源,不会可靠耐用,业余diy电源普遍缺这方面的测试(及手段)。

网友:
恭喜楼主捡漏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坏”的会有一种捡到漏的心态,特别爽

大神,把你的所有装备发出来让大家饱饱眼福啊。

网友:
恭喜捡漏,捡漏不止是运气还是实力,这漏放在我眼前我也捡不到,不懂这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