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问题请教

楼主(2022-09-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高压输电原理,先升压输电,再降压使用

商业用电不要那么复杂吧

网友:
实在不行,就临时改一下接法。将4芯线两两并联,按单相供电连接。如果能解决问题,又没有3相用电需求,就这样应付着用。

网友:
你的线材质量不好。。。。。。

网友A:
参考高压输电原理,先升压输电,再降压使用

网友:
铝线吧?

凑个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好好滴查一查接地线。我遇到过这种现象。看上去没有毛病,实际就是接地线与大地内阻太大造成的。

网友:
这事,如果接触没问题,只能 是线了。 没别的可怀疑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没毛病,只能把问题聚焦到线材质量上了

我就遇到多,他家图便宜买的线材是铁线刷了一层像紫铜一样的东西,镀铜都不是,100来米160升的冰柜都启动不了!那铜线浙江某地的。。。

网友:
把炒锅错相连接,把其他电器接在另外一项上,负载尽量平衡分配。现在很多电缆是铝包铜的。

网友:
三相电要平衡,零线电流最小。否则,零线电流会超负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材质量保证的前提下,10平方带5KW应该是绰绰有余吧

几芯的电缆?零线多大的?

网友:
截面1平方毫米长度1米的铜芯线在20摄氏度时电阻为0.018欧,来回400米就是7.2欧,10平回到0.72欧,20安电流压降14伏,220-14=206伏,非标线或铜包铝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4芯线不一样粗,10平的零线也就6平,所以压降大,你用一火一地方法测量一下那颗线压降大,不行就得增大线径了。

网友:
知不知道配电房变压器容量是多少?

网友:
尽量平衡吧,把其他家庭用电挂到另一火线上,尽量降低零线电流。

网友:
另外假线也很多,两头10平,中间4平也可能,一分钱一分货,有的线看着挺粗但杂质多压降大,好线弯一下一点都不回弹,用手直接按线头不扎手,能把手扎出血的一定不是好线

网友:
几个问题都有可能
1、导线面积虚标,没有10平方毫米,我遇到过2.5平的线实际还没有1.5平
2、导线材质不是电工用铜材(铝材)
3、查一下导线和电器接头是否无误,这一点我深有体会,遇过多次当时没有发现,过一段时间,就烧毁接头部分的电器

网友:
压降5%时,10平方导线单项负荷矩604kW*m,5kW供电距离12m。线细了。唯一弥补办法是看看炒锅的加热管能不能改成三项供电,如果是三根加热管。二根的改为两相供电(不是单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材质量保证的前提下,10平方带5KW应该是绰绰有余吧

短距离10平方足够了。200米最起码用25平方以上。

网友:
补救方法:原来4芯2根2根并联,当2根20平方相线(假设L1L2)再买一根10平方X3的电缆,也是200米,通L3、N、PE。记得要买国标的,你吓唬卖老板是工程用的,要包检测的。(光有证书的也有含铜不足的劣质电缆)。我的经验,东西一定要买好的,否则返修的人工。。。。。一个大工起码500,一个小工算350-380吧,省的钱变成电工和小工的工资了。
L1.2专门带炒货炉子。

网友:
用铜BV25平方才行!电压降在205V左右

网友:
电压降百分之5!

网友:
你可以把炒炉拿到配电室试一下,电压正常就是电线不行

网友:
单相电缆单相使用,这时电缆的短板就是零线,一般零线都比相线细,单向使用时零线电流与相线是一样的,这样,零线的压降就较大,三相平衡使用的时候,零线电流接近于零,这样才能发挥出相线的优势

网友:
现在·10个平方的线大约在8.5个平方左右,你提出来要国标肯定贵,这功率200米线长一点,压降大,没办法。若能换线时用16或25平方的电缆线,细软铜线那一种,接线鼻子用锡焊,问题不大。

网友:
首先找块强磁看看你那线吸不吸,然后用卡尺量量线径算算截面积足不足。做完这两工作你就知道处理方向了。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把炒货炉分开供电,一回路带动力负荷,一回路带照明负荷,按照供电距离跟功率核算导线直径和电压降

网友:
那目前只能考虑线材的问题了,现在的电缆线如果不是国标大厂的,都有可能用的再生铜,电阻率肯定就不能按照国标的铜缆核算压降,楼主如果有专业的直流毫欧表可以测量一下线材的电阻就可以确定是不是线材的问题

网友:
断电,电缆一端四线并接在一起,在另一端测各线间电阻,就可以判断出原因了。

网友:
如果烤炉是单相220V 5KW,可以考虑把电热管三相380V 5KW。

网友:
算一下:(电阻率0.0185/10平方毫米*200米*2*20安培=14.8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