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正在DIY的前级布局

楼主(2022-09-22):
近期在做一个前级,用于收音机兼听音乐用,经一再考量,旨求干扰最小,信号最纯,布局如图,分享给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A:
运放。设计很好,电源变能屏壁一下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设计很好,电源变能屏壁一下更完美了

变压器离放大板很远了,应该没什么干扰了,待通电后看看情况,有条件再加个屏蔽罩,谢谢指导

网友B:
电源参考的MBL6010D的电源
增加了3296可调电阻,这种蓝色的应该国产的
放大板上四颗3296貌似进口的,这种不错。

电位器用延长杆很好,不用引线。

网友C:
左侧还有空位置加EMI滤波。

这么大的空间,电源还可以考虑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旋钮竟然还有万向节

用万向节调节更加丝滑

网友E:
应该选带有音调调节的前级。听收音机调一下,人声好听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参考的MBL6010D的电源
增加了3296可调电阻,这种蓝色的应该国产的
放大板上四颗3296貌似进口的,这种 ...

兄弟眼力不错,就是6010的电源,这前级是用手头闲置的东西组装的,力求干扰最小,声音厚暖,适合长时间聆听。放大板用的四个可调,是用来做IC调零用的,用电位器延长杆目的是减少接线,做到机内小信号线最少最短,布局简洁。降低干扰,变压器前置,也是同样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侧还有空位置加EMI滤波。

这么大的空间,电源还可以考虑屏蔽。

兄弟建议不错,条件具备了,就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选带有音调调节的前级。听收音机调一下,人声好听多了。

收音头音质还可以,是SAF775E收音头,就不加音调电路了,这东西多个香炉多个鬼,不好侍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离放大板很远了,应该没什么干扰了,待通电后看看情况,有条件再加个屏蔽罩,谢谢指导

很远但还是有交流磁场复射的.前级灵敏高.要求高的.应加屏蔽罩.有条件贯注环氧胶.另外交流电源线应加装滤波器件。

网友:
单组马兰士hdam电路,不需要这么夸张

楼主:
一波三折,终于弄好了,无干扰底噪极低几不可闻。

网友:
楼主的电位器连接的万向节在哪里买的?能PM个链接吗?

网友F:
电位器联轴器用的万向节请分享下细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位器联轴器用的万向节请分享下细节,谢谢!

X宝  搜 万向节联轴器   6*6mm   可了解   规格很多种   用起来很灵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X宝  搜 万向节联轴器   6*6mm   可了解   规格很多种   用起来很灵活的

谢谢回复。

网友:
楼主, 前级板和电源板是自已Diy还是买现成板?

楼主:
买的    6010电源板   和   运放HDAM前级板  自己加了IC调零电路   输出10mv 左右

网友G:
不错要,要不要弄一个换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要,要不要弄一个换银子

没时间弄,自己瞎玩玩,分享下布局思路好了

网友:
楼主,网上这类板子好多,价钱不一, 花多眼乱, 楼主能否推荐? 能分享一下“IC调零电路”吗?

楼主:
IC调零电路,只是参考了6010电路的调零电路而已,没什么秘密的,前级板是隔壁论坛的某HDAM前级板(不稳定存在高频自激),拆了电源部分改的,电源用了6010的可调电源、变压器也是装调6010后空余出来的,这个前级除了机箱是新入的,其他都是以前玩空余出来的。

网友H(2022-11-09):
引用 楼主:
IC调零电路,只是参考了6010电路的调零电路而已,没什么秘密的,前级板是隔壁论坛的某HDAM前级板(不稳定存 ...

楼主,找到好些时间, 这个是否合适?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找到好些时间, 这个是否合适? 。。

这款板子不错,设计挺完善的,我没用过没听过,声音不做评论,我的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板子不错,设计挺完善的,我没用过没听过,声音不做评论,我的不是这样子的!

看中它的多路输入,  电源变压器功率多大合适?

楼主:
耗电不大的,15~30W的变压器均可以选择

网友:
也分享下我的6010

RMAA测试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耗电不大的,15~30W的变压器均可以选择

双15还是双18?

网友H:
老兄做得不错呀。。。。。

楼主:
看滤波电压耐压情况,选AC双18~22之间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老兄做得不错呀。。。。。

还没装箱的,摆地摊听了1个月了,制作简单,基本免调,指标不错,听感也很中性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滤波电压耐压情况,选AC双18~22之间

环牛还是R-Core牛, 哪个会更好? 第一次做, 心里没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环牛还是R-Core牛, 哪个会更好? 第一次做, 心里没底。。

这个不好说,若手头有牛,就先试试声音,只要系统够好,牛对声音的影响真能用耳朵区别出来,还很明显的!为了做6010前级,我换过好几个牛,最终选了个太阳花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还没装箱的,摆地摊听了1个月了,制作简单,基本免调,指标不错,听感也很中性

老兄你也说说用的是什么变压器?环牛,R-Core 牛, 哪种会比较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兄你也说说用的是什么变压器?环牛,R-Core 牛, 哪种会比较好的。

在隔壁帖子里面测了几款牛的参数,你可以参考下,最终选择的是O牛

网友:
怎么没有信号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