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开式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2-09-22):
矿石收音机,不管是圈内人士还是圈外人士,看见矿石收音机,总想看内部结构,于是就决定做一个敞开式的,内部零件一览无余。
这是一个前苏联时期的钟表架子,钟表没了,利用这个架子作为矿机的底座。架子正好有四根铜柱,左侧两根作为天地线接线柱,右侧两根作为耳机输出接线柱。
零件选择:
由于偏好接收弱台,可变是陶瓷轴、铜片单联,500P。磁棒是镍锌材料,曾与37cm R40C1磁环对比,弱台能力相当。利兹线0.04X175,论坛经验,磁棒配合这种利兹线Q值高。检波管采用高Rd的HSMS2820,这也是论坛经验。20ua量程微安表,闲鱼淘的,最小刻度0.5ua,这是几十元里最细的了,正好用于弱台观察,根据指针位置,可以调节到最佳调谐位置,比耳朵更灵敏。为了尽可能阻抗匹配以及分离直流,采用了类似陈宪文电路,大电感与微安表串联,测量直流分量,音频交流信号通过隔直电解电容输出。为了好看,将阻抗变换器从矿机中分离出来,作为低阻耳机的一部分,这样可以显得传统,矿机可以直接接高阻耳机,阻抗变换器跟着耳机走,可以外出随时随地并联二极管听大合唱。
住处已经不能接天线,采用磁棒,可以感应楼体立柱的信号,收听无约束,很自在,摆在书架上作为摆件,也能收听。外出去公园可以方便接天地线。
试听,不接天地线,将矿机置于靠墙立柱旁边,感应钢筋的信号,有极弱台585,中等603,强台720、747,中等846、1008,弱台639、900,晚上则还有高端的1377中国之声,强度起伏如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楼主!矿机博采众长不优秀都难,贴楼房墙柱居然都能这么多台。耳机貌似没现身,是普通的吗?

耳机是楼氏结构的动铁耳机,网上淘的组装品,没牌子。

网友B:
楼主制作很精妙!

网友:
非常好,表好,单连好,收弱台好!

网友C:
淘宝上买的HSMS2820二极管,Rd奇高,并非老外所说的Rd低于1M,很多弱台都被卡住,远不如bat81等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买的HSMS2820二极管,Rd奇高,并非老外所说的Rd低于1M,很多弱台都被卡住,远不如bat81等型号。

2AP9………

网友A:
祝贺楼主!矿机博采众长不优秀都难,贴楼房墙柱居然都能这么多台。耳机貌似没现身,是普通的吗?

网友D:
祝贺!不用天地线能收到这么多台非常厉害。求问1、200H大电感是咋弄的?2、不用天地线收到的台中最远的距离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买的HSMS2820二极管,Rd奇高,并非老外所说的Rd低于1M,很多弱台都被卡住,远不如bat81等型号。

这是肖特基管,死区电压比锗管高,弱信号并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买的HSMS2820二极管,Rd奇高,并非老外所说的Rd低于1M,很多弱台都被卡住,远不如bat81等型号。

感谢加分,我的2820也是宝上买的,没有仪器测Rd,只能凭借听感,比较过bat85及sd103,2820略好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祝贺!不用天地线能收到这么多台非常厉害。求问1、200H大电感是咋弄的?2、不用天地线收到的台中最远的距离 ...

1,大电感在淘宝上搜索超微晶电压互感器,1:1,初次级都是2000匝,串联起来用,据说初级150H,串起来大于300H了。
2,居住地距离电台近,10km左右,主要是30层楼体内钢筋给力。
感谢加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制作很精妙!

感谢加分支持

网友E:
感谢分享你的制作经验,您的收听报告也非常好。

网友:
这个电路实用给力。

网友F:
敞开式好;

一目了然;

表头,空变不错!

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你的制作经验,您的收听报告也非常好。

感谢加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敞开式好;

一目了然;

感谢加分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耳机是楼氏结构的动铁耳机,网上淘的组装品,没牌子。

楼氏动铁耳机灵敏度很高,与SHH-1舌簧耳机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氏动铁耳机灵敏度很高,与SHH-1舌簧耳机比如何?

这个耳机是在2016年淘宝上买的DIY货,店铺早就没有了,耳机金属壳,很难打开,其实很想知道是谁的单元,什么1型号,这样就可以得知大致的灵敏度。我通过弱台听感测试,这个耳机好于SC2-300,好于SHH-1,甚至好于之前买的戴纳莱克,可惜就这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耳机是在2016年淘宝上买的DIY货,店铺早就没有了,耳机金属壳,很难打开,其实很想知道是谁的单元, ...

多谢
去年在犹豫中下单一组动铁单元,被商家告知无货后退款,后来不了了之,今听说效果不错,又勾起购买的欲望,明日TB继续下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多谢
去年在犹豫中下单一组动铁单元,被商家告知无货后退款,后来不了了之,今听说效果不错 ...

在某宝搜关键词:娄氏动铁单元22955同系列CI-30120 定制耳机可置于535壳 中低频
官方资料提示阻抗41 Ohms,频响200 Hz ~ 4.6 kHz,灵敏度124.5DB,在娄氏所有型号里灵敏度属于中上等,8元一个性价比高,可先用于试水体验,不满意再换其他的型号。

网友G:
元件精品,结构独特,效果出众,感谢分享!

网友H:
外壳利用的巧妙,选用的元器件精良,电路图优化设计,结构组装布局装配合理到位,简约不简单,这样的矿机想不出好声都难。

网友D:
引用 楼主:
1,大电感在淘宝上搜索超微晶电压互感器,1:1,初次级都是2000匝,串联起来用,据说初级150H,串起来大 ...

能拍一张电压互感器上的文字那面照片吗?或者您购买电压互感器的链接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拍一张电压互感器上的文字那面照片吗?或者您购买电压互感器的链接发一下

电压互感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壳利用的巧妙,选用的元器件精良,电路图优化设计,结构组装布局装配合理到位,简约不简单,这样的矿机想 ...

感谢称赞,加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元件精品,结构独特,效果出众,感谢分享!

感谢支持,加分称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某宝搜关键词:娄氏动铁单元22955同系列CI-30120 定制耳机可置于535壳 中低频
官方资料提示阻抗41 ...

看灵敏度指标很不错了,除了单元,貌似还需要阻尼、导管、外壳等附件,网上DIY步骤信息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
去年在犹豫中下单一组动铁单元,被商家告知无货后退款,后来不了了之,今听说效果不错 ...

静等好消息,更期待耳机组装步骤细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灵敏度指标很不错了,除了单元,貌似还需要阻尼、导管、外壳等附件,网上DIY步骤信息很少

我没有系统声学知识,也不玩耳机,买到单元后通常采用最简单办法,拿热熔胶把单元浇筑在耳机壳里,为防止堵孔,浇筑时在单元出声孔先插一根缝衣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某宝搜关键词:娄氏动铁单元22955同系列CI-30120 定制耳机可置于535壳 中低频
官方资料提示阻抗41 ...

多谢提供信息

网友C:
磁棒磁路是开放的,不同于磁环磁路封闭,靠近磁棒的导磁铁片对磁棒线圈Q值影响很大,图中距离估计约下降20%,楼主追求矿机高Q,建议将金属片换成非导磁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互感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76256eee6QztnF&id=18800924739&ns=1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系统声学知识,也不玩耳机,买到单元后通常采用最简单办法,拿热熔胶把单元浇筑在耳机壳里,为防止 ...

玩矿机只追求灵敏度,你的方法易行,我也将如法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棒磁路是开放的,不同于磁环磁路封闭,靠近磁棒的导磁铁片对磁棒线圈Q值影响很大,图中距离估计约 ...

是的,找到非金属材料,就替换。

楼主:
这家也有电流互感器,可以绕制阻抗变换器。

网友H:
一直对于这样的电路有一个疑问。电流表和大电感的接入,是否会影响矿机的阻抗匹配?是否会影响矿机的效率?建议加一个开关,需要电流表时接通,不需要时退出。

个人觉得矿机加入电流表的最好方法是串联接入耳机电路。需要我们寻找直流电阻小。灵敏度高的直流电流表。

另外自己的经验体会。直流电流表的线圈系统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好的电感。如果。电表本身的电感足够大时。完全可以充当电感使用,而不需要再串接大的电感。另外这个电感的直流电阻越小越好。因为检波二极管的直流电流要通过电感。这个电感的线电阻太大的话,二极管的电流就会减小,影响检波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直对于这样的电路有一个疑问。电流表和大电感的接入,是否会影响矿机的阻抗匹配?是否会影响矿机的效率? ...

我也有过这样的考虑,做过这样的实验,将大电感短路,前后比较,发现短路后音量变小。由于无理论基础,就自己想当然分析:大电感可以看作音频阻流圈,如果电感量小于隔直电容后面的阻抗变换器初级阻抗,则除了直流分量,连音频信号也会部分“强迫”通过大电感,这就是音量变小的原因,微安表的阻抗小于阻抗变换器的初级阻抗。因此得出结论,大电感加上微安表的阻抗,至少大于等于阻抗变换器的初级阻抗。
关于微安表的接法,出于通直流的考虑,个人认为并联比较好。其实串联也是测量直流分量,交流分量经并联电容通过。虽然大电感交流阻抗很大,但是直流电阻很小,几乎不影响微安表的工作,增观察弱信号,在0.1ua信号下,耳机已经很清晰的听到声音,而对于极弱台,微安表不起表,但耳机仍能分辨出有信号,但抄收内容有困难。我收到的585kh电台,就是这个情况。
另外关于班尼电路,也曾试验过,但缺点是有直流通过阻抗变换器,尽管加了班尼电阻,直流电流小,但还是给阻抗变换器带来磁场,我用的超微晶材料的阻抗变换器,对直流很敏感,大信号出现破音,所以采用并联大电感分离直流,破音就消除了。
以上个人思考,可能有误,欢迎讨论。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过这样的考虑,做过这样的实验,将大电感短路,前后比较,发现短路后音量变小。由于无理论基础,就 ...

您谦虚了,我也是边鼓捣边探索边学习玩矿机的。大家一起探讨交流矿机经验。

这个大电感,如果直流电阻小的话,您可以再串联一只,增大一下输出阻抗,试试效果怎么样。

令磁棒线圈的丝包线,两个端直接焊在可变电容焊片上。这样可以减少谐振回路的损耗,提高LC的Q值。

高频旁路电容选用,云母银云母电容损耗小。不知您用的是不是?

隔直电容最好用无极性的。个人经验20微法,用两只10微法的并联,或者在二十微法的电容上,并联一只1微法左右的小电容 已改善音频高端的音质。

磁棒线圈儿,要远离金属物质。以免造成损耗。固定材料选用聚四氟乙烯材料,高频损耗小。

个人体会玩矿机。就是装了拆,拆了装,鼓捣来鼓捣去,也许这就是玩矿机的乐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谦虚了,我也是边鼓捣边探索边学习玩矿机的。大家一起探讨交流矿机经验。

这个大电感,如果直流电阻 ...

感谢建议,云母电容已经下单,利兹线圈已经旧了,准备做新的,另外磁棒支架也谋划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某宝搜关键词:娄氏动铁单元22955同系列CI-30120 定制耳机可置于535壳 中低频
官方资料提示阻抗41 ...

已经下单,届时组装试听对比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下单,届时组装试听对比一下

期待好消息!
因为您住处电波信号有特点,还可以试试换成磁环线圈,能进一步提高Q值,像这样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41942-1-1.html

然后在天地线回路上接一段导线做成不调谐大环天线,像这样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47465-1-1.html

把大环贴在立柱或者撑开挂在墙上,没准就有不错的效果。如果效果比较理想,您还能把大环挂在脖子上,像遛鸟一样拎着矿机到户外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好消息!
因为您住处电波信号有特点,还可以试试换成磁环线圈,能进一步提高Q值,像这样 ...

磁环加窗框大环试过,效果也不错。论坛也有坛友制作雨伞大环,比挂在脖子上要雅致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环加窗框大环试过,效果也不错。论坛也有坛友制作雨伞大环,比挂在脖子上要雅致多了:)

网友(2023-03-17):
非常不错,勇于实践,多多益善,广开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