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源接线问题求助

楼主(2022-09-22):
各位老师,我手里有一个POWER ONE电源,5V和±12V三路输出的,看到接线柱有+S和-S两个接线柱,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希望有大佬出来指点迷津!

楼主:
补一张借来的图

网友:
+S和-S是sensor端,就是电压采样端(有些叫感应端),用来补偿输出端引线电阻带来的电压降落误差,+S端最终与+OUT端相连接,-S与-OUT端相连,连接点处就是电压采样节点。如果+S和-S悬空可能引起稳压性能变差或无法达到稳压效果。一些设计中,会在板子上接有旁路电阻防止此问题的发生。

网友:
+S和-S是为专用输出端子,给传感器提供电源。

网友:
电流大了,线长了后,远端的电压会跌落, 通过S+ S- ,只采集远端的电压;补偿线路的电压损失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佬的回答,涨知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