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368,调钮不能归0 ,但是用手可以拨到0

楼主(2022-09-22):
调节旋钮不能归0,但是打开盖子,用手可以拨到0位,不能归0的指针过了两天自己回到0位了,是没磁了吗?

网友:
可能静电。。。。。

网友:
晃晃表头没卡滞吗?

静电好办,某宝有 防静电喷雾。再不行洗洁精表蒙子涂一薄层。

网友:
这个表不错,小巧玲珑;

精度也够用;

上四的好!

网友:
跟磁无关,因为你还没加电呢

网友:
你把表蒙子拆下来、将调节一字口旋转180°在装回去看看能否调节到“0”。

另外、装好表蒙子,手掌在表蒙子上晃动(不要太近、离开30mm左右)、指针跟着走就说明表蒙子带静电了,需要用除静电液清洁一下。

网友:
这样去年干燥的冬天试过。临时解决方法是用酒精湿纸巾擦表面的玻璃。
群内有前辈教用一种什么液,我没有试过。因为有几个表,不是每一个表都是这样。

网友:
上调节装置的调节柄不在正中的,需要调整表头下面的游丝位置来修正。

网友:
这有两种可能,1- 就是表蒙子产生了静电。用酒精擦一下即可。 2-调0的旋钮下端面有一短柱,是插入拨叉来调整0位的,如果他断就无法调0了。

网友:
368电池漏液后,装了电池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368表,表头阻尼好,精准度高,而且耐用。就是一个缺点,塑料表蒙子容易起静电。根据你说的现象应该是静电所致。用酒精擦一下表蒙子就好了。

网友:
这表好用,手头好几只了,可惜都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