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VC97是不是真有效值万用表?

楼主(2022-09-22):
在网上看到别人的VC97标有“真有效值”:请问我的VC97是不是真有效值万用表?如图,二者如何区分?

网友(2022-12-17):
胜利的VC97,出了好几个版型了,早期的2个版型,主控都是FS9711(可以用GA7721-LP1替换),后面的主控是DM0660和DM1106,带RMS测量的。

网友A(2022-09-28):
与我的97一模一样,没是真有效值的。老表有老的好,可以以基准校正,干“刀刀压线”

网友:
没试过,看看行不行:

有信号发生器吗?

先出个正弦波(幅度大点),此时显示必然正确。再换个方波,看看便知。

网友B:
不是  有就会写TRUE  RM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  有就会写TRUE  RMS的

我这个是在矿坛收的二手万用表,不知道是不是字迹给搞掉了???

网友C:
一般来说,VC97万用表都是真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VC97万用表都是真有效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在矿坛收的二手万用表,不知道是不是字迹给搞掉了???

你这是自我安慰,哈哈,字迹给搞掉.........就这么巧只搞掉这几个字?还摘的这么干净

网友:
你就认为它是真实有效值的表,这样至少心理上不会差一大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自我安慰,哈哈,字迹给搞掉.........就这么巧只搞掉这几个字?还摘的这么干净

网友E:
看楼主表的线路板,应该不是真有效值表,
理由:,老式的真有效值表有外挂专有芯片。这个表没有。新型的真有效值表是靠单片机运算出来的,一般无电位器,可能有储存芯片。这个表有电位器,芯片比较老,要实现真有效值,需要外挂真有效值芯片。
个人观点,不一定对。

补充内容 (2022-9-23 17:46):
你的这个表是和福禄克15B 一样的方案,不是真有效值,新版的VC97 是单片机方案,是非外挂芯片的。比外挂芯片的效果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表的线路板,应该不是真有效值表,
理由:,老式的真有效值表有外挂专有芯片。这个表没有。新型的真 ...

网友:
老款的没有吧,新款是单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我的97一模一样,没是真有效值的。老表有老的好,可以以基准校正,干“刀刀压线”

网友:
VC97历经多个版本,作为这个档次的万用表,之初就没有考虑真有效值的加入。随着后期单片机版本的出现,DM1106BEN芯片(DTM0660),厂家不过是将芯片功能,残值最大化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