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修液晶电视高压板?海尔高压板VIT70079.00接插口24V对地短路

楼主(2022-09-23):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海尔液晶电视Lu42K1的高压板型号:
高压板上 电源接插口+24V与地阻值为0,如何修?

高压板上有2个纸贴的标签,其中一张纸标签上写:K$27-D029470-L$LSB930K04MR  01B
                                                                                      I420H1-12A-L001B

  另外一张纸标签上写:VIT70079.00-L$L8B929D0  06N   0L3

问题①我在淘宝搜此高压板型号 VIT70079.00  ,有创维,海信等品牌电视也采用这种高压板,我必须买海尔高压板吗?其它品牌电视用高压板我能用吗?                   如果我在淘宝买这款液晶电视的高压板, 如何检测在网上买到的这块高压板是不是好的?

               高压板纸标签上写:     I420H1-12A-L001B  是什么意思? 是指的屏号吗?   海尔液晶电视Lu42K1的对应屏号V420H1-L15

我以前发过贴子,这台液晶电视故障现象:海尔液晶电视Lu42K1指示灯不亮,三无,得到不少老师的指点,
解决了部分问题:A)已修好液晶电视的电源板,         以前发贴网址1: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95215&extra=      海尔电视Lu42K1指示灯不亮,三无,电源板如何接假负载? 以前发贴网址2: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96981&extra=   如何检测液晶电视主板的好坏?海尔主板型号0091801237D屏号V420H1-L15
这台液晶电视的电源板我买了,主板我也买了。
电源板后来在各位老师的指点下,我也修好了(电源板上IC6引脚8外的电解电容C22 可能有漏电,但万用表量不出来电解电容漏电,换了这个电解电容,电源板就修好了)

有老师以前指点过我,   先测一下主板24V接口和12V接口对地阻值
我换上淘宝买的液晶电视主板MST6M69GL-HAIER   0091801237D  V1.5   量主板上24V对地阻值,发现为0
我拔掉电源板上24V供电电缆,再量主板上24V对地阻值,仍为0,  不对呀?
再查,主板上24V电缆上供电24V电缆相连,
搜到网上一个视频 “海尔液晶指示灯闪不开机,所有电压输出跳变,一招制敌绝不含糊”    ,  可拔掉高压板供电电缆,再开机观察

我拔下高压板供电电缆,拆出液晶电视上指示灯灯板,发现通上220V电后,指示灯亮蓝灯,这是正常的。
问题②我不知道高压板24V与地阻值为0,会否损坏主板?如何判断此时主板是好的?还是坏的?会否损坏电源板?

问题③高压板上4个电解电容,正反向测量4个电容正、负极引脚阻值全为0,如何维修高压板?如何判断高压板维修后,单独检测高压板的好坏?

问题④高压板上4个电解电容,都是390uF/35V,我没有此型号电解电容,我现有470uF/35V, 直径10mm*高13mm,能在此处直接代换吗?还是必须买原型号电容?

网友:
新手胡说一下,错了可不负责,如果阻值为0认定短路的话,用一恒流源供电,短路的地方应该会有明显的发热

网友A:
直接检查贴片功率场效应管,上面有很多只。

网友B:
三楼、四楼、两位老师说的对。。。

拔下高压板供电电缆,高压板24V与地阻值为0,相对来说、这种故障还好排除。(用指针万用表。确定一下是0欧、还是几欧或几十欧、)
一,把四个电解电容。必须取下来测量一下。那个短路。现有470uF/35V完全可以代替原来电解电容。
二,如果还短路,可能就那几个MOS场效应管.如果想找出坏管。也得一个一个取下来测量,不能在线测量。在找找十24伏端。有没有贴片电容。这玩意也容意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楼、四楼、两位老师说的对。。。

拔下高压板供电电缆,高压板24V与地阻值为0,相对来说、这种故障还好 ...

非常感谢老师一直在给我耐心回复指点!

我前几天有点累,没有上论坛,今天才看到老师的回贴。

我的电子技术很差,手头没有  液晶电视维修书, 以前我买过《液晶显示器维修》书,有时在看这本书,不过,越看手头的这本书,感觉编的不好。感觉现在合适我的电子类维修书太少, 以前一本《开关电源维修》书讲的通俗易懂,

我要花时间来消化老师指点我的知识,我慢慢理解,以后遇到问题再来向老师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板参数主要与配套的屏有关,与品牌关系不大,只要板号一致,可以替换。
市面上都是拆机品,只有试用才 ...

非常感谢老师给我耐心回复指点!

我前几天有点累,没顾上给老师回复!实在不好意思,

老师回贴中写的“优质105°C高频电容”  ,请问哪里有?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检查贴片功率场效应管,上面有很多只。

很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请问老师有没有这个高压板的原理图?以及高压板维修资料,
我第一次接触高压板维修,  还不知道应如何下手维修这块高压板,没有头绪,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请问老师有没有这个高压板的原理图?以及高压板维修资料,

直接换板比较简单。因为不是同型号成批板子的维修,我修板大多不去寻找原理图,喜欢用模糊判断的方式去寻找故障点。

网友(2022-10-31):
高压板出问题,变压器也可能有短路,买配件杂七杂八的也不少花费。
建议买个二手的2,3十就可以搞定。

网友(2023-01-05):
我是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