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F14万用表如何拆档位开关

楼主(2022-09-23):
14万用表的档位量程开关怎么拆的呀,我拧开上面那个大螺丝后,连着触片那个黑色支架怎么拿下来,想检查一下电路板。有大师指点一下吗?

网友:
好表,全线绕电阻。

轴上有个锥顶。螺丝拧紧,锥顶向下顶紧。当紧固螺丝松开后, 锥顶并没有松动,很难拔出来。
想办法让锥顶松动后,就可整体拔出。 (锥顶无螺牙,可上下移动,左右旋转。)

网友A:
检查电路板,主要元件都暴露在外,先检查这些元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路板,主要元件都暴露在外,先检查这些元件吧

电路板下面的虚焊呀,上面有问题的谁会拆它。

网友B:
看看这些,是否会有帮助:
MF14万用表 拆机 实物走线图
扭松了,可以分解整个板子。

网友C:
那个螺丝松开了的话,就试试大力点(是点不是 吃奶的力气)。

毕竟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螺丝松开了的话,就试试大力点(是点不是 吃奶的力气)。

毕竟大力出奇迹。

是的,用手是拉不出来的,最后我用拉马拉出来。拆这种表家里没有点工具不行。

网友:
供参考,螺母完全松开,两手捏住档位拨盘和开关刷架用力旋转,一般都可以旋动,同时把刷架向下压,如果没有间隙向下压则一面旋转一面向上抜出直到有间隙,刷架压下后就完全松开了,有一个锥形箍,螺母压紧锥形箍而紧固刷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些,是否会有帮助:
MF14万用表 拆机 实物走线图
扭松了,可以分解整个板子。

这个帖子没有说到重点。这是本论坛的帖子,在百度找到的。不知道是哪个师傅的杰作,在论坛搜不到。

网友(2024-04-06):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没有说到重点。这是本论坛的帖子,在百度找到的。不知道是哪个师傅的杰作,在论坛搜不到。

这个好,我打开了,怕凸轮位置错乱,没有敢动,这个图标示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