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网卡,慢的不可思议

楼主(2022-09-23):
如图,除了C主机,其他机局域网拷文件和从网络下载基本都能达到对应网卡的速度,但C主机的有点诡异,不论是万兆网卡还是板载千兆网卡,实际速度比百兆网卡略高,远没有达到千兆水准,更别提万兆,但是C主机插个USB千兆网卡又可以达到千兆网卡的速度,网线和光纤都换过,只有C主机有这个问题

C主机配置

主板:华硕 B450m-4
内存:ddr4 3200 8G*2
cpu:ryzen5 3600
显卡:gtx1660 6G
ssd:intel 760 1t
hdd:wd 16T

网友A:
网卡直连其他设备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检查驱动程序

网友:
网卡的速度取决于很多条件,接口、主板、CPU、内存、线材、电源缺一不可
Intel的网卡有多队列,螃蟹厂的网卡没有,这也有很大区别,服务器和民用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卡直连其他设备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检查驱动程序

直连倒是未测试

网友B:
C是什么?USB网卡?用测线仪看看网线两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C是什么?USB网卡?用测线仪看看网线两头

ABCD都是主机,但只有C用板载千兆和插万兆网卡慢,插USB网卡正常

网友:
手动把网卡连接速度调一下,不要自动

网友C:
删除驱动重装下,C主机直连其它机子网口对拷测试下速度,有PCI-E网卡的话用新网卡测试。就这几种办法了吧。顺便说下,USB网卡总线和板载总线我忘了是不是都属于南桥,PCI-E网卡和板载网卡都归属于南桥管理,所以USB网卡测试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网友D:
也就是说C主机,用过板载的千兆,网线连接。慢
用过PCI-E的万兆,光纤连,慢。

换USB千兆,没问题是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用一个U盘,kali(这里推荐kali,最新版的live盘,因为驱动新而全)启动。然后再测试网速。先排除操作系统个问题。

另外你测试网速用的什么方法??每次都用同一个I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C主机,用过板载的千兆,网线连接。慢
用过PCI-E的万兆,光纤连,慢。

没有用测速软件,而是从同一个nas上复制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删除驱动重装下,C主机直连其它机子网口对拷测试下速度,有PCI-E网卡的话用新网卡测试。就这几种办法了吧。 ...

补充,PCI总线、USB总线属于2套总线,虽然现在都归南桥,有的主板南北桥合一,但是数据走向归属却是不同的,所以说USB走网络正常是证明了USB总线没有问题,不能说明PCI总线网卡部分是否异常。所以在维修中就出现了主板雷击后网卡损坏后只要PCI部线没有受损,只是网卡模块损坏用PCI网卡和USB网卡代替的情况。

楼主:
周末休息把主机拆散了测试,要是哪两样有兼容问题,那就无解了,只能换掉其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周末休息把主机拆散了测试,要是哪两样有兼容问题,那就无解了,只能换掉其一

虽然11楼讲的非常有理。

不过这种慢的情况,我处理过也不少了,没见过11楼说的那种情况。
大多是网线,或者测试方法问题。 交换机可网管吗?看看接口有无错包。光纤单模,多模是否和光模块匹配。

一般来说PCI总线问题,应该伴随着机器其他地方不正常,甚至蓝屏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11楼讲的非常有理。

不过这种慢的情况,我处理过也不少了,没见过11楼说的那种情况。

同一块网卡+光模块+光纤,放 j1800 上 都比 这块板子上快,但是这套机没蓝屏死机过,整夜开机做视频超分辨率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11楼讲的非常有理。

不过这种慢的情况,我处理过也不少了,没见过11楼说的那种情况。

说的对,所以没有主板维修检测经验的用换独立网卡来测试PCI总线部分是否有问题或者是板载网卡问题,如果南桥管理的集成和独立网卡都异常那一定是南桥或南桥到PCI槽中间出问题了,可能走线、电源供电还是是芯片本身。

楼主:
折腾半天,同样的硬件,同样的设备,用windows共享文件夹的方式,上传文件基本能跑满,但下载文件慢,通过 jellyfin 的页面,使用下载功能,速度能跑满,

通过clonezilla把整个盘备份到服务器上,由于涉及到压缩,没能满速,但不至于输给千兆网卡,把备份恢复过去速度也比千兆网卡快

找个固态装好系统,上传下载速度都正常

暂时的结论,和系统有关,但一时找不到哪儿出问题

楼主:
在C上操作把文件直接从B的共享文件夹复制到A的共享文件夹,受限于A的硬盘(超薄笔记本机械硬盘)速度,大概80~90MB/秒

网友D:
80~90MB/秒
700Mbit左右了,对普通网卡来说,相当不错了。

系统问题吗,无非是换驱动,重装治百病了。

再补充一下:
BIOS可以试试升级,驱动不要只换网卡的,系统总线的也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90MB/秒
700Mbit左右了,对普通网卡来说,相当不错了。

试过换个sata固态上去,上面还有别的主机的系统,重打驱动后,速度正常,不管是千兆还是万兆网卡,此时插个nvme固态上去通过网络拷文件,速度正常

用一开始那个nvme固态重装系统,还是有下行慢上行快的毛病,实在不明白这现象和固态有啥关系

网友E:
插USB网卡网速就能达标,那么问题还是出在板载网卡和PCI网卡上,重点看一下驱动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USB网卡网速就能达标,那么问题还是出在板载网卡和PCI网卡上,重点看一下驱动是否正常。

试过了重装板载千兆网卡驱动,没改善,万兆pcie网卡只有系统自带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重装板载千兆网卡驱动,没改善,万兆pcie网卡只有系统自带驱动

18楼补充了几句,BIOS,或系统总线等驱动也要更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过换个sata固态上去,上面还有别的主机的系统,重打驱动后,速度正常,不管是千兆还是万兆网卡,此时插 ...

有些NVME,或硬盘的速度达不到网卡速度成为瓶颈。要真正测试网速,撇开硬盘,用iperf3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折腾半天,同样的硬件,同样的设备,用windows共享文件夹的方式,上传文件基本能跑满,但下载文件慢,通过  ...

这种情况下,有没测试过USB网卡传输数据的速度?可以说这种情况是系统的问题,但就是系统问题也是要找到问题是在哪发生的。盾楼主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现在只是讨论系统哪块发生的,如果USB比网卡速度高应该就如楼上说的可能是总线或哪个驱动版本太低影响,GHOST系统这类莫名其妙的问题多,所以我自己用的都用全安装版,驱动自己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下,有没测试过USB网卡传输数据的速度?可以说这种情况是系统的问题,但就是系统问题也是要找 ...

系统是标准安装,非ghost,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NVME,或硬盘的速度达不到网卡速度成为瓶颈。要真正测试网速,撇开硬盘,用iperf3软件。

驱动是最新的,nvme固态速度比网卡快,连续读取在3000MB左右

从ssd和机械盘相互拷文件,速度正常,两台机通过光纤万兆网卡iperf3测速,正常,上传也正常,就是windows共享文件c下行不对劲,不管文件保存到ssd还是机械盘,同样的鸡,通过网页下载数据速度正常,

楼主:
反过来,在C上建个文件夹共享,往里面灌文件或者复制文件出来,也是正常

楼主:
拔了那个万兆网卡,板载网卡正常了,在别的地方问了,有人觉得是pcie 通道数不够,依据是显卡用了x16,固态用了x4,板载设备还要占用一部分,我再插个万兆,然后开始抢占资源

楼主:
想同时用万兆网卡和nvme pcie4x固态,难道药焕板子

网友F:
和主板总线有关系  建议看一下BIOS相关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主板总线有关系  建议看一下BIOS相关的设置

和pcie有关的是x16分拆功能,分成8+8,

楼主:
今天在两块主板上测试了下,技嘉B75的正常,速度也很满意,但是在这块技嘉h310上,插上网卡干脆无法开机,风扇都不转,不管是16x还是1x的插槽,谜一样的兼容性

楼主:
就是这网卡

网友D:
我手里的万兆网卡,咋都不是这样啊。

intel XL7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的万兆网卡,咋都不是这样啊。

intel XL710

intel XL710比这卡贵 ,而且是直插的,不需要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的万兆网卡,咋都不是这样啊。

intel XL710

要不是转接卡的存在,要把1x插槽锯开才能插上去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