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扫频信号发生器

楼主(2022-09-23):
(无正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还玩不转这个低频的扫频信号发生器。

     看视频扫频周期大约2秒,用毫秒的话约2000毫秒,若扫频音频100—10KHz,若间隔10Hz采集,每个采集点约2毫秒,对于低频100Hz,周期10毫秒,500HZ,周期2毫秒来说,对于周期大于2毫秒的波形采集,会随意采集到一个周期正弦波的某一个位置,所以扫频结果会得到一个上下随意波动的曲线,这是我DIY音频扫频仪实际经历的现象。音频扫频仪的探头的滤波电容也要采用数值大的电解电容。经过反复试验,最后成功制成音频扫频仪。

楼主:
在优酷,如何才能快速找到自己的帖子呢?

楼主:
上“上传”里面“我的自频道”,可以找得到。不知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找到自己上传的视频?

楼主:
这是我在本坛的第一次上传视频。可谓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一小步,我的一大步。有了这个手段,有些时候要说得更详细些时,可是比仅用图片来说明,那是明白得多了。

楼主:
请教使用过这个仪器的朋友,现在这台仪器,正常吗?把该仪的扫频输出加在示波器的Y轴后,仅得到一条上下不断移动的直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使用过这个仪器的朋友,现在这台仪器,正常吗?把该仪的扫频输出加在示波器的Y轴后,仅得到一条上下不 ...

上下不断移动的直线?

是不是示波器那个弄的太宽了。 我不会表述,反正就那么个意思。

我到现在,扫频仪和示波器咋接,还是迷迷糊糊的。 检波估计也要的,音频检波。

网友:
我理解扫频的Y轴都是看的直流电压,因此都要扫频。

并且要有一定的同步手段,否则图像要么不出,要么不定位置。

网友:
在下以为Y轴显示幅度,既然是扫频信号,应该在X轴频域方向显示波长左右变化吧?

楼主:
已经在使用外同步。由扫频仪的同步信号来同步示波器,

网友A:
示波器X扫描太快了, 调到每格0.1秒试一下,  触发选择放在---触发---再调整触发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X扫描太快了, 调到每格0.1秒试一下

我的示波器是SR8,用的是短余辉屏。当每格0.1秒时,只会看到慢速移动的亮点在上下跳动。

网友:
     超低频交变信号的完整波形要用记录仪来观看,示波器难以胜任。例如我为了让学生看到整流滤波的慢镜头,采用了大约0.1Hz的超低频信号,在整流滤波的显示图像中,记录了31.4秒,看到了如下图像。

楼主:
真的还玩不转这个低频的扫频信号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