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DN2540做长尾倒相的恒流源吗?

楼主(2022-09-23):
如题,可以用DN2540做长尾倒相的恒流源吗?与LM317恒流源相比,哪一种更好一些?

网友:
DN2540V-MOS管可以制作恒流源,不过电路相对复杂一些,弄不好也容易报废,LM317本身就是可调三端稳压管就是用于电源的,可靠性高,电路简单。

网友:
任何恒流源,都有工作电压范围,高于这个范围,期间损坏,低于这个范围,工作电流不在恒流区。
而且还要考虑恒流源自身的噪声。 317做恒流源,得考虑317的耐压和最低工作电压。

网友A:
DN2540的优势是比LM317低得多的噪声和远高于LM317的耐压,而LM317的优势是远优于DN2540的电流设定精度和温度稳定性,看你需要哪些性能了
https://refsnregs.waltjung.org/a ... ted_0409_052921.pdf

楼主:
谢谢三位老师的热心回复!
长尾倒相,两三极管的阴极电压约为80~90V,用LM317会超出最高耐压(LM317的最高工作电压为37V),是否安全?
另:能否提供一个DN2540恒流源的电路图(精度不要太高,电路简单就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N2540的优势是比LM317低得多的噪声和远高于LM317的耐压,而LM317的优势是远优于DN2540的电流设定精度和温 ...

你推荐的电路很好,精度应该很高,只是电路有点复杂,用一只DN2540的恒流源电路可否推荐一款?恒流值约为6mA。
再次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推荐的电路很好,精度应该很高,只是电路有点复杂,用一只DN2540的恒流源电路可否推荐一款?恒流值约 ...

电流小,DN2540快截止了,用晶体三极管好一些,管子也好找。

网友:
80-90V的恒流源直接用电子管,6N15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推荐的电路很好,精度应该很高,只是电路有点复杂,用一只DN2540的恒流源电路可否推荐一款?恒流值约 ...

那就单管DN2540就行,栅极接地,源极串电阻接地,很简单,只是这种恒流的温度稳定性和电流设定精度都比较差,并且能提供的交流阻抗也比较有限,6mA自己用可调电阻测吧,我不知道你买的是哪家的DN2540,不确定你买到的DN2540是不是其他产品打磨的,这个电阻的阻值大约是MOS的Vgsoff除以所需电流。
这种用耗尽型管子的简单恒流源的直流精度和温度稳定性都不高,因为都没有对Vgs温漂和离散做任何补偿措施,用碳化硅JFET会好一些,但最小工作压差将会大幅提升至15V以上,且由于碳化硅JFET原本设计都是功率器件大电流开关用途,寄生电容相对于DN2540这种小管子大很多,高频段交流阻抗也会降低很多。
注意DN2540的栅极接地可能会需要串一个小电阻,不然有可能震荡或者无法正常恒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三位老师的热心回复!
长尾倒相,两三极管的阴极电压约为80~90V,用LM317会超出最高耐压(LM317的最高 ...

其实LM317最高耐压37V是指输入端与输出端的电压差,并不是指电路的电压,如果担心电压过高可以用三极管+431的恒流电路,稳定性和精度都很好

要求不太高的话C1、BG1、D1可以取消

楼主:
谢谢  深圳佬、小米气态键盘 还有 tmasd 的回复,我打算试一下小米气态键盘老师提供的电路:

楼主:
发现一个双端电流源电路LT3092,请各位老师帮忙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个双端电流源电路LT3092,请各位老师帮忙参考一下。

LT3092的参数表给的参数很全了,仔细看一遍就能看懂了,注意这个的噪声在没有Cset的情况下,会按照两个电阻的比例放大基准电流的噪声,而如果加Cset,Cset的漏电流又可能影响电流精度。另外这个和LM317问题相似,耐压太低,且所需的工作压差较高

楼主:
谢谢 小米气态键盘 回复,
加Cset应该如何加,数值多大比较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小米气态键盘 回复,
加Cset应该如何加,数值多大比较合理?

你确定这个IC耐压足够吗,个人认为阴极恒流源应该有能扛住屏压直接打过来的能力,另外它在20KHz 10mA时只有约10K的交流阻抗,不算很高。
Cset通常加1-10uF足够了

网友:
负栅压推挽长尾倒相要求恒流源接两管阴极处相对栅极的动态工作电压的最低电压是0V,这个最低电压如果高于0V,都会降低推挽输出的最大功率。这可以通过把恒流源低压端接负电压,或两个推挽管栅极都接稍高于恒流源最低工作电压值的正电压来解决。

网友B:
接推挽两管阴极处的长尾倒相恒流源只是约束两管阴极电流的和为一定值,任何时刻,其中一个电子管阴极电流增加多少,另一个电子管阴极电流就减少多少;反之亦然。需注意的是,这里是两管阴极电流的和为一定值。但是我们希望的是,推挽两管流经输出变压器的电流和为一定值。如果是五极管或束射四极管标准接法,两管阴极电流的和为一定值,并不能保证两管阳极电流的和为一定值。除非你在两管帘极处接入合适的恒流源,才可使两管阳极电流的和为一定值,但这样的电路效果有待验证。所以,推挽两管阴极处接长尾倒相恒流源更适合用于无栅流的三极管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推挽两管阴极处的长尾倒相恒流源只是约束两管阴极电流的和为一定值,任何时刻,其中一个电子管阴极电流增 ...

对五极管或束射四极管标准接法,推挽两管阴极合并处接长尾倒相恒流源,两管帘极合并处接恒流源,以使两管阳极电流的和为一定值。这个电路应该有三极管的音质,又接近五极管或束射四极管标准接法的输出功率。对此特点有兴趣,又乐有探索的胆友可以试试这个电路的音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