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道友,一块锂电池上本身带保护板,能否在输出上接在另一个保护板B呢

楼主(2022-09-23):
要更换电芯,原来的保护板拆不下来,但是电池上面自带保护板,能否直接正负极连接两块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想想可能?既然新的电芯都带了保护板,还要再加个保护板干嘛呢?

原保护板在机子上,拆不下来, 电池上的保护板不想拆了,怕不好焊接

网友:
可以用。我一直用手机电池,再接一个充电保护板用几年了没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没问题!保护动作视哪块保护板的保护电压值而定

网友:
只是多一道发热门,小电流没问题的,二保,安全性提高

网友:
可以从机器保护板输入端引线出来

网友:
可以,我以前用过,没问题,正常使用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哥。

实验了一下,结果发现原电芯并没坏,坏的是原充电保护板,导致很快充满,电压达到截止电压。

现在绕过原保护板,用电池自带的保护板,正常了。

结论: 保护板故障也会导致电芯充不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单节使用(非多节串联使用),在正常使用中应无问题,但是一旦出现过放电、过充电或输出短路等情况, ...

有道理,比较严谨

网友:
谢谢分享 又是涨知识的一天

网友:
实践出真知识,如果尝试过就有说服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哥。

实验了一下,结果发现原电芯并没坏,坏的是原充电保护板,导致很快充满,电压达到截 ...

请问你如何连接电池?

楼主(2023-04-30):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如何连接电池?

把原保护板电路切断,直接用电池的保护板

网友:
保护板是干啥的:
1.充电时防过充,监测温度,平衡电池单体电压
2.放电时防过放,限流,监测温度,平衡单体电压
两块保护板,双保险,更保险!
最多容量降低一点点而已,看两块板哪个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