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理解的电脑问题

楼主(2022-09-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用了3年以上,有的主板和电脑电源采用的电解电容,寿命到了!基本上全爆顶!

网友A:
猜测:用了3年主板上保存CMOS信息的电池没电了,导致CMOS信息丢失从而导致无法开机。

网友:
你没说清楚,是硬件起不来还是软件系统起不来

网友:
百度一下吧。
电脑无法关机怎么办 电脑无法关机原因及解决方法
  现在是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处在这个时代生活的我们,每天都能了解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这都是电脑和互联网带给我们的福利。让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地的信息。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人都会使用电脑,我们在使用电脑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候会遇到电脑无法关机的情况。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出现这种情况之后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一、电脑无法关机原因

  1.一般来说,电脑无法关机都是因为电脑中间侵入了病毒,并且这种病毒的破坏性是比较的强的。

  2.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电脑中间的一些文件损坏了,然后就导致电脑不能正常关机了。

  3.电脑中的高级电源管理也是会引起 电脑黑屏 或者无法开机的原因。

  二、电脑无法关机解决方法

  1.如果是电脑中间被侵入了病毒的话,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删除掉病毒。最好的做法下载一个安全卫士,然后启动,进去点开查杀病毒,查杀完毕之后点击修复。修复完成之后电脑就能恢复正常的使用了。

  2.如果是因为误删了文件导致无法正常的关机的话。那么我们的解决方法就是先点击开始,打开运行对话框,在运行对话框中间输入regedit,然后点击确定。然后就是找出一个【HKEY-LOCAL- 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的文件,找到之后选择system,然后双击右边的英文按钮就可以了。

  3.第三个方法也是先打开开始菜单,然后打开运行对话框,在运行对话框中间输入gpedit.msc。然后点击确定之后。我们就可以找到组策略这个窗口。然后再这个窗口里卖弄我们找到管理模块,并且双击,然后就是选择任务栏和开始菜单。我们会看到右边会有一个删除和阻止访问的关机命定,我们需要双击这个命令,然后就是在这个窗口中选择设置选项。最后选择已禁,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现在很多人都是每天都会跟电脑打交道的,所以说电脑对于我们而言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说如果是电脑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也会很着急。实际上,如果电脑出现了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到网上寻求一些答案,如果是网上能够解决的,就可以直接解决一下,如果是网上不能解决的话,那么就可以请专业人士帮助我们修理。电脑无法关机怎么办 电脑无法关机原因及解决方法-太平洋IT百科
https://product.pconline.com.cn/ ... w/1707/9672179.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测:用了3年主板上保存CMOS信息的电池没电了,导致CMOS信息丢失从而导致无法开机。

按楼主描述的现象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建议楼主先更换电池试试。

网友:
印象中win95及之前还不是ATX电源,通过系统关机后界面会提示“您现在可以安全关闭计算机”的洁面后就可以手动关闭电源,win98之后都是ATX电源,可以通过系统关机,但是还是经常出现不能关机的情况;到了win XP系统后这个情况很少见了,我觉得软件的原因居多,主板或电源的原因也是有可能的,很少见

网友:
不排除某个批次或型号的缺陷。

说实话电脑现在是个消耗品,近些年就没见过太靠谱的牌子,联想如此,其他的也是如此。

网友:
就是开机接触不好

网友:
打开机箱,拍一下内部照片,或者背面上的型号系列

网友:
看看主板电容有无爆浆

网友:
ACPI驱动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还在用10年前的电脑?
如果电脑还在用就拍一个开机的短视频看看。

网友:
10年前 那就是 2010年以后 那个时候是 ddr3内存   一代 酷睿吧, 有问题估计是 品控的问题
电源检查了吗?

网友:
主板问题,开起来正常说明CPU,内存,显卡没事,可能主板电解失效或是电压检测芯片有问题,前段时间,我一台电脑出现这问题,冷机开机需要启动多次,一旦启动一切正常,换所有硬件无效,最后换主板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最近几年生产的电脑,换主板没问题。如果是多年之前的老主板,就没地方换了吧?

咸鱼上一般有

网友:
据我维修的联想电脑所知,这个品牌的电脑用上两三年后,那个开机按键老化,里面的弹片表面氧化严重,触点接触不良,要大力多按几下有可能开机,我一般都是打开面板,把那个开机的按键开关换个新的,一定能完美修复!要不你试试,一定会有惊喜发现的。

网友:
十年前的联想电脑,可能是g41的板子或者h61的板子.电源出问题的可能性大.因为我单位2010年左右采购过一批,很多电脑去年才淘汰,

网友:
我们机房联想电脑G31主板,前年刚换下来,有三分之二的主板电容鼓包,品控问题。

网友:
我08年在电脑店打工的时候,有一次采购的一批16台联想的台式机,一个月之内所有的主板坏干净,16台电脑发给一个系统里不同的单位使用,切不在一个地方的,都是联想售后上门服务换主板的,换过之后再没有那个单位的主板坏过的。

网友:
猜是很难的
有上百台?拿二台拆开一修就知道了。
没资料修单台难,有这么多同样的?好修

电解冒顶大多是电解次。好的用10--20年多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测:用了3年主板上保存CMOS信息的电池没电了,导致CMOS信息丢失从而导致无法开机。

CMOS信息丢失,会导致屏幕出现报错信息,无法进入系统,但是不可能连点亮都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不过我想是硬件原因:因为一开始就描述了:有可能开不起来。
当年我自己用的机子,关 ...

可能是电源开关和损坏,这种开关寿命不长。

网友:
说的不清楚,至少应该把配置列出来,例如:CPU、主板型号,用的什么系统等等,有了这些东西才好进行分析。

网友:
我在大概2015年时遇到过一个七彩虹主板(AMD平台的主板),如果开机则一切都正常,不然就是按开机后没有任何动静。
已经确认不是开机按钮的问题,因为用镊子短接主板开机插针也是一样的表现。

网友C:
主板电池没电最多是设置不能保存,但是开机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联想的同期产品,主板电容和电源电容都有很大概率出问题,你所说的现象应该是电源电容出问题的面大,电源电容出现漏电后,开机时滤波效果差,造成电压控制电路因波纹原因而使平均电压达到额定值,这时,波纹的峰值就超过了保护电路稳压二极管的击穿值,造成过压保护,从而使输出锁定,这时只能彻底断开电源供电才能解除锁定,反复几次后,电解电容的性能得到一定的恢复,又能正常启动了。再用就爆浆了。

网友:
我07年组装的电脑已设置为键盘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电池没电最多是设置不能保存,但是开机还是没问题的。

遇到过bios电池坏了不开机的

网友:
检查主板电容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电源的可能性很大,不见得电容会爆酱

网友:
点不亮还是不进系统,一般cr2032没电能点亮,但是可能不进系统,提示按 F1 什么的

网友:
点不亮,如果有pci槽试试上诊断卡

网友:
又是涨知识的一天

网友:
是标准机箱机型,还是特殊小机箱?估计是公司电脑关机长期以来不断电源开关,有可能某一天电网原因导致大部分电脑电源待机5VSB+电源芯片概率出问题了。换个电源就能知道了......

网友:
某想虽然是个最大在攒机商,但是市场规模在那里,3年时间就批量出现硬件故障的概率不大…… 要找到具体原因,一个合格的IT工程师很快就能查明故障原因了,使用环境的供电质量要注意……

一般来说联想电脑主板电池有效期在3~5年之间,也有些BB电池可以坚持8年之久。台机如果正常使用,主板电池一般可以坚持5年左右、如果长期闲置不插电,则可能在3年内就耗尽电池报错,我见到过新机在库房闲置2年多主板电池耗尽的联想台机,也碰到过使用10多年的联想台机,G31平台,涉密使用环境,只能维修不能换机,必须保留原机HDD的资料。检查主板电容大量鼓包、主板电池耗尽,但是偶尔还能正常开机,修复主板后发现工作不稳定,排查发现原机电源老化严重,更换一个新电源后整机恢复正常……

网友:
多年前购买的一批联想G470,当炮灰用了多年不坏,但是最近陆续趴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