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让我的炮灰表DT890B+用上锂电,这下终于放心了。

楼主(2022-09-24):
炮灰表就是最经常用的不值钱的表,这个DT890B+跟了我快二十年了,使用还算顺手,一直用9V层叠电池,正因为知道电池电压下降后测量会误差很大,一个月前还买一盒(24只)减价的电池为这表备用,前些日子为了测量一下一个24V开关电源,殊不知一量是30V,吓了我一跳,赶紧用别的表测量一下,24V输出正常,就知道这表的电池不行了,拿下来一量,电压正常,通电再测量则下降到5V,测一下短路电流几乎不到10mA,我一想赶紧找出来那一盒电池,逐个测量,正好一半(12只)不能用了。原来这表就这毛病,用一段时间,电池电压一降就不准了,误差大的根本没有参考性。这次准备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把手机锂电用上,加升压模块,一劳永逸解决它。
  网上买的2.8元升压模块,正好手上有旧手机电池一块,大小合适。把“升压模块”充电口拆掉,用以前买的DC插座来充电。经过思考,改造思路如下:
1.充电时,表无法再使用(断开状态),表开关合上万用表也不工作。
2.万用表平时不用时,升压模块不工作(锂电与升压模块断开)。
3.使用万用表时,表开关合上后,升压模块工作与表同时工作。
4 .保证万用表内部还能放9V电池的空间,一旦升压模块有故障或锂电用尽无法替换时,仍可用9V层叠电池.
  上图,看看我那无法使用的一堆电池,以及改动后的表内部模样。

网友:
如果贴后面,8.4v对讲机电池那是真的好,充电一次半年都没问题

网友A:
用9V电池的万用表,如果有low batt(电池电压低)提示、有自动关机功能的,我觉得用锂电池代替9V电池的价值不大。

因为一块9v电池通常能用很久,而且漏液的可能性又低。如果仅是喜欢折腾的,那又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9V电池的万用表,如果有low batt(电池电压低)提示、有自动关机功能的,我觉得用锂电池代替9V电池的价值 ...

对于那些有自动关机功能的万用表,我是比较抵触的,经常测量一个电压或测量一个电流,在超过五分钟后就提示自动关机,是非常讨厌的。(我的自动关机的万用表,都改成永不关机了)还有,这表测量电阻的反应速度是很快的,不像有些表,来个四五秒后才显示,虽然我也有些好一点表,我还是不习惯使用的。虽然这块DT890B便宜廉价,但在保证电池电压稳定下,它的测量精度还是不错的。再者,这块表没有自动关机,就经常会忘记关机,在一个小时后或几个小时后才发现后去手动关机,就是在没有失误的使用下,一块电池在用两个月后也会因电压下降出现较大误差的情况,所以,保持这表电池电压稳定是需要的,这也是我改供电电池的原因之一,其次就是大容量锂电远超9V层叠电池,可以长时间保持万用表可靠性。在市场有了小巧的升压模块和大容量手机锂电后,才比较容易解决老式数字表的这一缺陷。我发现新式数字表,电池电压在一定范围内,测量误差变动很小,所以说新式数字表是不必要改动的。

网友:
顶你。我改过锂电供6伏的

网友:
今天下午才把一块电老虎9205改成2块手机锂电串联供电。

为什么说9205是电老虎呢?一块普通的9伏叠层叠层最多只能用半个多月,虽然该表有自动关机功能,但是自动关机后的电流达到6-7个微安。不知是表硬件的毛病还是受潮漏电造成的。请有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两块锂电池串联就可以用了。我UT204A用两个铁锂电池串联也可以用,低电显示时刚好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块锂电池串联就可以用了。我UT204A用两个铁锂电池串联也可以用,低电显示时刚好要充电。

两块锂电串联当然是可以,当初我还想好了,充电时两节锂电并联充电,放电则是串联的办法,但是手里闲置手机锂电不少,不用再买,也是废物利用。再者,我要求万用表整体外观基本不变,所以说薄薄的手机电池放到万用表后背支架位置是理想选择,内部也仍可用9V层叠电池保留一定空间(这想法恐怕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关机是软关机,应该有电流,不管什么表,我是用完后把开打到关状态,一块正常普通电池可以用半年以上 ...

现在好多自动关机数字表不但没有电源开关键,就连“OFF“档位也没有。现在软关机后放电电流很小,基本上可以忽略。

网友:
学习了,而且感觉很酷!

网友D:
用对讲机电池,三伏的加升压板,七伏的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对讲机电池,三伏的加升压板,七伏的直接用。

手中有现成的,怎么利用也可以。只是薄薄的手机闲置锂电,放在万用表的背面凹处,整体外观几乎没有改变,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中有现成的,怎么利用也可以。只是薄薄的手机闲置锂电,放在万用表的背面凹处,整体外观几乎没有改变, ...

容量大小与多长时间充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量大小与多长时间充电问题

这1800多mAh的容量,与原来不到一百或几百的层叠电池的容量不在一个级别,保守估计充一次电,半年没问题。“还要什么自行车?”
最最主要的是,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保证了这数字表的测量准确性。

网友:
买一节9伏充电锂电池不好吗?非要自已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中有现成的,怎么利用也可以。只是薄薄的手机闲置锂电,放在万用表的背面凹处,整体外观几乎没有改变, ...

不错,也算是废物利用,
以前好多手机锂电,
后来都扔掉了。

网友:
笔记内置电池,拆机报废的,单节大约数字表那么大,小点的也行,两片叠起来充满电,粘到数字表背面,充一次电能用两年以上,就是不太美观

网友:
我常用的是这个VC921,电池是2节7号电池。。。我都不记得是啥时候换的电池了,起码有3年了吧,带自动关机的,比较欣慰的是电池没有漏液。。。
经常用它的最主要原因是小巧便携,放包里不太占地方,不太好的地方就是表笔线比较细,然后容易断。。。

网友E:
你们太能折腾了。我直接买可充电9V镍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太能折腾了。我直接买可充电9V镍氢电池

呵呵,折腾也有折腾的好处,一是不用再买电池和充电器,二是数字表装上充电口,不用打开后盖拆下电池去充电。还是折腾后方便快捷。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折腾也有折腾的好处,一是不用再买电池和充电器,二是数字表装上充电口,不用打开后盖拆下电池去充 ...

没啥问题,利用手头现有资源实现是最省事省钱的。

网友:
指针表的9V电池参照坛友方法用扣钮电池叠加做过不太理想,买了不少扣钮电池。

网友:
我更简单,网上有那种9v层叠 接口的220变压器,专供万用表用的,直接改交流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