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方型电池有多大容量?实测一下

楼主(2022-09-24):
9V方型电池有多大容量?为了小制作选用 9V电池还是 CR2032, 做了测试。

实测红皮松下9V电池的容量,放电电流10mA,截至电压7.5V,放出177mAh电量

空载电压 9.84V

接上电子负载 9.78V

到7.5V截至,放出电量 0.177Ah,停止后,电压上升到7.8V

耗时 17.5 小时

网友A:
可能用万用表的low bat电压,来作为测试的截止电压会好一些。

刚查了一下,DT830的low bat电压在6.5V~7.0V之间。

网友:
估计这种电池也就200mAh的电量。

网友B:
南孚电池9v据说是150mAh,一般质量的恐怕更低。当然也有号称大容量有四五百的,不知真假。

网友C:
CR2032的测试有没有?如果有,建议还用松下的电池

网友:
差不多就是楼主测试的这样。我以前也测试过,一般碳性9V大概在150左右,碱性9V在400左右。

网友:
我的万用表跟楼主的一样

网友D:
积层电池的容量测试不是连续放电,是每天定时用一个固定电阻(好像是900Ω?)放电至终止电压然后累计的容量。所以实际电池的可用容量要大于您的测试容量,这种电池就适合间歇放电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用万用表的low bat电压,来作为测试的截止电压会好一些。

刚查了一下,DT830的low bat电压在6.5V~7 ...

昨晚又对此电池设置截止电压7.0V进行10mA放电,6个半小时,又放出69mAh。

楼主:
引用 网友C:
CR2032的测试有没有?如果有,建议还用松下的电池

是的,CR2032 在 10mA放电电流下,容量小的可怜 。截止电压2.5V才放出 31mAh 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积层电池的容量测试不是连续放电,是每天定时用一个固定电阻(好像是900Ω?)放电至终止电压然后累计的容 ...

是的,我粗略测试对比下CR2032。这个负载还只能最小设置到10mA 电流,再小也没测。某些工况是更小的电流,比如万用表才2mA。小电流放出电量会更多。

网友E:
这电池淘宝上有锂离子的,电压8.4伏,内置保护板。  我买了2个在万用表里用挺好的,自放电可以忽略。

网友:
前几年也买了两只9V的充电电池,用在数字表上,几年了一直表现不错,我是常年做维修用的,大体上一年多充一次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南孚电池9v据说是150mAh,一般质量的恐怕更低。当然也有号称大容量有四五百的,不知真假。

这种尺寸的 9V 电池有 6F22 和 6LR61 两种(其实还有一种但国内几乎买不到)

6F22 放电电流小的话放出的容量会更大,小区门口便利店的杂牌 6F22

6LR61 容量确实有 400 多,同样是小区门口便利店的 6LR61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粗略测试对比下CR2032。这个负载还只能最小设置到10mA 电流,再小也没测。某些工况是更小的电流 ...

CR2032 标称容量 225mAh,放电电流很小的...

1、建议楼主测试前,阅读电池制造商提供的数据手册

2、根据自己的负载选择合适的电池

3、除了 CR2032,CR 体系还有很多尺寸,比如我 DIY 的湿度计用的 CR2477   这个有 1Ah

网友:
记得书上说碳性电池放电有休息期,好像是放电几多小时后停止几多小时又再放电,要测试好多天后才是电池真实容量。

楼主:
关于CR2032的测试,就不单独发帖了,测试环境超出了工况,工作电流应该是几mA吧(3mA?)

放电电流10mA,截至电压 2.5V ,放出 31mA,耗时 2.5小时

空载电压 3.3V

接上电子负载 3.29V

截至放电2.5V,放出电量31mAh
截至后电压上升到2.7V

持续2.5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CR2032 标称容量 225mAh,放电电流很小的...

是的,因为家里就这两种电池多,除了5号7号。

之前对容量没有感性认识,这次做个比较就清楚了。

网友:
同样万用表的路过…………

网友:
9V方电池一次买几块,暂时用不了放着也会损失容量,现在用着9V镍氢充电电池,280MAh的,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粗略测试对比下CR2032。这个负载还只能最小设置到10mA 电流,再小也没测。某些工况是更小的电流 ...

电池全部放尽,总容量是相对固定的。一直放电,放到低于5V,休息一段时间电压回升,第二天再放电,放到一滴不剩就可以测出来,多次重复,累计得到的电量,就会与小电流放电接近。
各种6F22容量有所差别,有时遇到质量有问题的,只有50~80mAH。所以我,我一般按100mAH估算。各档位耗电不同,按电压档的耗电电流。我的VC86E电压档2.5mA,那么可以使用100/2.5=40小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324
这里有人比较各种9V电池。他测得的松下电池容量偏小一些。我的松下电池保质期为2015年3月,已经过期7.5年,现在估测容量大约200mAH
碳性电池主要放电期(平台期)1.5V~1.1V,平均1.3V,即放电到1.3V时约放电1半,9V电池对应6*1.3=7.8V,我的松下电池接上1k电阻放电测试,放电到7.8V时,共放出100mAH,所以估计总容量为200mAH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种尺寸的 9V 电池有 6F22 和 6LR61 两种(其实还有一种但国内几乎买不到)

6F22 放电电流小的话放出 ...

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在万用表这类小电流仪器上使用南孚9V电池。
以前的无线话筒,多使用9V的,用碱电池,比碳性的耐用,可以确保整场晚会下来不亏电。
而在万用表上,我实在看不到明显优势。
2012年左右,我买了1盒松下6F22,2018年左右又买了1盒,这些电池还有8个,4个2012年的,4个2018年的,至今都好好的,没有漏液。
想要大容量的,可以用JHXC坛友介绍的聚合物锂电池试试。昨天,我用两个602540锂电池,并联得到1300mAH,替换VC86E万用表的6F22(VC86E可以支持3.7V电源,内部2个降压二极管短接即可),效果不错。电池及接插件的总成本也就11元。充一次电,可以用好几年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在万用表这类小电流仪器上使用南孚9V电池。
以前的无线话筒,多使用9V ...

许老师好!您的锂电池是哪里买的?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许老师好!您的锂电池是哪里买的?这么便宜?

我在淘宝上搜“602540锂电池”,有一个“专注锂电池”的锂电池
标的是800mAH,寄过来的实物,标称为650mAH,估测容量,感觉有650mAH
因为初电压是3.78V,充到4.1V左右,共充进了200mAH,每个电池一致性正常。

楼主:
做这个测试主要是想即用即抛,不考虑维护以及担心安全问题。

9V升压也在用,用在晶体管测试仪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在万用表这类小电流仪器上使用南孚9V电池。
以前的无线话筒,多使用9V ...

这说明你不咋用通断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说明你不咋用通断功能

那当然,实际使用时间会更短。
有时忘了关机,自动关机后长时间待机耗电。通断档也耗电。有的电池用久了,内阻有问题,总电量比短期测得的总电量小。
所以我一般按100mA估计电量。感觉电池质量不好的,按50mA估计。
总体感觉是:如果一整天用表,6F22可以工作几个小时的,几天之内都不必更换电池。当然,我很少出现连续数天,每天用表数个小时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会更换1块电池。

上次测量高阻,折腾了十几天,用一1块6F22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那当然,实际使用时间会更短。
有时忘了关机,自动关机后长时间待机耗电。通断档也耗电。有的电池用久 ...

用 6F22 电池,经常出现表还没显示 LoBat,一蜂鸣屏幕都看不见了

用 6LR61 电池,都显示 LoBat 了,蜂鸣档还是正常用

所以为什么 9V 表我喜欢用 6LR61?当然是有原因的。

当然另一个原因是,我很少用 9V 表,6LR61 电池虽然贵但压力不大;我经常建议常用表最好选择用两节 5 号/7 号电池的表,因为这个电池量大管饱还便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 6F22 电池,经常出现表还没显示 LoBat,一蜂鸣屏幕都看不见了

用 6LR61 电池,都显示 LoBat 了,蜂 ...

3V的表,我也比较喜欢使用碱电池。
我有3只3V的表,UT33A,UT33A+,VC86D
UT33A+放在学校里,检修设备用。另外两个表,现在很少使用。
买来时,卖家配的就是碱电池。装上去后,从未更换电池。

VC86D买得早,十几年了,今年电池漏液。7号电池液体少,而且发现较及时,未造成明显腐蚀。只在电池仓内以及触片上有小量碱液。擦干净后,换上碳性电池。半年后,金属弹片缝隙残留的碱液已变成固态。轻擦就成了粉沫,用毛刷清扫即可。

碳性9V的电池,主要问题就是实际可用电量只能估计为100mA,甚至更小。碱电池可能电量按50%计(每节1.3V),可用容量250mAH以上。两者相差3倍以上。如果已知低于1.3V,我一般考虑更换电池。因为电压低到1.3V,说明用很久了,再不换,怕漏液。
锂电池,用掉90%的电,也没有大问题,因此,我昨天把VC86E列换为锂电。

如果用碳性的1.5V*2,也要用新的。碳性便宜,负极容易生锈,接触不良。碳性买回来不用时,外层包装用的塑料膜不要拆,以便生锈,接触不良。

网友I:
9V万用表推荐使用一次性锂电池,容量大,不漏液,不用去折腾什么3.7V锂电升压电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I:
9V万用表推荐使用一次性锂电池,容量大,不漏液,不用去折腾什么3.7V锂电升压电路。

价格呢?多少一节?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价格呢?多少一节?

淘宝30元包邮。容量比2节南孚碱性多一点,价格相当于3节南孚碱性。虽然贵了一点,但没有碱性9V漏液的风险,而且自放电很小,装万用表里几年都不用操心电池的事。如果是比较贵的表,强烈推荐这种一次性锂电池。当然20元的地摊万用表就算了。

网友:
网上可充电的9V电池,有7节镍氢小电池串联和两节3.7V锂离子串联两种,我都用过,都是因为电池单元一致性差,冲几次就坏了。还有一种3.7V升压得到的9V,这种有干扰也不理想。

网友F:
引用 网友I:
9V万用表推荐使用一次性锂电池,容量大,不漏液,不用去折腾什么3.7V锂电升压电路。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除了 6F22 和 6LR61 还有一种化学体系的 9V 电池

不推荐的理由是,不容易买到且性价比低于 6LR61,在很多坛友看来,6LR61 已经很贵了

CR9V 的容量也就比 6LR61 大一倍多,价格也远不止多一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3V的表,我也比较喜欢使用碱电池。
我有3只3V的表,UT33A,UT33A+,VC86D
UT33A+放在学校里,检修设 ...

我的 UT33A 上一个 10 年用的是南孚碱性电池

现在换成了号称不漏的 锂-二硫化亚铁电池

看看第二个 10 年表现如何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除了 6F22 和 6LR61 还有一种化学体系的 9V 电池

不推荐的理由是,不容易买到 ...

你那个劲量当然贵:-)我推荐的是国产飞狮,也是正经厂家,30元包邮。

贵不贵要看怎么算,一次买10节松下6F22,得要25元吧?一年换一个,几年以后电都跑光了,还不如30元买一节CR9V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你那个劲量当然贵:-)我推荐的是国产飞狮,也是正经厂家,30元包邮。

贵不贵要看怎么算,一次买10节松 ...

贴劲量是人家有 Datasheet 么,国内双鹿,耐时都在天猫旗舰店上有卖这个但你去厂家官网它没有啊,更不要说 Datasheet...

所以你让我相信它么

至于价格这个,就像我前面说的,我很少用 9V 表,所以舍得给它用 6LR61 电池,因为我好几年才换一次电池;他们经常用的,可能一两个月换一次电池甚至更短,那 100mAh 的松下 6F22(2.5 元)和 400mAh 的南孚 6LR61(10 元)其实价格是相当的(但我觉得 6LR61 会更耐用一些),你这个 30 块钱的,还是略贵了一点:当然如果它真有 1200mAh 容量那也不贵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贴劲量是人家有 Datasheet 么,国内双鹿,耐时都在天猫旗舰店上有卖这个但你去厂家官网它没有啊,更不要 ...

耐时就是典型的山寨厂,双鹿虽然不山寨,但质量一塌糊涂。飞狮不错,早年用低自放镍氢,除了eneloop和富士通,性价比较高又好用的就属飞狮了。同时期还有个深圳的牌子叫爱老公,听名字就山寨味十足,远不及飞狮。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这电池淘宝上有锂离子的,电压8.4伏,内置保护板。  我买了2个在万用表里用挺好的,自放电可以忽略。

三串铁锂刚好9.75 。充一次电够用几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耐时就是典型的山寨厂,双鹿虽然不山寨,但质量一塌糊涂。飞狮不错,早年用低自放镍氢,除了eneloop和富 ...

这样么,我看它家也有 FR6 电池,靠谱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样么,我看它家也有 FR6 电池,靠谱吗

我的指针表和3V数字表全部换成FR6了,用了两年多,目前没发现漏液问题,看看10年后取出时会不会漏。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的指针表和3V数字表全部换成FR6了,用了两年多,目前没发现漏液问题,看看10年后取出时会不会漏。

以前不知道你说这个牌子,劲量买不起,都是用的耐时和双鹿:都不咋靠谱的样子...

我也是两年前把 UT33A 那十年陈的南孚换成耐时 FR,接下来继续观察 10 年

或者,它能不能用上 10 年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三串铁锂刚好9.75 。充一次电够用几年了。

请教:是什么样的铁锂?哪有卖?

网友G:
实测一个松下6f22
松下6f22放电曲线测试(1千欧放电)
时间/min        电压/V        放电/mAH
0        9.470         0
3        9.400         0
6        9.340         1
9        9.280         1
23        9.020         4
35        8.880         5
59        8.700         9
84        8.580         12
138        8.426         20
181        8.336         26
217        8.275         31
287        8.179         41
341        8.120         48
422        8.040         59
488        7.982         68
528        7.947         73
562        7.918         78
639        7.855         88
692        7.812         95
715        7.794         98
780        7.742         106
813        7.717         110
842        7.696         114
905        7.653         122
1191        7.445        158
1304        7.342        172
1385        7.260        182
1450        7.190        190
1687        6.759        217
1735        6.652        223
1758        6.600        225
1826        6.443        232
2025        5.950        253
2060        5.859        256
2094        5.774        260
2131        5.688        263
2142        5.661        264

万用表低压报警如果是7V,那么可以放出200mAH。受到大电流档的限制,这块松下电池实用容量在150mAH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是什么样的铁锂?哪有卖?

我用的利维能26650,电池盒淘宝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测一个松下6f22
松下6f22放电曲线测试(1千欧放电)
时间/min        电压/V        放电/mAH

请教一下:这个放电量是如何计算的? 手工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放电量是如何计算的? 手工计算?

电量可以用电流I对时间的积分得到。

自定义放电制度(放电规则)测得的电量:指定负载电流(或电阻)和终止电压,然后测量并计算放电电流对时间的积分值,即为电量值。
小电流放电时,化学反应比较充分,化学物质处于准静态,因此电压基本可以反应电量。小电流下,有载与空载电压,往往只相差0.05V以内。
500型万用表的放电制度:终止电压1.15V,当然,不同时期的500表,设计的电压有所不同。
我比较喜欢使用的放电制度(规则):小电流(如0.05C),终止电压1.15V,满电电压1.45V以上
碱电池、碳性电池在小电流放电时,电压在1.45V以上时,统一看作“满电量”
在1.45到1.15V之间,电压与电量几乎成线性关系
对应表如下:
空载电压        轻负载        电量
1.50        1.45        100%
1.45        1.40        84%
1.50        1.45        67%
1.35        1.30        50%
1.30        1.25        33%
1.25        1.20        17%
1.20        1.15        0%

在这一放电规则下,空载电压为1.2V的电池,快要没电了,不适合万用表,长期放置容易漏淮。
我一般发现空载电压小于1.3V,就判定电池快没电了。
对于碱电池,1.3V时还有不少电,但我还是选择丢弃,或者拿到玩具上及时用掉。
就以我测试的6F22,在这一放电制度(规则)下,8.6V满电200mAH,1.3V半电100mAH,6.9V无电0mAH
当然,6.9V之后,实际上还有80mA的电量可以测量到,但我们不会去利用这些电量的,统一抹零即可。
所以,这块松下6F22测得总电量大于280mAH,但在这一制度下,只是200mAH电量
由于有些档位电流大,已不是小电流放电,所以可用电量往往小于150mAH

参考以下几个万用表设计的电池终止电压
UT33A: 1.2V
VC86E:1.15V
500表:1.15V
后期设计的廉价47表就不必参考了,他们设有放电规则的,没有对电池电压下限的基本约束,几乎要把电池电量榨干。

玩具耗电快,我就叫儿子以1.1V为下限。小于1.1V的定没电,可以扔了。

综上,我心中的电量是这样的:
干电池,轻负载电器:1.15V至1.45V之间有电,平均1.3V。空载1.2V无电
干电池,重负载玩具:空载1.1V无电
镍氢电池,1.1V至1.4V这间有电,平均1.25V,不同电池有差异,只是的大约的概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以前不知道你说这个牌子,劲量买不起,都是用的耐时和双鹿:都不咋靠谱的样子...

我也是两年前把 UT33 ...

介绍一个碳性电池:华太蓝壳7号碳性电池,一个0.32元。
120mA放电到0.9V,容量大于220mAH
10mA放电到0.9V,容量大于400mAH
给UT33A供电,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介绍一个碳性电池:华太蓝壳7号碳性电池,一个0.32元。
120mA放电到0.9V,容量大于220mAH
10mA放电到0. ...

多谢推荐,
正好缺电池了,
买一批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介绍一个碳性电池:华太蓝壳7号碳性电池,一个0.32元。
120mA放电到0.9V,容量大于220mAH
10mA放电到0. ...

许老师好!哪有买?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许老师好!哪有买?淘宝?

我是淘宝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L:
多谢推荐,
正好缺电池了,
买一批试试。

华太电池比较轻,只有6.6克。所以它也是比较容易漏液的电池。
比较适合用在遥控器、放大镜、闹钟。如果这些小电器常用,会及时发现没电了。即使漏液,一般也不会伤到电池座弹片。
用在万用表,可以试试三圈、益圆电池,电池重量7.6克,锌皮比较厚。
如果万用表要用碱1.5V的电池,以前我用的是南孚电池,有的会漏液。二代、三代电池没有在万用表中试过,在电波钟等试过,暂未发现有漏液的。

网友:
上月我收了一块77年的500表,里面用了一节5号的劲量碱性电池,严重漏液,旁边的9v电池外壳也生锈了,底部印的有效期是98年。想必这两块电池都是在98年之前装进去的。碱性电池的封口端在尾部,而且内部液体较多,一旦漏液后果较严重。

网友:
容量小,用途不一样把,寿命,放电电流,这些不一样,测试结果也不一样。就那么点儿容量,不可能指望像充电电池,充电电池小电流放出来的还未必多。自放电都跑完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F:
这种尺寸的 9V 电池有 6F22 和 6LR61 两种(其实还有一种但国内几乎买不到)

6F22 放电电流小的话放出 ...

这个测电流的小仪器叫什么名字?我也去买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华太电池比较轻,只有6.6克。所以它也是比较容易漏液的电池。
比较适合用在遥控器、放大镜、闹钟。如果 ...

好的,正好主要是想用在遥控器等常用设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测电流的小仪器叫什么名字?我也去买个

那个是我为了测方块电池容量临时用洞洞板和 M8 单片机自制的,固定电阻放电,单片机不停检测电池电压并根据欧姆定律计算出电流然后积分得到容量

只是个人临时 DIY 的非制式仪器 而且过了十几二十年程序都不一定找得到

楼主:
重新测试了 CR2032 电池,以4mA电流放电,截至电压2.5V,能放出 100mAh 电量

因为手里的电子负载只能最小10mA放电,所以换种方式,测试环境如下:

信号发生器设定4mA恒流,输出正极接电池负极,输出负极接电池正极,并用万用表检测电池两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