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公牛排插轻触开关控制电路板中IC是单片机还是其它

楼主(2022-09-25):
公牛某款排插带有轻触开关,实物线路板上有一8脚IC,表面无标识,借用网上原理图可以知晓8脚IC控制与输出继电器,现请问哪位大师知晓此IC型号,谢谢!

轻触开关控制线路板

轻触开关控制线路板

借用充电头论坛原理图

借用充电头论坛原理图

网友A:
好奇这种电路有什么实际意义吗?还不如把实物开关弄好一点来实在和可靠。

网友:
这个图少了电容放电回路的二极管吧

网友:
芯片资料
好像是PN8370芯片
http://www.szlwtech.com/ask/1683.html

网友:
PN8370M是一款高性能的原边反馈控制器。PN8370M工作在原边检测和调整模式,可省略系统的光耦和TL431。PN8370M拥有恒压恒流控制环路,可以实现高精度的恒压、恒流输出,以满足大部分充电器和适配器需求。PN8370M内置高压启动电路和极低的芯片功耗使得系统能够满足较高的待机功耗标准。
PN8370M节省2颗启动电阻,低待机功耗:PN8370M内置高压启动,可轻松实现50mW待机功耗。

网友:
PN8370芯片数据

PN8370

PN8370

网友:
现在的这类电路大多都是专用集成电路了

楼主:
查555IC有关资料,从输出端子引脚功能来看此IC应该不是,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这种电路有什么实际意义吗?还不如把实物开关弄好一点来实在和可靠。

从节能方面考虑确实不宜提倡增添此线路板,遇到线路雷击或瞬间过电压,此线路也易损坏。

楼主:
谢谢你的详细资料介绍,感觉还是有出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详细资料介绍,感觉还是有出入。

不必客气,友友

网友B:
应该不是单片机,就一双稳态电路实现的单键开关。双稳态电路比单片机内部集成度低得多,从成本上来说没必用单片机。

网上找了下单键开关芯片有6脚的也有8脚的,你这上面没有丝印或者是打磨了,要找到原型号比较困难,因为如果厂商是定制的芯片,同样的晶片在封装时打乱一下脚位,找资料对比不出来的。问下楼主为什么要到原型号,是坏了要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单片机,就一双稳态电路实现的单键开关。双稳态电路比单片机内部集成度低得多,从成本上来说没必用 ...

谢谢!手中有几十块这种线路板,初步分析部分是此IC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