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电视视放板RGB信号可以外接吗?

楼主(2022-09-26):
把视放板RGB三条线接另一台电视RGB,两电视地线相连可以吗?

网友:
理论上同类型的电视应该可以,还得加一根同步信号,但实际没人这么干过,因为把两台电视对接需要很大地方不说,而且风险极大,万一烧了显像管或是电路得不偿失

网友:
直接连接不可取,不同机器的要求不一样。
最恰当的做法就是信号与电源隔离的做法,这样从末段输出到另外的CRT难度势必加大。

网友:
首先是信号电平问题,通向显像管的RGB信号包含亮度信号,是主板针对特定的显像管进行优化后的信号,也就是在电视机出厂调试时进行了调整的信号,同时受到电视机亮度、对比度控制而变化其幅度,不是标准信号。第二,由于包含亮度信号,必须是直流连接,这就给阴抗匹配、电路工作点等造成了很大麻烦。第三,就是信号中不包含同步信号,必须想办法完成行、场同步才能正常工作。因此,工作量要比采用标准的AV信号或S信号大得多。就像音响系统采用标准线路输出电平一样,要想把两台功放的末级连接起来,要麻烦得多

网友:
有人改过crt的rgb输入,输出不确定行不,bilibili上有,允许的话我把链接贴上来

网友:
连接是可以,但是想显示图像就就不可能了,图像需要RGB信号与行场扫描同步才能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