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摄像头搜不到IP地址

楼主(2022-09-26):
一台森视的摄像头,通电网线灯闪,红外灯在暗处也会亮,就是录像机搜不到,电脑下了几个ip搜索软件也不行,也找不到官网,不知哪位大神能给个摄像头的ip搜索软件或客户端,不胜感激。

网友:
看看能不能把摄像头复位,这样ip会变成自动或者厂家设定的某个值

网友:
可能不在同一个网段

网友A:
1、开盖子找 ttl接口,看能不能进去

2、电脑装Wireshark,开启抓包。网线链接摄像头,加电。我们一般设备忘记IP都是这么搞的。

原理:
(1)wireshark是一个抓包软件,就是说能把经过网卡的包给拿一份出来 。简单点说,就是能看到网线上的IP包。
(2)根据规范要求,设备网口如果配置有 IP地址的话,加电初始化的时候,要发出来一个报文,来检查是否IP冲突。如果没有配置固定IP,那么就要发出DHCP报文,来请求一个自动的IP。

(3)综合上述2项。PC及抓取 摄像头 加电初始化过程中的报文,wireshark会自动分析,直接看分析结果,可知IP地址。

网友:
官网上有联系电话,你咨询一下试试。

网友:
按3楼的说法,多试试其他网段搜索。比如:电脑设置192.168.0.1;192.168.1.1;    2.1;  6.1;   10.1;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开盖子找 ttl接口,看能不能进去

2、电脑装Wireshark,开启抓包。网线链接摄像头,加电。我们一般设备 ...

你好,下了个Wireshark,安装后一头雾水,还总是没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下了个Wireshark,安装后一头雾水,还总是没响应

咋会这样呢?

悲剧了。机器很老了吗? 试试老版本;另外找找看有没有 reset 的孔 或者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会这样呢?

悲剧了。机器很老了吗? 试试老版本;另外找找看有没有 reset 的孔 或者钮。

折腾一下午,头也大了 ,挂交易区了,出了省心

网友:
又是涨知识的一天

网友:
杂牌摄像头搜寻ip确实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