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容易烧发光管

楼主(2022-09-26):
不到一年已经烧了3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源好的情况下,散热不好是主因。
不靠谱的电源,那就不好说了。当然,LED灯珠的品质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喜欢修LED灯,焊台和LED测试仪都有,就算把整盘灯珠全部换了也就使用1-2个月滤波电容鼓包又烧灯珠了,现在都懒得修了。不知道是什么元件引起电压过高(纯业余爱好小白勿喷)

网友A:
把灯珠电流减少3分之一。寿命成几倍的增长。亮度几乎不减少。。。。把小板上的5R60,贴片电阻去掉。

网友:
灯珠太少,驱动太大

网友:
除大厂出的,一般都是以最大发光电流设计的电路,或者说是设计寿命就那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灯珠电流减少3分之一。寿命成几倍的增长。亮度几乎不减少。。。。把小板上的5R60,贴片电阻去掉。

6R60以及3R90好像是并联的?老花眼看不清。

网友:
质量不好,买带散热片的寿命长,发光管怕发热,一次我把LED手电放在笔记本散热口旁,热风吹到手电,一会亮度就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灯珠电流减少3分之一。寿命成几倍的增长。亮度几乎不减少。。。。把小板上的5R60,贴片电阻去掉。

还有那个2.2欧姆的电阻要不要增大,例如增大到3.3欧姆?

网友:
关键是灯珠质量不好,散热不好不会烧灯珠,只会造成光衰,我13年前用Φ5灯珠做的灯,开始都没有加散热器,一年后觉得这样散热不好,自己家的60来个都加了散热器(利用下班后晚上时间,花了半年时间),连襟家近百个没精力加了,结果现在家里的60来个亮度几乎不减,连襟家的亮度很低了。

补充内容 (2022-9-26 18:59):
就是边缘的散热好点还有点亮,中间的散热差几乎不亮了,全部灯珠是串联的。

网友:
LED灯被把名声做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是保险电阻,和3.3没区别,主要还是限制输出电流,3R9和5R6是并联的,去掉一个试试~

去掉一个,功率减少了。要不要换上一个1/4或者1/8的碳膜电阻?

网友:
没有花钱的不是,直接买好点儿的,省心,踏实,干扰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