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德MF368,二极管坏了,买什么型号的呢?

楼主(2022-09-26):
电阻x1档,最低那一档,短接时指针只能摆到一半,其它电阻档指针正常,拨盘接触正常,x1档的18欧阻值也没变,两个1.5v电池容量足,
测旁边两个二极管正反都通,显示0.6v,
我看到上面有个和它们外观一样的二极管,测了一下,是单向导通,显示0.6v,
猜测可能是这两个二极管坏了,在网上找了一下午没搜到0.6v的二极管,应该买什么型号的呢?
这两个二极管是公用的,如果它们坏了,为什么其它电阻档都不受影响?只有x1档有问题?

网友A:
原因还是电池有问题,虽然电压够,但内阻太大就会产生这样的现象,还是要换电池才行,二极管是正负并在表头上的,起保护表头作用,没问题的。

楼主:
还有个有趣的现象,数字表二极管档时,用表笔一搭这两个二极管的两端,指针就啪的一下打到头了,把表笔正负极反过来再一搭,指针又啪的一下打到另一头了

网友:
我看过多款47的、201的,发现凡是交流5或者10伏是单独一条线的,整流的二极管都是硅管。反之交直流共用5V或者10V的都是锗管(例如2AP9)。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至于保护表头的用1N4007就可以了。

网友B:
三楼说的很有可能
368上海刚出来( 上海产的第一批次ACV2.5V档是坏的,电路走线错误) 我就买了, R1档很耗电的,记得是150mA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个有趣的现象,数字表二极管档时,用表笔一搭这两个二极管的两端,指针就啪的一下打到头了,把表笔正负 ...

应该笔误吧

数字表二极档指针一下打到头?

是在路测?表装着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笔误吧

数字表二极档指针一下打到头?

是的,装电池了,在路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还是电池有问题,虽然电压够,但内阻太大就会产生这样的现象,还是要换电池才行,二极管是正负并在表头 ...

二极管双向导通是正常?上面那个二极管就只能单向导通

网友:
你这表没毛病,清洗Rx1档的拨盘触点,检查表笔电阻,电阻档电位器。有的新买来电池也不行,换电池再看看,如果还不行你买一只16400锂电池(3.7V)加一只占位桶,我就是这样处理的三块表,实践证明对测量结果是相同的。

楼主:
好了,刚才换了两个新的名牌电池,没拆封的,x1档就正常了,原来那两个电池也是1.5v,但是个我从听说过的牌子

楼主:
感谢大家,果然都是高手

楼主:
从没听说过的牌子

网友:
前几天刚从海鲜市场入手2只星牌368,到手一看8成新,全好,才80包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楼说的很有可能
368上海刚出来( 上海产的第一批次ACV2.5V档是坏的,电路走线错误) 我就买了, R1档很耗 ...

档位盘明白标示X1R档150mA

网友:
那两个二极管看图片上应该是保护用的,两个二极管正负并联,所以怎么测都是0.6V,不是坏了,乘一档指针只能走一半,检查一下电池是不是带载降压厉害,因为指针表乘一档短路表笔时电流一般是几十毫安到上百毫安,所以,电池的内阻不能太大,否则,测量电压够,但不能带载,最好用碱性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档位盘明白标示X1R档150mA

是的

估测大功率二极、三极、维持大功率可控管导通、小电机慢转等等是它的好处(3V150mA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有趣的现象,数字表二极管档时,用表笔一搭这两个二极管的两端,指针就啪的一下打到头了,把表笔正负 ...

楼主应该先看下图纸,就不会有疑问了,也不会以为管子坏了。

这2只二极管是反向并联关系,保护表头的,它们并联在指针表头两侧,直接测当然会打表了。
打表的程度和方向,跟数字表注入的电流的大小和方向有关。

我没有MF368,下面这图仅供参考,可能跟实物并不完全相同,至少电压档的2K应该是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