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2村液晶电视的修里

楼主(2022-09-26):
32寸 创维
故障现象:
1、看着的看着毫无征兆的关机了,就和待机一样。
2、再次开机,大约3、4秒钟出现图像,但是闪烁,再过月10秒,图像正常了,但是一会就有关机了。
3、去点了信号源(机顶盒)再试的时候,机内“啪”的一声彻底关机了。
4、拆开机壳后电源板的热板区的散热板很热(见图1),这个时候距离"啪"的一声关机已经几分钟过了。
5、查看机内保险帽炸开了。
6、查看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异常发现。
请各位老师指导一下,大概是i什么问题

图一:散热板很热

图二:保险炸开

被炸掉的保险帽

网友A:
估计电源板挂了呗。

能修则修,不能修则买电源板试试。 基本上,初级那一大套,管子,电源芯片,整流,电容。

网友B:
设计的问题。你把那两块散热片下面的电容拆下看看,不少都大肚子了,顺带着其他元件都出问题了,甚至主板上、背光板上都有问题了。

网友C:
负载有短路故障,电源超负荷,只有排除短路故障后才可以接入好的电源组件。还得用假负载修理电源组件(如果电源已被殃及)。

网友D:
看你描述也是不懂,还是找人修或是换新吧,自己修没基础没工具配件很难,就是一般电工都整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源板挂了呗。

能修则修,不能修则买电源板试试。 基本上,初级那一大套,管子,电源芯片,整流, ...

谢谢 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的问题。你把那两块散热片下面的电容拆下看看,不少都大肚子了,顺带着其他元件都出问题了,甚至主板上 ...

谢谢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有短路故障,电源超负荷,只有排除短路故障后才可以接入好的电源组件。还得用假负载修理电源组件(如果 ...

谢谢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描述也是不懂,还是找人修或是换新吧,自己修没基础没工具配件很难,就是一般电工都整不了

自己先试试,不能在说,这个机器半年前我修好过一次 ,(那次是不开机,换了一个电容)
谢谢帮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己先试试,不能在说,这个机器半年前我修好过一次 ,(那次是不开机,换了一个电容)
谢谢帮忙

保险丝炸成这样,电源板肯定坏了,买拆机电源板替换吧。
这种拆机板某宝有,不贵。买元件修是不合算的。

网友F:
这类机器,散热片下面的电容容易怀孕,另主板1.2电压有问题也会导致你最起初的故障现象,但是现在必须先查电源了,通常爆保险是由于短路存在引起的,还是仔细查查电源吧,重点初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险丝炸成这样,电源板肯定坏了,买拆机电源板替换吧。
这种拆机板某宝有,不贵。买元件修是不合算的 ...

谢谢指教 ,矿坛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类机器,散热片下面的电容容易怀孕,另主板1.2电压有问题也会导致你最起初的故障现象,但是现在必须先查 ...

谢谢指教 ,矿坛不错
周末开始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源板挂了呗。

能修则修,不能修则买电源板试试。 基本上,初级那一大套,管子,电源芯片,整流, ...

今天检查了一下 开关管应该是击穿了(K3683,所有级间正反向电阻值一样,且很小一组是0欧姆,另两组都是20多欧姆)
开关管击穿一般是什么原因呢?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类机器,散热片下面的电容容易怀孕,另主板1.2电压有问题也会导致你最起初的故障现象,但是现在必须先查 ...

今天检查了一下 开关管应该是击穿了(K3683,所有级间正反向电阻值一样,且很小一组是0欧姆,另两组都是20多欧姆)
开关管击穿一般是什么原因呢?请指教。

楼主:
450V150uf和450V10gf的电容没有容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检查了一下 开关管应该是击穿了(K3683,所有级间正反向电阻值一样,且很小一组是0欧姆,另两组都是2 ...

不太好说,查查其他零件,反正没几个,没问题的话,换上试试,连电源芯片一把头换了就行。土法子,中间串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好说,查查其他零件,反正没几个,没问题的话,换上试试,连电源芯片一把头换了就行。土法子,中间串 ...

我是业余的修自己的电视,没有零件和工具,还是直接买了一块拆机电源板,目前已经修好了,谢谢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