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谁用过这种鼠标?

楼主(2022-09-27):
有三个按键,没有滚轮。使用RS232或PS/2接口

网友:
我啊,咋了?

第一个我再IBM机上见过,也用过。形状较少见。
第二个就比较普通了,常规货。

老点的鼠标都没滚轮,还有2个按键的呢,那个才正宗。

一般是底下是个滚轮,就是个圆的橡胶球(外橡胶皮,里面钢珠)。
也有是光电的,需要一个专用的板板,高级货一般水平搞不定。作图等专用。

网友:
好老的鼠标,以前网吧用过第二种

网友A:
串口鼠标是486之前电脑的标配,这个还是三个按键的,我只用过2个按键的
PS2鼠标就比较常见了吧
我还有一个那种大圆口的键盘呢

网友:
九几年以前的电脑都是这种鼠标,九针插口的还要早一些。多数都是滚轮的,光电的很少。

网友B:
       386时代开始(单位的计算机)一直到现在什么形式的鼠标都用过,你的都是三键鼠,第一图是串口鼠标,第二图是小圆口鼠标,在此之前还有大圆口鼠标,以及大圆口转小圆口的转接头。现在还有PS2转USB的转接头,小口鼠标现在还可以用,但是相对不大好用。

网友:
2000以前早期电脑标配......

网友:
楼主暴露年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6时代开始(单位的计算机)一直到现在什么形式的鼠标都用过,你的都是三键鼠,第一图是串口鼠标, ...

中键有哪些用途?(本人只在一些三维CAD软件中用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鼠标是486之前电脑的标配,这个还是三个按键的,我只用过2个按键的
PS2鼠标就比较常见了吧
我还有一 ...

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键有哪些用途?(本人只在一些三维CAD软件中用到过)

中键功能与普通鼠标中间滚轮按下去的功能一样,只是中键为平的。默认的是长按可以滚动屏幕,看网页。也可以自己设定方便设计。

网友:
对,就是这样的,串口两键

网友C:
看来楼主太年轻,我还用过1个按键的鼠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太年轻,我还用过1个按键的鼠标呢

苹果鼠标?

网友:
是的G3/G4都是单键的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