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红表笔接电池负极,黑表笔接正极,数字相反,是这样吗?

楼主(2022-09-27):
指针式万用表红表笔接电池负极,黑表笔接正极,数字表则相反,是这样吗?

网友:
模拟表输出电压红负黑正是不得已的,道理也很简单,
因为要优先考虑输入(测量电流和电压)的极性要符合红正黑负的习惯。
但这样一来,就规定了欧姆档的电流方向,对外输出就只能相反了,否则要加换向电路,显然没必要。

网友:
指针表红负黑正在初中物理就有了,数字表是实用中体会,没人教。

网友:
指针表红负黑正,数字表一般是红正黑负。但也有例外,比如UT61E、UT61E+和指针表一样,只有测二极管时是红正黑负。

网友:
一脸懵逼,指针万用表红表笔输入负电压,黑表笔输出正电压。

网友:
拿模拟表的直流档位量数字表的电阻档位,然后再反过来。
左右互搏。

我手里的几块数字表都是红正,黑负。

网友:
指针表的电阻档是黑正,红负,记住这个极性主要是用来测量晶体管,集成电路,电解电容用。

网友:
测几个看看:

500 红负

930F+ 红正

by1933 红正

4256  红正

500 10K档 红负

网友: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

指针表,数字表,是反的!

网友:
不一定我的两块数字表890c+以及61e+就相反

网友:
是真的!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表输出电压红负黑正是不得已的,道理也很简单,
因为要优先考虑输入(测量电流和电压)的极性要符合红正黑负的习惯。
但这样一来,就规定了欧姆档的电流方向,对外输出就只能相反了,否则要加换向电路,显然没必要

社会主义没必要,资本主义有...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

网友B:
乍一看,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搞不懂为什么楼主拿着红表笔去接电池负极,黑表笔去接电池正极。指针表的表笔是接哪个电池?表内电池还是待测量电池?
指针表只有在欧姆档时,它的正表笔(红)是在表内部与电池负极相连,负表笔与电池正极相连,
其它档位,红黑表笔与表的内部电池不相关。

网友:
辛普森260倒是想正就正想负就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乍一看,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搞不懂为什么楼主拿着红表笔去接电池负极,黑表笔去接电池正极。指针表 ...

没错,1楼的表述的确不严格。
主要是想用万用表测试晶体管,这样一来,红黑表笔哪个输出高电位,哪个输出低电位就必须要搞清楚,否则二极管正负极会搞错,三极管类型会搞错。
感谢指正!

网友C:
日系数字表好多就是红负,黑正

网友:
万用表用得多,不管是指针表还是数字表,自然就知道自己万用表这些红黑表笔的正负规律。

要想万用表发挥更大作用,对于自己的万用表灌出的电量,不仅要知道正负,还应该知道他灌出的电压、电流的大概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系数字表好多就是红负,黑正

那是 Advantest 不肯和美国爸爸一致

你看人家 Hioki 就没这事

网友:
欧美白人脑子转不过弯,所以他们的指针表欧姆档也是红正黑负。

日本人大大的狡猾,指针表电阻档搞成红负黑正可以节约波段开关的一个刀,就偷工减料了,由使用者脑子自行转换极性,中国学日本,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数字表的核心是一个电压表头,不像指针表是个电流表头,搞成红负黑正无法节约任何东西,所以还是红正黑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