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老电源WYJ45A的不开机问题

楼主(2022-09-27):
老电源WYJ45A。

一台已正常,另一台我把双稳管换成硅管,不能开机了。锗管0.3V硅管0.6V。

2号机好用。负表笔接电压输出+极。
关机Q9集电极42V   Q10集电极-1V.
开机Q9集电极0V  Q10集电极55V.
开机正常

1号机故障机。负表笔接电压输出+极。
关机Q9集电极42V   Q10集电极-1.8V.
开机Q9集电极-30V  Q10集电极0.2V.

开不了机,表针动一下又回来了。

双稳电路,改那个电阻会翻转。

网友:
电路复杂。

网友A:
可试试临时把下图里的d11拆除。如果有正常电压输出,则说明故障点在电流保护及单稳态电路中,如果仍没有输出,则还有别的地方引致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试试临时把下图里的d11拆除。如果有正常电压输出,则说明故障点在电流保护及单稳态电路中,如果仍没有输 ...

换了硅管后,要改基极电压。双稳不翻了。别的问题不大。

楼主:
这样电阻得多大。不处理降了20伏。

楼主:
电容都是1976    1977年生产的

网友B:
双稳电路R23调大,R30电流检测要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稳电路R23调大,R30电流检测要翻倍。

                高手! 这个电路图有错误。G9的发射极应该接+极输出,接R30右侧。这电路过流测不出来的。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稳电路R23调大,R30电流检测要翻倍。

换了好多件。不见好转。

Q9。G10换硅管很麻烦。测流电阻R30.要改。还是锗管麻烦少。在破烂里竟然找到了那两只管子。测了一下没坏。换上还是不翻转。

把右边G10换了硅管5401    .竟然可反转了。这电路是不对称双稳电路,可能管子老化了。耐压不行了。

最高电压输出不足。还要修。

网友B:
Q10换硅管没问题,R30也不用改了。二极管处理一下还能用,主滤波电解电容最好换掉,换3300u/100V的。新换的电容可使主电源电压升高,那么电源的最高输出电压也能达到原输出电压的标准。

网友A:
这种大量使用锗管的老电源,因为锗管的特性欠佳,不够可靠耐用。

不怕折腾、想提高其工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可以用硅管来代换。基本上,除了q9外,都可以直接代换。

q9也可以用硅管代,但需要将13毫欧的检流电阻阻值相应增大。大概增大至50毫欧,最好是通过调试确定。

调试方法是,用一个0v起调的可调电源,经一只约1k的电阻,给q9的be结加负电压(预先将原b极与外面的连接断开),看负电压为多少,单稳态电路反转。

根据这个负电压值,确定检流电阻大小。如果没有合适的电阻,那就用稍大的值,然后配电阻作的分压器,以获得合适的检流起控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0换硅管没问题,R30也不用改了。二极管处理一下还能用,主滤波电解电容最好换掉,换3300u/100V的。新换的 ...

电容我手里都是470μF100V,那几个才20μF。用不了那么多电流。是不电压太高了。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大量使用锗管的老电源,因为锗管的特性欠佳,不够可靠耐用。

不怕折腾、想提高其工作的稳定性和可靠 ...

        试了硅管没成功。换的东西太多,不值的。可能是电容太大了。电压差的太多了。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硅管没成功。换的东西太多,不值的。可能是电容太大了。电压差的太多了。谢谢指点。

我12楼的内容是指机子正常后的改造。里面断开q9基极,是指保留二极管后才断开

你那台机子是不是还没修好不能正常开机问题?看你前面说的,好像修好了,也好像没有修好。

如果还存在原来不开机的问题(单稳态电路开机后就异常状态),可能是q10的b极电容失效引致,可试试并联一只同规格的电容上去。

网友:
谢谢分享 又是涨知识的一天

楼主:
一个落后的工艺毁了一个产品。。

所有的6只大管子发射级,基机都采用了插管连接。时间长了接触不良。个个出问题。不好使。+

楼主:
电压档旋钮。顶丝烂了,拧不动了。用3.5MM钻头钻透。一顶出去。用M4套扣。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