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变压器,谁知道用在哪里的?

楼主(2022-09-27):
如题。这样不是磁短路了么?

网友:
磁饱和变压器,恒压输出。

电压稳定度高,稳压范围宽,在额定负载的情况下,当输入电压在额定值的士20%的范围内变化时,输出电压稳压精度可限制在土1%范围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磁饱和变压器的稳压范围与输出负荷量有关,当输出负荷减少时,稳定范围可相应加宽,磁饱和变压器的稳定范围与负荷量有关,这一特点是任何其他形式的电子稳压器无法比拟的,
这使它特别适用于电网电压波动大的场合。
缺点就是损耗大,发热量大。

网友A:
磁旁路限制功率,输出电流被限制,短路都没事。

网友:
像霓虹灯的变压器

网友:
像是胆管灯丝变压器

网友:
搜索漏磁变压器
一般升压并且能够限流,不怕输出短路。

网友:
像是电能表的结构,就是这么做需要设计复杂的磁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旁路限制功率,输出电流被限制,短路都没事。

这么说,看输出13V多,很适合给12V铅酸蓄电池充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看输出13V多,很适合给12V铅酸蓄电池充电啊。

看样子电流小于1A,小电池是可以,但电压有些高得人为控制或加电路控制。

网友:
降压还是升压?

网友:
楼上有人说了,就是漏磁变压器而已,很常见的。能够限制输出电流,即使输出短路,初级电流也不会变得超级大。比如最常见的微波炉变压器就是这种。

网友:
微波炉高压变压器就是这种模式~电焊机变压器也类似。

网友:
单独这么一个变压器,还真难确定是啥机器上用的。

网友:
做个磁饱和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