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55录像机故障求助

楼主(2022-09-27):
各位师傅,我的松下F55播放都正常,就是出仓的时候,舱门会提前打开,然后很快关上,录像带就不能正常退出,被关在里面,我每次都是手动开门,等带子弹出,请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录像机的伺服可麻烦了,太多年没搞都忘光了

网友A:
机器面板安装时,要手把仓门盖推开再安装,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面板安装时,要手把仓门盖推开再安装,试试看。

试过了,不行啊,是不是哪个齿轮位置不对

网友:
这样的老东西以后还能正常用吗?我家的LD播放机,录像带播放机不知还在否

网友B:
如果不想对齿轮,就把仓门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想对齿轮,就把仓门拆下来。

看来就是齿轮错位了

网友(2022-11-10):
【大胆猜测】
早期的应该不是数控的,建议检查机械结构

网友:
年头太久了,忘了怎么修了

网友:
应该是拆过带仓!不然开关门不可能提早过延迟!

网友:
肯定是齿轮错齿了,这种松下机错齿是通病,网上有安装视频,属于G型机芯,后期PD92就不是这结构了,但齿轮还是易损,不如夏普机可靠

网友:
拆开机芯,看看是不是出仓齿轮对位有偏差。

网友(2023-02-12):
这种机芯我拆装过几次,网上有视频教程,我有一个的出仓塑料齿轮几乎坏掉了

网友:
这种机器没有修理的意义了,图像不尽人意,与4K高清没法比!

网友:
玩的是情怀,我有好几台F55

网友:
朋友你好!这台F55机可能是拆卸过前脸,再装回后位置不对造成的,如果机器重放、停止和出盒状态都能建立,说明机器齿轮定位没有问题,仅是仓门挑臂和仓门的位置不正确。建议把前脸卸下,检查挑臂完好位置正确,将仓门手动顶起装上即可。

网友:
拨揷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