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温漂不容易

楼主(2022-09-27):
这几天在玩恒流源,就是参考使用许老师317恒流源电路,开始做了100毫安的,很难稳定到1微安,几分钟又漂了。能分辨到1微安电流的玩具表也在漂,所以降额折腾4毫安的。4毫安的可以用胜利97表看到1微安,而且表不漂,测试过冰箱10几度到30度一个字不漂,直到零下近20度才漂一个字读数。

恒流容易,电路搭好,短时间负载从0到1.5K欧电流一点不变。但温度一变化电流就跟着变了,虽然现在我室温24小时变化不到4度,但想让电流1微安不变也很难。这两天调整正负温漂电阻补偿多次,终于让电流表读数3993稳定了22个小时,从昨晚零点调整到现在读数一直不变(昨夜2点睡下后不知,早起不见变化)。

基本电路借许老师的图

这个小玩意,部分元件是100毫安用留的。调整个3993容易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是在变
你只不过把温飘调整到和你的表温飘一致而已。

主题说明了表不漂,放冰箱温差10多度内不漂。

网友B:
前面用lm1117做了一个驱动发光二极管,发现电源电压超过7V之后输出电流会随电源变化,不知何故。改天试试317看看

网友C:
类似的问题遇到过,用ne555做方波,1kc温漂几赫兹,后来改用精度高一个档次的se555,金属膜定时电阻配涤纶电容,温漂一两赫兹,尽量用专业器件,麻烦就少一些

网友D:
控制温漂,单纯的拼元器件品质也未必能够完全解决问题,有时候加入温控也许是必要的。

网友E:
没有加三极管续流么?

网友E:
3993不变,
也就是1/4000以内,
即250ppm,
这样观察离10ppm量级还差得比较远,
看起来还是需要高位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用lm1117做了一个驱动发光二极管,发现电源电压超过7V之后输出电流会随电源变化,不知何故。改天试试31 ...

LM317电压增大电流也会变大,所以电路使用了两级317。
给LED加个限流电阻就行,稳压后电压变化是几个毫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加三极管续流么?

小电流不发热,不做续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3993不变,
也就是1/4000以内,
即250ppm,

是有点远,但还走不好路就学飞很难啊

网友F:
目测楼主正向着基准党迈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的问题遇到过,用ne555做方波,1kc温漂几赫兹,后来改用精度高一个档次的se555,金属膜定时电阻配涤纶 ...

我用的两个317是工业级的(店家标的,是否真未知),但第二次购买他们不发货了说是静默期停业中,节后看情况。
电阻不好,经过高温老化多次,可以用了。纠结的是色环电阻我手上都是负温度系数的,找不到正温度的色环电阻,小电流也得上粗大的水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温漂,单纯的拼元器件品质也未必能够完全解决问题,有时候加入温控也许是必要的。

当测量仪表解决不了自己漂就得考虑温控了。

网友G:
电阻搭棚,不具均温条件,不漂才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测楼主正向着基准党迈进

还远着呢,那在梦中。自己知识斤两还是知道的,人家开跑车自己还在编草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阻搭棚,不具均温条件,不漂才怪呢。

才4个毫安,搭棚好调节更改啊,搭棚也好适应环境温度。真的做个4毫安的用就不使用这么大个的电阻了

网友:
可在输出端并接一3-5v的稳压管,为负载开路时提供恒流源通路.有利于恒流源的稳定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才4个毫安,搭棚好调节更改啊,搭棚也好适应环境温度。真的做个4毫安的用就不使用这么大个的电阻了

搭棚占用的空间大,而大气环境是包含温度梯度的,就您这个结构看,不同功耗的电阻上的温升不一样,其邻近空间的大气温度自然不同,空气稍有扰动就会产生梯度变化,再怎么调节也躲不开自然这只手。

网友H:
Iadj 是50uA,但这个电路好像没有对Iadj的温度补偿吧,手册好像也没给出Iadj和温度的关系。
想要1ua不变化未必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搭棚占用的空间大,而大气环境是包含温度梯度的,就您这个结构看,不同功耗的电阻上的温升不一样,其邻近 ...

多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Iadj 是50uA,但这个电路好像没有对Iadj的温度补偿吧,手册好像也没给出Iadj和温度的关系。
想要1ua不变化 ...

目前室温变化小,28度到29度不见电流变化。Iadj其体怎么变化不知道,输入电压不变也许温漂在1微安内。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电流不发热,不做续流了。

本人觉得那个续流除了为前级提供稳定的工作电流外,
还可为后级开路时提供恒流通路,
也有利于后级的稳定,提升恒流源的负载调整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室温变化小,28度到29度不见电流变化。Iadj其体怎么变化不知道,输入电压不变也许温漂在1微安内。

许老师实测过某LM317的温漂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863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人觉得那个续流除了为前级提供稳定的工作电流外,
还可为后级开路时提供恒流通路,
也有利于后级的稳 ...

我现在调整温漂24小时开着,最后组装再加续流。有续流好,不然负载突然改变电流会超过4毫安,现在换负载时电流表就超流报警两声

网友:
表都要飘,何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