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电脑电源问题

楼主(2022-09-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脑电源都是标准接口:

网友:
PC是个人电脑
PC电源主要和机箱搭配,但主要是给主板和显卡供电,而电脑机箱又和不同规范的电脑主板搭配,而符合ATX规范的主板中又分几种,E-ATX、ATX和M-ATX(大中小三种),和几种塔式机箱相配,这些都是ATX电源标准的20+4,还有其它一些非ATX,比如BTX主板规范,好像电源也是兼容ATX的,市场上肯定还有其它主板规范,可能因此有不同的电源接口。

网友:
品牌新台式机,现在接口很不统一,但输出的电压基本统一,
只出12V大电流,以及一个-12V小电流,一条power good线

网友A:
戴尔品牌机电源L305P-00 的24针引出线太短。1;够不到主板插座。  2;咋样和20针的主板匹配?假如接长主板引线能和G41的主板匹配吗?

网友:
楼上,可以用转接线延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品牌机电源L305P-00 的24针引出线太短。1;够不到主板插座。  2;咋样和20针的主板匹配?假如接长主板 ...

接长主板引线能和G41的主板匹配。是可以的。就是线太多比较麻烦。功率够20针与24针互相兼容。

网友:
除了个别的品牌机与个别最小的17X17cm主板之外都是20针(以前的)24针的电源。功率够用的情况下可以互相兼容。

网友:
谢谢于板指点

网友:
又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