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32位系统,把内存给一刀砍骨折了

楼主(2022-09-28):
(图片)

网友:
64位得翻倍

网友:
您这系统有问题。我修过不少装7x86的机器,都是4G认3G多的。只认1.66G肯定是有问题了

网友A:
32位机只能识别2G内存。现在有64位的win XP了,可以识别大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位机只能识别2G内存。现在有64位的win XP了,可以识别大内存。

有识别到3GB出头点的,但是这1.66就离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识别到3GB出头点的,但是这1.66就离谱了

一般是3.2G左右,换个系统吧,或者装个WIN7 64位的。

网友:
是不是安装的精简版?

网友:
是不是有集成显卡,我的独显32位

网友:
楼主那个太夸张了吧?肯定有问题!
俺的是这样:

楼主:
装64位,可用内存翻倍还有多

网友B:
你这个肯定有问题。
是不是核显占用了?BIOS里面设置一下看。我的4G内存有3.2G可用。
我有个主机装有XP,win7x86,都是32位系统,硬件也不再更新,因为EMU-1212M声卡只有在32位系统里面才能正常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肯定有问题。
是不是核显占用了?BIOS里面设置一下看。我的4G内存有3.2G可用。
我有个主机装有XP, ...

我在bios分了256M给集显,本来32位的识别内存就小,还要匀一点给集显,更少了,装64位的就是3.85G可用,看上去舒服多了

网友C:
只有这么点能用是不正常的,最起码也得将近4G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这么点能用是不正常的,最起码也得将近4G才对。

独显的机子,配合64位系统基本能4GB略微减掉一点,要是核显配合64位系统,也是到不了4G,毕竟药分点给核显,但这只能核显的巴掌大小鸡子,再配合识别不全4GB内存的32位系统,少太多了,除非那个软件只能32位系统,我这儿给GBA烧录游戏的数据线就只有32位驱动,所以装32位win7 emb,结果出来这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位机只能识别2G内存。现在有64位的win XP了,可以识别大内存。

能识别3g多,这个容量估计集显占用了

楼主:
服务器2008 server 32位 可以识别4GB以上内存,pc 系统就不给这个能力 ,

楼主:
我现在用的笔记本截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识别到3GB出头点的,但是这1.66就离谱了

这个是 BIOS 的 MMIO 问题,x86 体系中外部设备除了作为端口访问(需要额外指令)外,也可以映射到内存地址上,当作内存来访问,那么这些映射到内存的地址就不能作为内存用了(访问它就访问到设备上了),因此系统需要知道,你的电脑从哪个地址开始不再是内存地址,这个寄存器叫做 TOLUD,操作系统会读取 BIOS 中的 TOLUD 寄存器,知道你的“可用内存的地址范围”是多少,才能正确管理内存和设备读写。

那么一些早期 BIOS 没有考虑到用户会安装那么大内存,TOLUD 寄存器的值可能非常低,然后后边的地址就给安排上 MMIO 了

所以你安装 32 位系统,没办法,它没法使用内存重映射,所以可访问内存受上述限制。

网友E:
内存寻址32位的操作系统理论上可以识别2的32次方个地址(4294967296B=4GB),但计算机还要接外设(鼠标,打印机,键盘,网卡,声卡,显卡等等)这些外设也是需要占用地址空间的。一般系统内存就是认到3.2---3.5G。你这个也是认的太少了。也有可能你这个电脑属性有问题,也就是说不是实际的认知内存,我的戴尔台式机(DIY的win7-32位)就和你的截图一样,但是工作很好(现在闲置)。

网友:
win2000datacenter能用32G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 BIOS 的 MMIO 问题,x86 体系中外部设备除了作为端口访问(需要额外指令)外,也可以映射到内存地 ...

不是不支持MMIO重映射,而是微软强行禁止桌面版Windows开启MMIO重映射。这是个软件限制,可以通过修改系统内核的方法破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服务器2008 server 32位 可以识别4GB以上内存,pc 系统就不给这个能力 ,

在最早的Windows XP RTM/SP1中,系统完全支持PAE及4GB以上内存。但是在SP2时,微软更新了hal.dll这个文件,在这个文件内对可用内存大小作出了强制性阉割(原因是很多厂商的驱动对MMIO双缓冲的支持并不规范,而硬件厂商却不愿解决这个问题而把这个问题踢给微软,而微软也没有承认这个问题,迫使硬件厂商更新驱动。就干脆采取了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强制驱动程序只能访问4GB以下内存,相当于人为造一个bug),所以这就是一些驱动导致蓝屏的原因。SP2及以后的Windows XP相当于系统内部支持4GB以上内存的功能性代码并不完整(微软造成的)。一方面是重写的hal,一方面是第三方厂商驱动的实现规范参差不齐。
Windows Vista及其以后的Windows操作系统包含有支持PAE运作的完整代码,只是许可证中通过一个数值人为限制了可用内存大小。其实在Windows Vista以后,不兼容PAE的驱动越来越少(微软也开放了DDK的新API),特别是Windows 8及以后的Windows内核ntoskrnl支持PAE(Windows 8及以后的Windows只有PAE内核),其安装要求也明确说明CPU必须支持PAE,从而所有的驱动必须支持PAE。所以微软在Windows Vista~10中限制内存大小就根本不是因为兼容性了,而是一种纯粹的商业伎俩。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位机只能识别2G内存。现在有64位的win XP了,可以识别大内存。

虽然MS-DOS是一个16位操作系统,但是它的物理地址空间是20位,其最大寻址空间为
2^20B=1MB,其中640KB为用户可用内存。当时微软因为解决了16位的MS-DOS使用超过64KB的内存这一问题,在1981年曾表示在当时“640KB内存对任何用户都足够了”。
在现在的操作系统上,类似的技术被称作PAE(物理地址扩展)。早在很多年前,Pentium Pro的物理地址空间就是36位,从而最大内存容量变为64GB。作为Wintel联盟之一的微软没有理由不支持这一技术。这一点可以从Windows XP上得到验证:在Windows XP RTM与SP1版本中,只要在boot.ini中加上/pae这个参数,就完全可以使用超过4GB的内存。但是,由于当时一些第三方驱动并不兼容PAE(导致系统蓝屏),而硬件厂商也根本没考虑到大内存的发展趋势从而不愿意更新驱动,于是硬件厂商就把这个问题踢给微软。在这种情况下,微软做的不是老实承认这些驱动有问题,对这些驱动拒绝签名,将其驳回硬件厂商并要求重写;而是采取了一种最笨的方法:在之后版本的Windows内核中把物理地址空间限制为4GB,又强行关闭MMIO重映射,导致只有3GB多内存可用(因为设备需要占用一部分4GB以内的物理地址空间用于MMIO,当实际的物理内存大于或等于4GB时,就需要通过主板将设备MMIO保留的物理地址空间映射到4GB以上,这样原本被保留的内存就会被释放出来。微软官方的说法是服务器版Windows支持重映射功能,桌面版Windows不支持。但是实际上桌面版Windows不是不支持MMIO重映射,而是微软强行禁止桌面版Windows使用这一特性)。这种做法在当时内存并没有普遍超过4GB的情况下尚且可以理解(因为多数用户会认为蓝屏是微软的问题,不是驱动的问题。但即便如此,微软的这种掩盖问题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做法也是一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短视行为)。
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大内存越来越普及。Windows的安装要求也明确说明CPU必须支持PAE、NX;从而所有的驱动也必须支持在PAE模式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微软仍然这样人为限制内存大小,并以所谓“寻址空间”的理由欺骗用户。微软的这种做法就是一种纯粹的商业伎俩,其目的只有一个:通过控制PAE来限制内存大小,从而迫使大内存用户购买价格高昂且根本不适合普通用户的Windows Server这种服务器操作系统。(例如,如果没有经过设置,Windows Server就没有声音,也很难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寻址32位的操作系统理论上可以识别2的32次方个地址(4294967296B=4GB),但计算机还要接外设(鼠标,打 ...

现代32位操作系统的物理地址是36位,理论上可以识别到64GB的物理内存。而外设占用的地址空间本来也可以通过MMIO重映射机制映射到4GB以上的空间。但是微软强行将桌面版Windows的物理地址空间限制为4GB,又强行禁止桌面版Windows使用MMIO重映射,才导致了这一问题。这是一个软件问题,不是硬件不支持,所以可以用一些软件破解限制。这些软件的原理就是通过修改系统内核禁止内核读取系统许可证中的内存限制数值,从而解除这些限制

网友:
我的是这样的。不破解只有1.83GB可用,破解后8GB可用7.82GB

楼主:
我家两台式机,都是32G内存,但是独显和核显,一下子差了不少可用内存

网友F:
应该是显存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显存占用了

BIOS默认分了256M

网友G:
Embedded是嵌入版的,这个组件化的系统效率很高
硬件配置很低的都能很流畅运行基本的程序,当然好多高级的软件可能用不起来
用在稳定性要求高的工控机上比较常见
哪位,有没有这个版本的克隆安装包
上次谁发我一个差不多的,我忘记存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Embedded是嵌入版的,这个组件化的系统效率很高
硬件配置很低的都能很流畅运行基本的程序,当然好多高级的 ...

我这个是标准的iso安装镜像,32、64位都有,把所有组件都勾上,和普通win7差不多,

楼主:
装win8.1 32位,还剩这些

网友:
可用内存,是指识别到3.2G左右,除去系统已用内存后的可用内存,不是指只认到1.几个G的内存。

网友H:
如果单条内存这个大小应该不对吧。如果是两条内存的,就擦一下内存条的金手指再重新插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单条内存这个大小应该不对吧。如果是两条内存的,就擦一下内存条的金手指再重新插进去。

单条4G,装64位系统就能识别出该有的,为了USB火线驱动,才装的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