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会 氩弧焊 焊接不锈钢的 坛友吗?

楼主(2022-09-28):
现在氩弧焊机,越来越小巧也不贵,不锈钢产品也越来越多。
逛了圈网络,有些爱折腾的主好多都自己买氩弧焊机回来自己焊个 不锈钢架子,不锈钢扶梯,不锈钢围栏,修修补补啥的。
但是坛里也有几位坛友给浇了盆冷水,说氩弧焊很难操作,相当难。
这不发帖请教下坛里有没有会氩弧焊的坛友, 氩弧焊 焊 不锈钢难吗,有哪些技巧?
谢谢。
机器已经在本地买了全套,当然二手的,  氩弧焊机(成色差了点,无电焊功能),焊把线,地线,焊枪,气管,10L氩气瓶(灌满氩气),减压阀,流量计,全套到手就能用300元。
感谢还是比请人折腾来来回回的实惠多了,可以陆陆续续自己修补下家里的不锈钢东西。

补充内容 (2022-9-28 15:50):
氩弧焊主要是控制好熔池温度,而这个温度受机器电流设置, 焊枪开机时间,焊丝送入速度,母材厚薄 等因素影响。
非常类似我们电烙铁焊电阻,相似度9层,无非产热方式不同而已。

网友A:
尝试过电弧焊的朋友都知道,不用护目面罩太耀眼,手工只能闭眼瞎蒙,用了面罩,没起弧前又看不太清,眼力差的老师傅一般用照明行灯来辅助照明,氩弧焊我没实际尝试,只能按所见的大概理解,氩弧焊反接法,容易烧损较贵的钨极针,另外保护气出气速度过快也会增加成本,因此做焊接生意的人,很可能更多倾向于使用正接法,调低气压调小出气量,这样一样会增加提高焊接质量的难度。直觉上,这难度不会比左手拿锡丝,右手拿电烙铁,给线路板焊盘上上锡难度高多少的。

网友:
如没有任何电焊基础劝你放弃.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专业的事情给专业人做,一般家庭最大焊接量
也就几十年两三次的不锈钢阳台。那个你就是自己想搞也嫌烦嫌累。偶尔点焊个东西,拿到楼下做门窗加工点给师傅20-30一包烟的事情。买个全套不知道500要吗?估计不止。您算算您一年预计焊接多少次?每月2次也就24次,24包烟。估计一年最多你能花掉1条烟,还不如省下钱买点好玩的无线电物品。(我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过电弧焊的朋友都知道,不用护目面罩太耀眼,手工只能闭眼瞎蒙,用了面罩,没起弧前又看不太清,眼力差 ...

说到点子上了。
这个氩弧焊 和 烙铁焊 还真是一个道理。
氩弧焊也是 焊枪针头打火后 ,左手送焊丝进去融化,也是 左右手眼的配合。

网友:
零星的焊接不如交给专业人士去做,那样更加经济一些,毕竟人家是干这个的。唯一注意的是要讲清楚焊接要求,防止他们投机取巧,达不到要求就不给钱。年龄大了就没必要自己折腾了,往往是费神费钱不少做的还不如人家好。弄一堆自己八辈子用不上一次的东西还要找地方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专业的事情给专业人做,一般家庭最大焊接量
也就几十年两 ...

我在本地买了个全套的机器,氩弧焊机,焊把线,10L气瓶,减压阀,流量计,到手就能用,人家还给你灌满了氩气,一共300元。
感觉比请人做实惠多了。

网友:
在废品站看到一台氩弧焊40多块钱买下。修好没法实验,没气瓶,我感觉网友买这种焊机主要还是玩自己玩省不了钱

网友C:
我会电焊,电焊还可以,有一段时间用氩弧焊,几楼说的对,不带面罩盲焊,会错位置,戴面罩外面看不见,要在光亮的地方,使用正极接地焊,我只能焊一毫米以上的板材,薄的板材,一焊一个洞,技术不行

网友:
自己可言慢慢尝试,我以前在厂里嫌得没事也跟着别人捣鼓。现在起码能焊,反正自己弄着玩。焊薄板电流调小点,焊丝用0.6或0.4的,钨针焊接一段时间就要磨尖。电流自己慢慢去调,如果电流大了一烧就是一个洞。

网友D:
其实氩弧焊二保焊因无药渣远比普通电焊容易,只不过需要又特殊气体麻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氩弧焊二保焊因无药渣远比普通电焊容易,只不过需要又特殊气体麻烦。

氩弧焊难度在薄材,0.5薄板 还是有难道,电流大小,焊接时间焊接角度。不玩个几瓶气恐怕很难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会电焊,电焊还可以,有一段时间用氩弧焊,几楼说的对,不带面罩盲焊,会错位置,戴面罩外面看不见,要在 ...

正极接地 ,负极接焊枪,这是用的最多的焊法,焊出来的熔池深,强度高。
反接则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氩弧焊二保焊因无药渣远比普通电焊容易,只不过需要又特殊气体麻烦。

说到点子上了,真正接触过后都会明白 氩弧焊 远比 电焊 简单多了。
会电焊的师傅上手氩弧焊轻轻松松, 反倒是那些氩弧焊的老手上电焊则是笑点连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氩弧焊难度在薄材,0.5薄板 还是有难道,电流大小,焊接时间焊接角度。不玩个几瓶气恐怕很难焊好

氩弧焊主要是控制好熔池温度,而这个温度受机器电流设置, 焊枪开机时间,焊丝送入速度,母材厚薄 等因素影响。
非常类似我们电烙铁焊电阻,相似度9层,无非产热方式不同而已。

网友:
300元配齐真便宜,我买个氩弧焊枪都花了75,还要买瓶,我网上买了个两用的机器,坏的都花了150,电焊功能的电线都花了180(旧的),还有两头的夹子等又花了一些钱,电焊焊条倒是焊了不少了,氩弧焊功能到现在还没配齐

网友:
买一瓶 “不锈钢助焊剂” 试试!焊接小部件或许可以,但我没试过,我买了一瓶,是用来(锡焊)焊接电池镍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氩弧焊主要是控制好熔池温度,而这个温度受机器电流设置, 焊枪开机时间,焊丝送入速度,母材厚薄 等因素 ...

呵呵玩两瓶气再来回复吧,祝你成功。

网友F:
一年前心血来潮.花了1950元买了一套焊机.说实话没点基础真玩不好

  到现在也就焊了不超过30个焊点现在在一边吃灰.10升的氩气瓶都锈了

网友:
值得买,用几次就省进投资了。现在有技术但道德素质低的大有人在,譬如最近揭露那个医术流氓。
这样,自己买设备D,大有必要,关键是施工质量自己掌控。

网友A:
和电烙铁类似,我们需要一个电源在一个电阻上稳定放电,产生稳定的热量,确切点说为焊接提供热源的同时,最好能控制好焊接温度大小及稳定度,但为了适应性广,需要电烙铁等焊接装置,可以较大范围调控温度,比如修LED灯板,灯板有大有小,小的只需要小体积很小功率的PTC加热板,但大的,需要大功率的加热板,所实际焊接中,不同的焊料,不同的基板的散热情况,对加热功率的最大可调范围有所要求,控温上最好又要求有一定的稳定范围,像我有个早年的温控烙铁,刚买来时,回差温度太大,调太高,热时易烧松香,连锡珠烧得变色了,显然温度太高氧化了,冷时温度又过低,遇大焊盘焊不动熔不了锡。

弧焊中的电弧放电,本质上是电压让空气击穿电离后形成导电通路,变成一个稳定的功率放电电阻,为焊接提供热源,稳定的电弧,能提供稳定的热量,电弧的稳定,又依靠逆变焊机的电流整定特性,以及放电体的形状特征,尤以尖端放电较为集中稳定,波动小,但是尖端放电,能量集中,对放电电极材料的烧损也会加剧。不锈钢比较耐热,和普通钢材相比,需要的焊接温度不低,但导热又差一些,且线膨胀系数高,受热变形量大。虽然提高放电功率,容易提高焊接温度,但是温度容易过冲,导致不锈钢合金材料烧损,因为不锈钢是多种金属组成的合金,达到一定温度有部分金属会析出变性,以及过热后,也会导致特定位置上的材料结晶粗大不再细腻致密,从而影响焊缝结构强度,使焊缝质量难以保证,尤其薄板还容易烧穿,好在不锈钢材料的韧性好、连接强度高,小焊缝也能达到较好的焊接质量强度,因此适合稳定小电流,集中放电提供稳定热源,形成较窄小的稳定熔池,减少热变形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电烙铁类似,我们需要一个电源在一个电阻上稳定放电,产生稳定的热量,确切点说为焊接提供热源的同时,最 ...

老铁看的通透啊。
氩弧焊如果有师傅带的话,一般半天就能自己焊点简单的东西了,一周就出师了。
很多焊接培修呢机构就是一周课程,个人不锈钢店铺带徒弟也是基本一周后自己能折腾了。
其实就是那几个关键点得让老师傅点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年前心血来潮.花了1950元买了一套焊机.说实话没点基础真玩不好

  到现在也就焊了不超过30个焊点 ...

老铁看的通透啊。
氩弧焊如果有师傅带的话,一般半天就能自己焊点简单的东西了,一周就出师了。
很多焊接培修呢机构就是一周课程,个人不锈钢店铺带徒弟也是基本一周后自己能折腾了。
其实就是那几个关键点得让老师傅点透。

网友:
我电焊都是看抖音学会的。

网友:
带个平光镜就行!新手不至于晃眼!高手都是用手指挡的!练的多了就会了!

网友:
氩弧焊连焊需要焊帽的!不锈钢连焊材料变形严重!点焊定位再加焊变形小点

网友A:
还有

强烈日光和电焊弧光紫外成份多
含有大量不可见的紫外光
照射后的短期反应只是眼睛和皮肤不适
但长期从事户外工作或电焊工作,如果不注意防护,到年纪大了容易白内障

可以用纸币荧光油墨的显影特性,来检测不可见的紫外光强烈与否
同样可以检测护目镜片的UV吸收率是否合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

强烈日光和电焊弧光紫外成份多

买个啥样的护具比较科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个啥样的护具比较科学?

护具,除了防护强光辐射,还有防熔池遇水气化造成飞溅等高温烫伤,皮实耐烫,又能透气的

比如采购车间工作服,看到有的机加工工厂
采用低成本的普通化纤为主的混纺面料,虽然比棉质纤维牢靠且便宜
但碰到飞溅的铁水,或高温切屑,遇塑料化纤服装一烫就化开
化纤部分容易形成高温半固态的液滴,如果贴身,就容易持续对皮肤造成烫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护具,除了防护强光辐射,还有防熔池遇水气化造成飞溅等高温烫伤,皮实耐烫,又能透气的

比如采购车间 ...

我就偶尔玩一下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偶尔玩一下而已。

以前去人家那里车间玩,有些师傅就只是普通的帆布劳保手套,一个月发3付也不够用
有些师傅用是部分外缝皮质的长筒手套,有点级别的才能开领料带领用,看上去要比普通劳保的明显耐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