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驴子空载电流

楼主(2022-09-28):
家里2电驴子,最近我那辆明显起步无力,续航缩水,撑起来空转,用同一个直流钳表测量工作电流,我媳妇那辆 0.5x A,我那辆居然有 1.5X A,

骑行过程中,多次突然自行减速,电量条骤缩,不知是电瓶不行,还是电机快挂的前奏,空转时电机噪音比我媳妇那辆明显很多。

网友:
是不是轴承有问题了

网友:
把电瓶对换一下看看。

网友A:
哎。。。我家的也这德行,真心后悔,不如买汽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我家的也这德行,真心后悔,不如买汽油的。

电驴子跑不远跑不快,质量参差不一,不求多好的话,价格便宜

网友:
当耗材,别当资产

楼主:
周末去亲戚电动车修理铺,如果电池不行,换电池,电机不行,整车换了

网友:
刹车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那里还没有通知换国标?

没有通知啊,

网友C:
有可能电机过热失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电机过热失磁

至少表面摸上去温度没啥感觉,

楼主:
这几天又好像回光返照了,没有突然减速,不过码表最高速少了10km/h,原来最低档可以跑35km/h,现在只有25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这里没有通知换国标,那老车子还可以骑,我们这里到年底,从明年1月1日起非国标车上路一开始罚款,第二 ...

特别是接插件的地方容易发热,螺丝固定的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如果发热了肯定不正常,干脆取消接插件直接,有时效果立杆见影~

我摩托车这么修过,后来给我老爹开了,坏在半路,推到修理铺,老板后来把我骂了一通,应为我把所有插件拆了用焊锡焊上,然后再用防水胶布缠好

楼主:
今天拆了检查所有接头,小电流是接插件的,大电流是螺丝固定,包括去到电瓶也是螺丝固定接线柱,所有地方没有肉眼可见的发热痕迹,四个电瓶没有鼓包,架起双撑,转把拧到底,三个电瓶是12.72V,一个略低,是12.6V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至少表面摸上去温度没啥感觉,

已经失磁了,不是现在才失磁,是以前某次室外温度过高又长时间骑车造成的,失磁的表现是启动无力,加速无力,续航里程短,电机发热快

网友:
有可能是磁钢片退磁了。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失磁了,不是现在才失磁,是以前某次室外温度过高又长时间骑车造成的,失磁的表现是启动无力,加速 ...

要说高温,那基本就是这个夏天了,但是最长没超过5KM,平时上下班不超过2km,超过5km的都是四个轮子代步

楼主:
昨天去亲戚店里借工具测了下电池,即使充满,也在10Ah的水准,换了套60V22Ah电池+充电器,收了我45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去亲戚店里借工具测了下电池,即使充满,也在10Ah的水准,换了套60V22Ah电池+充电器,收了我450¥

换了套60V22Ah电池+充电器,收了我450¥

以旧换新,铅酸蓄电池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套60V22Ah电池+充电器,收了我450¥

原来是4个12v20Ah的铅酸,换5个12v22Ah的,充电器也只能换了,以旧换新,电池+充电器收了450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是4个12v20Ah的铅酸,换5个12v22Ah的,充电器也只能换了,以旧换新,电池+充电器收了450

还是铅酸电池安全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铅酸电池安全性好

先不管环保不环保,铅酸比锂电便宜多了,而且不像锂电那样脾气暴躁

网友E:
用的是铅蓄电池,还是锂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的,如果发热了肯定不正常,干脆取消接插件直接,有时效果立杆见影~

插件接触不好,接触电阻过大导致的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是铅蓄电池,还是锂电池?

铅酸电池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件接触不好,接触电阻过大导致的发热?

公式  P=I^2*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好处,锂电因为有保护板没电了会突然断电把你扔在半路,而铅酸电池不会,可以小电流慢慢的溜回来 ...

就像笔记本电池,还有40%左右电量,突然掉电关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又好像回光返照了,没有突然减速,不过码表最高速少了10km/h,原来最低档可以跑35km/h,现在只有25左 ...

国标最大车速为 24 km/h。市场则要求 30 km/h ~ 40 km/h 。
为了能满足这两个要求,电机控制器有个“转换开关”,通常就是一对插头。
接上和断开分别对应这两种最大车速。

根据描述的现象,很可能是这对插头接触不稳定所致。
如果新电池也有这种现象,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

另外,换电池组的电压不宜随意提高电压,对电机及其控制器恐有不利影响;
如果电池组电压没有变化,旧的充电器应该能继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标最大车速为 24 km/h。市场则要求 30 km/h ~ 40 km/h 。
为了能满足这两个要求,电机控制器有个“转 ...

这车没有限速跳线,倒是有48V和60V跳线,断开时48V模式。限速通过如下解除:
1、首先应该捏住电动车的刹车把手,将调速把转到底;
2、打开开关,在捏住刹把状况下连续转动调速,把电动车的最大限速调整三次;
3、第三次应该保持5-8秒,在这种情况下,电动车的限速就解除了。

网友G:
家里2电驴子,是同型号???

如果你的电池已经使用了2年多,那么10有89是电池老化造成,铅酸电池一般也就是2、3年的寿命,然后电池性能直线下降,出各种状况,最影响的就是续航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家里2电驴子,是同型号???

如果你的电池已经使用了2年多,那么10有89是电池老化造成,铅酸电池一般 ...

型号和外观不同,但内部零件通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车没有限速跳线,倒是有48V和60V跳线,断开时48V模式。限速通过如下解除:
1、首先应该捏住电动车的刹 ...

这个车设计还挺灵活的……这样的话换新电池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车设计还挺灵活的……这样的话换新电池应该没问题。

有的车主电池换了没多久,这样换新车,原来48V电池组还能装到新车上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热还有一个条件:过大电流~

油门越大电流是不是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好处,锂电因为有保护板没电了会突然断电把你扔在半路,而铅酸电池不会,可以小电流慢慢的溜回来 ...

铅酸电池没有保护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