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款CD9088方案能收到信号吗?

楼主(2022-09-28):
网上看到一款CD9088方案套件,看原理图CD9088的11脚与12脚接法与官方不一致,疑惑中

电路图1

电路图1

电路图2

电路图2

请教一下,这款CD9088方案能收到调频信号吗?

网友A:
很成熟的基本电路,可以收到信号。(不明白电路图中,电容C9被短路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成熟的基本电路,可以收到信号。(不明白电路图中,电容C9被短路的目的是什么?)

应该是按键消抖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刚才看了手册,应该不是按键消抖.手册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