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13年的LED灯挂了

楼主(2022-09-28):
13年前,LED灯价格巨贵,这样一个铝壳的5W灯要100多元,于是自己买了配件组装,装了6个,那时还没有5730贴片,1W灯珠要10多元一颗,我用的是Φ5灯珠,一个灯60颗,驱动是阻容降压,好在现在电网电压相当稳定,所以阻容降压电路也相当稳定,13年平稳。

昨天晚上发现一盏灯不亮了,今天拆开检查,电源有输出,说明有灯珠开路,问题是当初为了散热,把灯板焊点面浇注了导热硅胶,也就是焊点全部封固了,要检查就得撬掉导热硅胶。以前别的灯灯珠(不是一样灯珠)开路,开路灯珠上有黑点,但这个灯全部灯珠都没有黑点,得了,要铲掉硅胶检查再重新浇注硅胶太麻烦,用红包加1元买了个5730  5W灯板,有现成的5W驱动,到时换灯板和驱动。

楼主:
用在餐厅三个同样的灯。

网友A:
楼主这动手能力真强!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动手能力真强!强

这批灯珠质量还算好的,13年没出过纰漏,还用过其他灯珠装灯,坏过好几次,开路的灯珠都有一个黑点,这样可以只挖黑点灯珠上的导热硅胶,换好灯珠填补导热硅胶,没有导热硅胶就用热熔胶替代

网友:
赞一个,动手能力强

网友:
我10年前也1元多买过3W灯珠,如今烂大街了.掉地上没人捡.

楼主:
我勒个去! 昨天晚上反正闲着,把导热硅胶铲干净了,然后通电用一字螺丝刀逐个短路LED,短到某一个时亮了,拆下这颗灯珠,用数字表测量,灯珠居然亮的!

不过这灯已用了整13年,按每天4小时记,4×365×13=18980小时,近2万小时,即使散热良好,也有光衰了,我换了另一个5W的LED灯上去,与剩下的两个一比较,换上去的亮度明显要亮。

换上去的与原来的都是暖色,但色温不同。

网友:
都换了吧

楼主:
确实准备都换了,用红包加点钱慢慢买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准备都换了,用红包加点钱慢慢买灯板

嗯,13年了,怎么也够本了,拆下来放在柴房、灶劈间发挥余热吧。
不都换,颜色就不协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准备都换了,用红包加点钱慢慢买灯板

坛友的DIY精神,值得点赞

网友:
我用的是吸顶灯,当时还是杂牌子,快8年了,还不错。一只大的吸顶灯5根灯条,全开太亮了,被我分成两组,用机械开关控制,可靠性更好。买来的几只电子开关闲置着。

网友:
又是涨知识的一天

楼主:
今天下午4点多灯板到了,马上改好了两个,颜色最黄的是原来的,现在知道原来并没有这么黄,是光衰后变黄了,左面这个是新换的,右面这个是以前做的5730灯珠的,虽是暖黄但偏白,现在这个色温刚好。

把卧室的灯装到餐厅比较,可以看出卧室的灯颜色发黄且偏暗,这是因为卧室灯使用时间长,餐厅灯只有吃饭时才开。

网友:
这个LED灯具像个洗澡莲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