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S3CS910炸管问题

楼主(2022-09-29):
   原理图是采用官方的,带保护灯开机就烧半桥MOS管,难道用的是假芯片?
   变压器 Lp:100uH,谐振电感Lr外置 35uH,谐振电容104 ,
   第一谐振频率:85Khz
   第二谐振频率:43Khz

请教大家为什么开机就炸管呢?谢谢!

网友A:
按公式变比取N=N1*(K+1)/K,  实际试验无PFC的电路在K=4.5时最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漏感70uH的是您贴出来发原理图
我一直是外置谐振电感,目前参数是:
ER4220变压器20:3:3 ...

看您34楼提过一句漏感70uH,就拿这个值算了一下,感觉不太理想。
我贴那个图能到400W,做不到500W那么高。

按Lr=36uH“拟合”了一下,数据如下:

Lp:  161.5  uH
Lr:   35.9   uH
Cr:   100n

匝数27:3:3

数值差不多,祝您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好,初步用电子负载测试了一下,
图一是空载电压约17.5V

压降没这么大,要测板端电压,不是看负载表上的压降,因电流大有线损。
测电源一般先测频率,只有频率在范围内,谐振波、输出波基本完美,再设定保护功率,因设定保护功率和频率有关。

楼主:
不好意思笔误,应该是SSC3S910

网友:
那情况一般会烧一片元件,驱动芯片也保不住,修起来很费劲的

网友C:
串灯泡没用的照样炸片,就滤波电容的能量就可以把芯片炸飞。ST串10K电阻。确认外围元器件正常,用调压器逐步升高电压,到110V无问题基本上成了。

网友:
用外加低电压方法也可以。VCC加13V电压,ST加48V电压,就可以用示波器测量VGH和VGL的输出波形了。输出波形正常的话,复原电路用调压器逐步升高电压。

网友:
开机就炸啊,画板常见的是元件脚位搞错,尤其是连接到高压的半桥MOS,脚位错了必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灯泡没用的照样炸片,就滤波电容的能量就可以把芯片炸飞。ST串10K电阻。确认外围元器件正常,用调压器逐 ...

官方图纸ST没有电阻,所以我也没有接,谢谢!我串个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灯泡没用的照样炸片,就滤波电容的能量就可以把芯片炸飞。ST串10K电阻。确认外围元器件正常,用调压器逐 ...

芯片没有炸,只是MOS管击穿,然后 灯泡大电流,看来问题可能出在ST,谢谢!

网友:
用这片芯片的时候,我是先让芯片工作,看是否工作正常,11脚3.8V,16脚6.8V左右,然后再接q201.202,只要线路正确,一般就正常工作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回头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回头再试试。

拍一下PBC板的正面和反面发上来,看一下走线是否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一下PBC板的正面和反面发上来,看一下走线是否有错。

你好!线路没有问题,我现在外接15V电源同时也接上ST,VGH和VGL已有正常方波,下一步装上MOS上电测试再上图。

楼主:
PCB底层

PCB底层

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用外接电源测试 VGH、VGL有32Khz正常波形,装上MOS管后开机还是瞬间击穿,
很困惑的是ST到底该怎么接?我目前是2个22K串联接+B,官方是直接接+B,sjp老师
说串10K电阻,bj1trk版主的原理图接Vcc同时也联到+B,实在是很迷惑。再次感谢大家
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用外接电源测试 VGH、VGL有32Khz正常波形,装上MOS管后开机还是瞬间击穿,
...

会不会失去了过功率保护功能或设置不当。

这PBC板只能说是接通线路,对高频电路来说还有很大的调整。

另外,把照片拍得清楚些,要看得清元件数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用外接电源测试 VGH、VGL有32Khz正常波形,装上MOS管后开机还是瞬间击穿,
...

红圈内的电容是OCP检测电容吧?
看看这个电容是不是击穿了。

这个电容要求的耐压值较高,0805封装的贴片电容耐压值够用吗?
另外这个电容下端到芯片RC引脚信号电平较低,板子上布线较长且靠近谐振电感,容易出问题。

楼主:
whmks老师您好,这3个是RC端100R限流,100R和220p对地。我准备国庆期间再重新Layuot一下。

楼主:
版主和whmks老师你们好,下面的是PCB.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圈内的电容是OCP检测电容吧?
看看这个电容是不是击穿了。

版主您好!这个OCP我用的是1206,101/500V,像6599去掉该电容也可以工作,只是没有保护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这个OCP我用的是1206,101/500V,像6599去掉该电容也可以工作,只是没有保护了。

加电阻是让你调试的,正常要复原。你说输出波形正常(贴出来看看波形是否有死区),如果全开放的话肯定炸管。还是低压看波形,用一只微调电阻调整3脚电压(该脚电压越低输出波形越窄),用示波器看一下VGH,VGL的输出波形有宽窄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电阻是让你调试的,正常要复原。你说输出波形正常(贴出来看看波形是否有死区),如果全开放的话肯定炸 ...

你好,本来是想拍照片的,看波形很好就没有拍。目前已经挂了4片芯片,8只ST的25N60的管子,
看来要等国庆节后再弄。芯片在马家买的,5.5元一片,会不会是假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whmks老师您好,这3个是RC端100R限流,100R和220p对地。我准备国庆期间再重新Layuot一下。

     阻容数值差不多,但取样电容一定要换成1000V的瓷介。看了下一楼的PBC板,这板不能用,地线环路有问题,运作时会有自激。画板时地线环路要根据PDF文件中的示意图进行配置。
     另外,这款电源变压的输出电压和匝比是多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本来是想拍照片的,看波形很好就没有拍。目前已经挂了4片芯片,8只ST的25N60的管子,
看来要等国 ...

我也是5.5元买的,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怕耐压不足,这个位置我没敢用贴片电容,用了一只101/1KV的直插瓷介电容。
这个电容不仅仅是OCP需要 ...

非常感谢版主指点!国庆期间我再layout下板子请教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5.5元买的,没有问题的;

那好,这样可以排除芯片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容数值差不多,但取样电容一定要换成1000V的瓷介。看了下一楼的PBC板,这板不能用,地线环路有问 ...

您好,变压器的匝比是20:3:3

楼主:
在bg1trk版主及whmks老师还有大家的帮助下,重新layout板子,请指正。
我很奇怪的就是就算是地环路大也只影响EMI,不应该开机2秒就挂MOS管啊,
并且是空载,像6599哪怕去掉过流检测也不会挂掉MOS管,如果真是这样
说明这颗IC对布线要求很严格。谢谢大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bg1trk版主及whmks老师还有大家的帮助下,重新layout板子,请指正。
我很奇怪的就是就算是地环路大也只 ...

101电容的高电平端容易“惹事”,这么长的布线感觉不太好。
CY3挪到U1右边,直接从变压器6脚拉条热地到变压器右侧安置CY3更好,腾出CY3原来占据的这块地放安置101电容,电容至芯片的低电平线可以从底层地穿过去,用包地做屏蔽,这样是否好一点?

网友E:
除版主的电路,whmks老师曾发过这个芯片应用的电路图,你可也搜索看看,对比您的电路图看看有什么不同飞地方;
会不会你选的电感量偏小?

网友:
坐等老师开课,本菜鸟这方面非常欠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1电容的高电平端容易“惹事”,这么长的布线感觉不太好。
CY3挪到U1右边,直接从变压器6脚拉条热地 ...

谢谢版主建议,可以在layout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版主的电路,whmks老师曾发过这个芯片应用的电路图,你可也搜索看看,对比您的电路图看看有什么不同飞地 ...

谢谢lxg,我手上还有双槽骨架,漏感70uH左右,主要是双槽骨架漏感不好控制,
特别是做500W以上功率谐振电容不能小,所以Lp又不能够大。

楼主:
第三次改版。

楼主:
国庆期间从日本代购了5片,100%原装的,然后在显微镜下
对比了与马家5.5元的丝印。

图一是原装丝印

图二是马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国庆期间从日本代购了5片,100%原装的,然后在显微镜下
对比了与马家5.5元的丝印。

调试时保护灯串在这个位置就不会烧管子了。(注意灯泡电压)

网友E:
Q201,202用的什么型号的管子?

网友:
输出功率是多大?我验算下变压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Q201,202用的什么型号的管子?

用的是 STP26NM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试时保护灯串在这个位置就不会烧管子了。(注意灯泡电压)

谢谢!新layout的板子今天可以到,预计下周可以出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变压器的匝比是20:3:3

这个匝比,输出电压是多少?一般炸管除了布线外,更重要的各参数要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匝比,输出电压是多少?一般炸管除了布线外,更重要的各参数要匹配。

设计的输出电压18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计的输出电压18V

用25:3:3,电感量150-200uH,先试出能工作后再根据频率、波形细调电感和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5:3:3,电感量150-200uH,先试出能工作后再根据频率、波形细调电感和漏感。

好的,谢谢whmks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输出18V、500W估算了一下变压器参数。

母线电压:230V-340V(180VAC-240VAC)

版主您好,漏感70uH的是您贴出来发原理图
我一直是外置谐振电感,目前参数是:
ER4220变压器20:3:3,Lp:160uH,Lr:36uH,Cr:100n
线路板打样回来了,初步焊了贴片,下星期开始调试。
感谢大家的帮助!
买的谐振专用MMKP82电容。

楼主:
在大家的热心帮助下,今天终于成功了,再次表示感谢!
改天带载测试再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大家的热心帮助下,今天终于成功了,再次表示感谢!
改天带载测试再上图。

祝贺祝贺;

网友:
付出就会有收获,恭喜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大家的热心帮助下,今天终于成功了,再次表示感谢!
改天带载测试再上图。

先祝贺,再座等测试结果。

楼主:
大家好,初步用电子负载测试了一下,
图一是空载电压约17.5V

图二是加载测试的,
由于一个通道最大只有
300W,所以二个通道并联。通道一显示16.39V/15.49A,
通道三显示16.61V/8.43A,这样算下来功率约395W,
电压下降约5.7%,继续加载就保护了。
下一步就要解决二个问题,一是过流保护,二是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降没这么大,要测板端电压,不是看负载表上的压降,因电流大有线损。
测电源一般先测频率,只有频率在 ...

whmks老师您好,下面是刚才测量的波形,
图一是Cr的波形,100W负载情况下的,这与正弦波差远了,如果轻载
波形更乱。

图二是半桥输出的。

图三是变压器Lp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初步用电子负载测试了一下,
图一是空载电压约17.5V

距离成功不远了,恭喜!

电子负载上显示的压降不用太担心,这么大电流,线损不小,您测431控制端连接的取样点电压,这个最准。

解决保护问题之前,先微调Cr容量试试,争取重载时最低频率与设计值大致相符。

OVP和OCP都会引起过载保护,从而限制输出功率上限,以下以顶楼电路图为参照。

OVP:OVP阈值VCC(OVP)=32.0 V,超过32V后停震。
         您用示波器看看C225上的电压值,负载越重VCC电压越高。
         当发现负载加重后VCC高过32V后停震,可将R206阻值适当增大,以满载时VCC不超过32V为准。
         当初做的板子,由轻载到110%负载,VCC电压19-28V。
         但R206也不能太大,太大了空载或轻载时VCC降到8.8V,会欠压锁定,无法顺利启动。

OCP:起作用的时RC引脚(7脚),有两个保护阈值。
       RC引脚电压的绝对值增加到大于低速保护阈值| VOC(L)|=1.50V 后,低速过流保护启动,限制输出功率上升。
       当RC引脚电压的绝对值增加到大于| VRC(S)|=2.30 V时,高速OCP激活,电源停震保护,高速OCP大多用来应对输出短路等故障。
       调试时您用示波器监看R210两端电压波形,如果发现重载时波形绝对值超过1.5V,可适当减小R210阻值,直至将其压降控制在最大功率输出时不超过1.5V,且尽量接近1.5V为止。
       R210不能减的过小,否则OCP失效。

网友D:
引用 楼主:
whmks老师您好,下面是刚才测量的波形,
图一是Cr的波形,100W负载情况下的,这与正弦波差远了,如果轻 ...

我调的板子,空载或轻载时进入间歇震荡的待机模式,此时波形比较乱,但输出正常。

输出100W时工作频率210KHz?
之前按您的参数(Lp:160uH、Lr:36uH、Cr:100n、K设为4.5)大概核算过,最小频率约50KHz、最大频率约133KHz,实测大这么多?
个人感觉工作频率偏高了,负载加重后容易进入容性区。这个芯片有电容模式保护,输出功率增大容易进入容性区,也会引起停机保护从而限制最大输出功率。
增加Cr容量试试,看频率能不能下来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调的板子,空载或轻载时进入间歇震荡的待机模式,此时波形比较乱,但输出正常。

输出100W时工作 ...

谢谢bg1trk版主!回头我再按您的提示调试一下,
当时设计时预留了2个Cr位置,好方便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whmks老师您好,下面是刚才测量的波形,
图一是Cr的波形,100W负载情况下的,这与正弦波差远了,如果轻 ...

       频率高了,虽然再增加cr容量能降低频率,但同时也降低了增益,一般来说500W用0.1也差不多了,重点还是匝比,其次是电感量。验证方法,在431的下拉电阻上并一支适当阻值的可调电阻,然后调高输出电压,频率就会降低。再测100W、200W、300W、400W时的频率,一般在400W时的频率100KHz左右属较好,即使到500W也不会低于90K。同时看100-400W时的频率变值,(如变值大就再增大cr值),再测cr和变压器输出波是否好,如波形较理想,那就按输出的电压再计算匝比,如还不太理想,那就要调高LP电感量。
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验证,等你这方面搞好后再说。
      以上方法是否适用就请你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公式变比取N=N1*(K+1)/K,  实际试验无PFC的电路在K=4.5时最理想。

您这个比较好,如果Lr=23uH,Lp=70uH,Cr=100n,
那么第一谐振频率104.944Khz,第二谐振频率52.215Khz。

楼主(2022-11-03):
图一是半桥波形

图二是Cr波形

感谢大家所有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一是半桥波形

波形很好,方波应该测副边的输出端,这样才能知道变换器的取值是否合理。
另外,这波形是在多少功率下测的?效率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形很好,方波应该测副边的输出端,这样才能知道变换器的取值是否合理。
另外,这波形是在多少功率下测 ...

whmks老师您好,方波是原边半桥输出端测量的,
仅仅是带了2瓦测量了频率和波形是否正常,我现在
最想在AC100V情况测试它功率如何,这个芯片的过流
保护比较难调,这二天在折腾这个。

楼主:
大家好,刚才带载测试了一下。
图一是空载电压,在431那测量的22.65V

图二是带载后,二个通道并联。通道一显示305W/13.89A,
通道三显示201W/9.08A,总功率506W,输出电压22.17V
电压下降约0.48V。

以上是在220V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