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小笔记本BIOS不认硬盘,在移动硬盘安装系统遇到困难

楼主(2022-09-29):
儿子淘汰的两台HP笔记本,大的那台已经弄得可以用了(见“两台旧笔记本的利用”,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0744&fromuid=83)。
小的那台BIOS不认硬盘,就是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也还是不认硬盘,所以一直放在那里,至今已经三年了,最近因为疫情窝在家里无聊,就拿出来鼓捣鼓捣,也不是需要用,实在是为了打发时间。
先是拆开笔记本,看看有没有简单硬件问题可以修理一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笔记本拆到可以看到主板,其中一个螺钉拆不下来动用了电钻,不过看到主板就傻眼了,表贴的原件比小米粒还小,看不懂,不敢下手也无从下手,只好老老实实装回去。
对硬件没法了,就想在软件上想办法。设想用U启动盘在移动硬盘上安装XP系统,进入WIN-PE后先用硬盘分区工具把移动硬盘分区,分为C、E、F、G四个分区,C设为活动分区。然后用GHOST把XP系统还原到C盘,更新了引导,但去掉U启动盘重启后还是进不了系统。
又试了用同样方法安装Win7的32位系统,这次显示了Win7的开机画面,但很快重启,选择启动安全模式,在加载过程中停止死机。笔记本只有一个内存插槽,所以只插了一条2GB内存条,装Win7显然不够,如果内存够用,我想就可以成功在移动硬盘上安装Win7系统了。
我就纳闷了,装XP系统内存够用,问什么装完就进不了系统呢?
论坛里高手如云,能否帮我想想办法呢?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的引导方式是UEFI引导,XP系统好像不支持,改为传统的引导方式试试。

网友:
2GB内存条,装Win7显然不够
应该够啊

网友:
win7不能启动应该不是内存小的原因,我曾经在1G的内存机器上安装过win7,只是慢而已,并不会不能启动,还是要检查其他原因

网友:
应该是硬件故障了。放弃吧。
我有台阿童木的HP小本,给您拿去玩儿玩儿?

网友:
老笔记本装win7,需要有毅力呀

网友:
有些品牌机子,用通用的U盘安装就是十分的烦,要用专用的U盘,电脑公司的客服说的。

网友:
移动硬盘去掉接口,直接用硬盘做系统。

网友:
你的移动硬盘是不是插USB口上的还是插机器SATA口上的,我感觉还是你的设置没有弄好
还有你的系统盘驱动对不对,你去电脑店看他们做系统哪里好几个系统盘,有的机器你选择的系统有可能不成功,就是说你系统盘里的系统集成的驱动到你的电脑驱动不对,我是这样理解的。
我经常给我们公司电脑做系统,有一次同事说她的笔记本运行慢让我给做个系统,给我折腾了两三天才给她弄好,还有一次我的平板原先的系统是win8的,win10的刚出来我就给升级了,到时可以用了,有一次后台提示有补丁可以更新,我就更新了,完蛋了,开不机了,要不开机进不了系统,没有办法,发回厂家给售后好了,还有一次系统崩溃了,没有去找售后,直接找神州的厂家要了win8的原装系统装上,平板到现在运行的都没有问题,所以说,你从新下一个系统看下

网友:
看看bios里的硬盘模式设置,改变一下试试

网友:
从个人使用心德来看,真心劝楼主不要折腾Hp的了,Hp三年后异常老化率高。

楼主:
谢谢各位,找到解决办法了,太麻烦,不搞了。本来也没有需要用这个老笔记本,不值得再花精力了。有兴趣可以参考如下网页:

将XP安装在移动硬盘上(注意看我的问题补充)_360问答  https://wenda.so.com/q/1657490725217300

网友:
好像是类似pe系统,

网友:
首先,winXP系统根本就不能工作在USB设备上,WIN7理论上有可能行,但也仅仅是理论。

网友(2024-02-29):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找到解决办法了,太麻烦,不搞了。本来也没有需要用这个老笔记本,不值得再花精力了。有兴趣可以 ...

老哥退休了还在折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