罩极电机难道不算交流电机吗?

楼主(2022-09-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罩极式、爪极式、串激式

网友:
国内很多电唱机内都用这种电机。

网友:
罩极电机也算交流电机,不止扭矩小效率也低,只能用来做几十瓦散热风扇。

网友:
运转平稳算是它的优点。

网友:
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的特性相差就比较大
直流电机通常低速起动时,且有大扭矩优势,结构紧凑,功率密度大,但干扰也大
当然有些电机,像串激电机,可以用在交流场合,本质是交直流两用电机,特性上严格来说是直流电机
罩极电机是普通的交流异步电机,在家电像自动除霜冰箱、微波炉等上应用较普遍,结构简单可靠,不需要启动电容
交流异步电机,低速启动时,因为力矩小,没有减速变速装置时,不适合直接带载启动
因此特别适合直驱风扇类,这种初始负载很小,风叶的转速越低时,迎风气压越小
驱动风叶负载所需要的电机功率也越小,起动扭矩小一些也没任何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罩极电机既然也算交流电机,扭矩为什么小?

结构决定的。罩极电机不但扭矩小,效率还比电容式的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