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890C+不能测试二极管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9-30):
我的胜利890C+和胜利9808不能测试二极管了,是电脑芯片的。哪位大侠给个援助是不是不能修了?

网友A:
找把几个9013三极管换了

网友:
开机有底数吗?

网友:
单片版在二极管档,开机显示OL。

楼主:
二极管档位显示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把几个9013三极管换了

过两天拆开换换看。

楼主:
全部换了就是不好。

网友:
有些胜利表二极管档与蜂鸣器同在一档、但需要切换 、HOLD  B/L键按一下试试......

楼主:
按了,没有反应。

楼主:
谁知道怎么修?是不是要重新刷程序了呢?

网友(2022-11-18):
测量一下二极管档电压先

楼主:
测量是1.015V。

网友:
我用的几个胜利表,用几年就出问题;

楼主:
测量钳形表二极管档位是3V多,顾伟4位半是13.64V。

楼主:
胜利表我大多用的是VC980+的,很耐用的。这个890c是外借表。

网友(2023-01-26):
估外围保护三极管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