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做Jupeter院长6J4P-6P13P推挽记录贴

楼主(2022-09-30):
之前用手头的不锈钢机箱,一鼓作气已经差不多接近完成,但由于机箱太小无法继续。于是索性重新订做一个大机箱,重头再来。

之前用的现成滤波电容,发现质量不太好,也重新买过,这次各种元件基本都是用买得起最理想的了。

新机箱一等就是一个月 ,到手之后开搞,颈椎不好,只能每天搞一点,劳逸结合,呵呵

24W推挽,干脆把16欧输出也接出来备用

暂时就做了这么多,后续再更新

补充内容 (2023-2-21 10:32):
39楼补充测试了最大不失真功率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7&fromuid=22005

网友A:
做的真不错,堪称典范!
五级管的增益很高,注意布线的走向。信号线避免跟电源线靠近。五级管的灯丝建议垫高几伏,最起码要接地。音量电位器用低阻的如47K,且外壳和支架要良好接地。
这个倒相电路对管子的配对儿没啥严格要求,不像其他有的倒相电路要求严格配对儿。因此管子的阴极电压差不多就行了,屏极电位差个10来伏都没啥问题,输出照样保证倒相的上下平衡。因为这是“自动平衡”倒相。想讲究一点的,保证两个声道的上管一致就行了,因为上管是主放大管,下管是跟随倒相管,是个随从,要求放宽。

网友:
楼主做得太好了,赞赞赞!我也按本坛黄先生的电路做过6N3十6N2推6P13推挽,失真不能接受,远不如6P14推挽,现正想推倒重来,看到您的作品,信心倍增!

网友B:
这么大阵仗做6P13感觉毛驴配了金鞍

网友A:
这做工,真是超赞!预祝最终的收获对得起您的一番心血。

网友:
我也来凑热闹,玩1台6l6与6p13p共用平台试试

网友:
手工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真是超赞!预祝最终的收获对得起您的一番心血。

十几年前入门做的第一台胆机就是6P13P单端,听了好几年,从此对6P13P特别喜爱,一直想再做台推挽,这次终于有机会实现心愿,一定要认真对待。

因为有点强迫症,感觉走线太规律了,也不知会不会有影响,希望推挽的情况会好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阵仗做6P13感觉毛驴配了金鞍

哈哈,这套变压器如果做KT88推挽,一支KT88就抵机箱的造价了,更玩不起啊。

好在我的音箱不需要KT88推挽这么大功率,6P13P足够了,这根管子其实不差,但因为廉价,所以很少看到用好一点的外围元件来做6P13P单端或推挽的,我决心试试,希望开声会有惊喜吧。

楼主:
每天搞一点,按照原始图纸基本完工,通电顺利开声。初听满意,动态大,高频细节清晰可闻、低频有力不拖沓,听了几小时流行,越听越喜欢。

存在问题:
1、接我的94dB全频落地箱,有底噪,这个需要继续打磨。
2、6P13P各工作点电压基本达到图纸标定值,6J4P阴极电压达标,但V1屏压120V左右,需要进一步调整,V2屏压155V左右。
3、手头只有4支曙光6J4P(貌似1980年代的),发现各支管子上电后状态差异很大,不断变换管子位置,然后各置位的工作点电压就在不断变化,而且差距还挺大,奶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不错,堪称典范!
五级管的增益很高,注意布线的走向。信号线避免跟电源线靠近。五级管的灯丝建议垫 ...

目前,所有灯丝都接地;电位器用的ALPS 47K 27型,因为是木壳机箱,电位器外壳做了接地。昨晚又搞了一下电源(缓冲管换成5Z3P,手头好几个闲置)和电压放大电路,现在底噪离开喇叭20公分几不可闻。

今天听了一上午,感觉:
1、这个电路对喇叭的控制力非常好,音乐的节奏感很鲜明;
2、6P13P屏压实测410V,高音特别靓丽,把这支管子的特点榨取很到位(记得很多年前,论坛上讨论过把屏压加到350V,就已经感觉到顶了 )。

下一步还要跟底噪搏斗一下:
1、垫高前级灯丝直流电压,10V左右合适吗?
2、再打印几个支架,将高压线、信号线、地线进一步分离开,尽量避免平行。
3、将电源电路里那个47uF电容换成220uF试试。
4、换更大的扼流圈。

下面是实作的电源部分

网友A:
整流胆紧跟的那个电容千万别太大,47U大概也有点大了。灯丝垫高10-20V均可。末级高压其实不用胆缓冲也行,我还真怕爆棚起来,5Z3P顶不住末级的大动态电流。不如直接接到第一级滤波电容上取电,低音可能更加有力。

或者把CLC放在前面,都用470大电容,胆缓冲跟在L后面,只带一个47U带前级即可。这样相得益彰,5Z3P可以换成5Z4P,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胆紧跟的那个电容千万别太大,47U大概也有点大了。灯丝垫高10-20V均可。末级高压其实不用胆缓冲也行, ...

这个思路好,晚上试试。手头5Z4P也是一大堆,现在几乎无用。

楼主:
继续搞:
1、电源部分改成第一级CRC滤波接B1(这个还是为了降噪,采用保守做法),第二级CLC滤波+5Z4P缓冲接B2
2、6J4P灯丝电压垫高到18V
以上二步搞完,底噪基本消失,接94dB全频喇叭,把耳朵贴到喇叭盆底,在中心防尘帽处可闻极轻微底噪,比较满意。又订购4支苏联6米4,换上后底噪有改善。暂时不动走线,如果有朋友实作此机,建议换更大的扼流圈,我的才2H。
3、继续调整电压级工作点,主要是调R6、R13,最后完成如下图,暂时就这样了,先听一段时间再说。已经很惊喜,整套9支管子才100元出头,居然可以有这么好的表现,可见院长在电路设计上的功力。
如果有朋友要做这个机器,建议还是配一套比较到位的牛,值得投资。
最后感谢Jupeter院长,让我完成一个十多年的心愿——制作一台满意的6P13P推挽。

最后完成图,发了二次不成功,只能发在院长主贴84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0&fromuid=22005

网友:
这个电路其实还有个特点就是只要元件到位,工艺合理,各个工作点基本上不用咋费劲调整,上下两臂不用考虑平衡的问题,可以说是一装即响。失真度的问题在设计阶段就考虑好的,在线路上就解决了,后期只要照单接收就行了。

网友:
漂亮!对楼主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C:
做的真漂亮,效果怎么样,成本的大概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真漂亮,效果怎么样,成本的大概多少啊

全套成本大概2800样子

网友:
漂亮!大手笔制作

网友D:
我试验了6p13p并联推挽,成功了,在调整中,功率强劲。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试验了6p13p并联推挽,成功了,在调整中,功率强劲。

发帖,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发帖,详细介绍一下。

报告院长,我想完成几年前的心愿,根据您的6a2推6p13p想试一下推挽,当时一个声道实验并联,容易自激而搁浅。这次搭建了大八脚实验平台,电脑机箱装电源,用53v的poe开关电源串联,0-159-212-265-289-342-395-448供屏压及二栅压,灯丝电源由5v40A垃圾电源改造。功放用另一个机箱,6n8p威廉逊电压放大,后级可用6p系列大八脚。这次6p13p并联实验手中只有5k牛,标准接法阴极接0与16欧,屏压440v二栅210v,屏流38mA左右,输出约40w,失真2%以内。这次控制自激实验了一天时间,屏极用屏蔽线才解决,6p13p在30个中两两配对筛选8个。仅是实验,听感中性,干脆利索,可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报告院长,我想完成几年前的心愿,根据您的6a2推6p13p想试一下推挽,当时一个声道实验并联,容易自激而搁 ...

并联推挽大手笔!

想知道一下,用普通开关电源的话,噪声情况如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并联推挽大手笔!

想知道一下,用普通开关电源的话,噪声情况如何?

开关电源只要经过几级电感电容滤除杂波,可以和线性电源差不多,甚至比线性电源好,还相当于是稳压电源。对6p13p并联推挽,那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我在电源正极串联个10欧电阻,静态屏流20mA*8,最大功率52瓦时屏流约75mA*8,每管屏耗达30瓦,电源下降约8伏。450伏屏压由160-600mA变化仅8v,这样的电源难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只要经过几级电感电容滤除杂波,可以和线性电源差不多,甚至比线性电源好,还相当于是稳压电源。 ...

不错不错,正在筹划做院长的6P3P单端,正想尝试着使用开关电源,这样机器体积可以小很多

网友E:
楼主的手艺了得!管子已备好就等懒症治疗好了,楼主问一下您用的是7K还是8K的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手艺了得!管子已备好就等懒症治疗好了,楼主问一下您用的是7K还是8K的牛?

但按照院长图纸上6P13P电压、电流参数,7K最佳;我用的8K牛,所以6P13P屏压比图纸标定参数略高一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按照院长图纸上6P13P电压、电流参数,7K最佳;我用的8K牛,所以6P13P屏压比图纸标定参数略高一点

请问,这个7k牛初级匝数是多少呢  ?用96式60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7k牛初级匝数是多少呢  ?用96式60厚的

我可没有绕牛的本事 ,都是请人定做的,养牛的具体问题可以直接向Jupeter院长请教,理论和实践他都是专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7k牛初级匝数是多少呢  ?用96式60厚的

绕牛要说也是个技术活,首先计算参数,比较复杂,有很多公式。但是即使按公式算出来的最终仍然不准确,因为牵涉到的因素很多,主要是铁芯千差万别。所以最终还是估算,多绕绕,经验就出来了。
如果是我,简单省事的办法就是:根据阻抗比算出来匝数比,根据功率和阻抗算出初次级的电流,增加一定的裕量,然后根据电流值查表得到初次级的线径,铁芯大就稍放粗,贴心小就紧吧点。然后从次级开始,以整层为准,一般次级最多两层。根据骨架高度确定次级的匝数,根据前面的匝数比获得初级的匝数,考虑到效率,初级的匝数一般要小于计算值。例如25:1,实际可以绕23:1-24:1,30:1可以绕到28:1或29:1等,实际最终数据也以排线整层为准。对于推挽来说,初级匝数平分两份,就是初级的两臂匝数。
结构上可以考虑4+3结构,初级的两臂各分成两段,交叉绕制,形成三个夹层空间,这三个夹层就是次级线圈的位置,次级每组绕满,并联即可。
如果上边的建议看不懂的话,说明距离自制输出牛还有一定的距离,时机还不成熟,需要慢慢学习。或者干脆买成品得了,6K-8K都行的,简单省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绕牛要说也是个技术活,首先计算参数,比较复杂,有很多公式。但是即使按公式算出来的最终仍然不准确,因 ...

谢谢院长老师那么细致耐心回复呢,上面我都懂,因为我绕单端牛会。也是由于推挽牛初级匝数一直把握不准  根据公式算总感觉出来的不够 哈哈   因为我绕的最多的是单端牛  最近想挑战下推挽牛  绕法都懂的。也碍于理论不扎实  初级匝数目前还没有搞到最优的圈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谢谢院长老师那么细致耐心回复呢,上面我都懂,因为我绕单端牛会。也是由于推挽牛初级匝数一直把握不准   ...

怪不得叫牛牛,原来也是一个绕牛高手。失敬失敬!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怪不得叫牛牛,原来也是一个绕牛高手。失敬失敬!

哪里  不要说这样的话 您是我的前辈  很多理论知识我都得向您请教 。我目前是小白学生阶段, 目前单端会了  想挑战下推挽   也是爱好所致,所以一直想根据前辈们的经验圈数再结合我所用的96式60厚的架子来绕到最好状态。绕法及机构我已经搞清楚了。后面推挽第一台就想尝试您的6j4p推6p13p。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里  不要说这样的话 您是我的前辈  很多理论知识我都得向您请教 。我目前是小白学生阶段, 目前单端会 ...

坚决支持!欢迎做好了来论坛交流制作体会。坐等中。好多电路我自己都没做,只能听你们说说我好过过干瘾

网友(2023-01-29):
这做工真是精致

网友:
楼主能提供一下机箱的数据或图纸吗?万分感谢!

楼主:
终于有时间测一下输出波形和功率,实测外接8欧姆假负载时,最大不失真电压摆幅34V,不失真功率约18W。音量电位器开到大约9点阵位置,还是挺满意的

补充内容 (2023-2-21 16:28):
上面写错了,音量电位器开到3点钟位置

网友:
档次真是刚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终于有时间测一下输出波形和功率,实测外接8欧姆假负载时,最大不失真电压摆幅34V,不失真功率约18W。 ...

争取年内把院长的这台做出来!料已备差不多了,到时与无牙兄切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有时间测一下输出波形和功率,实测外接8欧姆假负载时,最大不失真电压摆幅34V,不失真功率约18W。 ...

一看这个波形我心里就有底了,声音不会差。

网友G:
请教一下:不失真电压摆幅34V功率计算不是17*17/8=36w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不失真电压摆幅34V功率计算不是17*17/8=36w吗?

他测的大概是Vp-p,算有效值时先除以2,再除以根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争取年内把院长的这台做出来!料已备差不多了,到时与无牙兄切磋一下

加油!

网友H:
楼主好手艺,手里很多6P13P,打算单端和推挽各做一台。
觉得用6Z18做缓冲省钱,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楼主好手艺,手里很多6P13P,打算单端和推挽各做一台。
觉得用6Z18做缓冲省钱,不知效果如何?

单端用6Z19缓冲都够了,推挽可以用6Z18缓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端用6Z19缓冲都够了,推挽可以用6Z18缓冲。

好的,谢谢院长回复。

网友(2024-07-04):
这种制作,我见犹馋。

网友(2024-09-16):
楼主好手艺,手里很多6P13P,打算单端和推挽各做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