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院长电路24w输出,6p13推挽输出的变压器

楼主(2022-09-30):
请大家推荐一款院长电路24w输出,6p13推挽输出的变压器

网友:
完全适配的不好找,不如买个功率相同的控制变压器改制,工业产品质量有保障!。

网友:
推挽对输出牛的阻抗要求不像单端那么严格。就那款电路,输出牛首先是功率要达到,简单的办法是看铁芯大小,一般来说是86牛起步吧,96牛也行,再大没必要。阻抗,在6K-10K之间均可。这么低的要求,是个会绕牛的都难不倒他们。当然网上买现成的推挽牛也很多,搜搜吧。欢迎各位绕牛师傅在交易区推出配套牛,方便烧友制作。

网友:
还是自己动手喝放心奶

网友:
我的13P推挽牛7K的数据,铁芯86X40,初级0.21,2768匝。次级0.51,102匝。6夹5.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