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W19收录机双卡座无声音奇特故障的维修

楼主(2022-09-30):
一台三洋W19收录机收音机正常,这个机器收音效果还是不错的。双卡走带正常放磁带就是一点声音都没有,音量电位器划到头只有一点点微弱的噪音,刚开始以为是功能开关没选好,搞了一圈也没发现问题也不像开关损坏或接触不良,认为是机器来毛病了,就是来毛病也不能是两个卡一起坏啊,有点费解没有维修思路,想找图纸看看网上根本找不到只好自己琢磨了。。。。
既然没有图纸那就先修卡1吧,卡1相对卡2来说简单点没有录音部分,拆机顺着卡1的磁头线找它的前置放大电路一看是集成块的,型号是LA3160板上编号IC701这下好办多了,集成块的要比分立的好修,用手摸集成块各脚一点声音也没有,难道是在后极出的毛病?不敢判断。还是先查查各脚电压吧老规矩。经测量各脚电压为零!线索来了,查资料LA3160的供电脚是4脚,外围电路接了一个500欧姆供电电阻和一个10伏220微法退藕电容,板上编号C702查电阻另一端有7伏的供电电压,电阻的阻值也能和色环对应上,既然供电电阻没坏又有供电电压,经过了电阻到集成块的4脚电压却为零,只能说明集成块4脚电路有对地短路现象把电压拉到零伏。关电源测量集成块4脚的对地电阻果然为零欧姆!难道是集成块LA3160的4脚对地击穿?这样的小信号放大芯片不太可能,在电路板上焊开集成块4脚单独测量对地电阻是几千欧姆,说明集成块是好的,造成集成块4脚对地为零的故障只能是它外接退藕电容C702击穿所致!拆下电容测量果然已经击穿阻值为零。换后卡1播放磁带的声音正常了,卡2还是一点声音也没有,经查前置放大也是LA3160板上编号IC702,按照卡1的维修经验直接测4脚电压为零,在测对地电阻也为零!直接焊下4脚的退偶电容C706 (10伏220微法)发现也击穿阻值为零!换后卡2声音正常。
修到这里心中有些疑惑,怎么坏的都是同规格同位置的的电容?是不是还有同型号的电容损坏?按照这个想法把本机所有的10伏220微法都在线测量一遍又发现在偏磁变压器旁有一个以上同型号的电容也击穿了,编号是C702,我也奇怪这个电路板怎么有2个C702电容?没有图纸也没法区分哪个是对的,应该是给偏磁电路供电退藕的吧。
到这里机器就修完了,至于换皮带调试等就不在写了。。。。。。有时间在写康艺8080-2S收录机无台、收台少故障的详细维修方法。
在这里我认为这款机器的电容10伏220微法批次有问题,外表看一切正常看不出什么,却都击穿阻值为零一下子坏了3个。实际测量这些电容承受的电压没有超过7伏的,只能说明是原件质量问题。修了这些年机器这样的事情还是头一回遇到,希望坛里的朋友在维修时注意。

就是这个机器挺漂亮的

就是这个机器挺漂亮的

卡1,顶部点粉点的电容是后换的

卡1,顶部点粉点的电容是后换的

卡2,点粉点的电容后换的

卡2,点粉点的电容后换的

偏磁电路换的电容,顶部有粉点

偏磁电路换的电容,顶部有粉点

坏的电容都是一个型号和品牌的

坏的电容都是一个型号和品牌的

外表看不出说明

外表看不出说明

阻值为零一点不含糊

阻值为零一点不含糊

网友:
拨开研究一下击穿点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有个W19,
收音机正常,放音走调,皮带拉长了,也没有买到皮带,一直在吃灰.......

网友:
不 常 见 啊

网友A:
为何不干脆将所有电容全部换掉?免除后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干脆将所有电容全部换掉?免除后患

工程量太大没必要。。。。

网友B:
Rubycon啊,这个有点疑惑,一般电解电容短路为零就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Rubycon啊,这个有点疑惑,一般电解电容短路为零就很少。

双手赞成!!!一般电解电容比较常见的是电解液干涸 容量变成 0 !

网友:
引用 网友B:
Rubycon啊,这个有点疑惑,一般电解电容短路为零就很少。

有的人叫它:

红宝石;

三洋机器里多;

我看它不咋样!

网友:
明显是质量问题;

禁不住时间老化了!

网友:
这种现象是很少有的,长经验了!

网友:
机器蛮漂亮的!

网友:
期待康艺8080-2S的修理经验分享!

网友(2022-11-02):
三洋W19收录机故障维修

网友(2023-02-10):
电解电容个人觉的ELNA跟松下的质量不错,红宝石跟尼康的电解电容经常遇到有漏电跟失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