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尼TV122CH电视机加装AV输入的方法

楼主(2022-09-30):
通过前辈贴出的网站找到了详细图纸:elektrotanya.com/sony_tv-122ch_sch.pdf/download.html
请问有没有知道如何增加AV输入端子,机顶盒有AV和HDMI输出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居然是老电路的黑白机,这种机增加AV输入端子 难度大,也不值得!不如去买一个射频调制器,用射频电缆从天线口输入!

网友:
如果是黑白机就没有必要折腾了!

网友:
旧VCD上面拆发射板玩玩算了

网友A:
音量由隔直电容链接upc1353的7脚引入,图像由隔直电容引入视放电路,配合适当的阻抗匹配使声图俱佳即可,频道开关选择0频道试一下。要用实验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音量由隔直电容链接upc1353的7脚引入,图像由隔直电容引入视放电路,配合适当的阻抗匹配使声图俱佳即可,频 ...

你看看漏了吧,视频还要加到同步分离电路。

网友:
佩服,还有人玩黑白电视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漏了吧,视频还要加到同步分离电路。

就本机而言预视放Q204发射极分成三路1. AGC电路  2.同步分离电路 3.视放管Q401基极.    关键还是视频信号会不会轻易从这里成功引入!

网友:
音频还好,视频信号不搭的话,那图像咋看咋不舒服,给83P加装AV切换时就是如此。改装好了和遥控板配套,使用特别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本机而言预视放Q204发射极分成三路1. AGC电路  2.同步分离电路 3.视放管Q401基极.    关键还是视频信号 ...

Q204是预视放管,射极输出就是视频信号。

网友:
可以参考2000年《家电维修》第9期关泽仲老师的电路图;

网友C:
不明白在HDMI横行的世界还在加装AV端子的意义何在

楼主(2022-11-04):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在HDMI横行的世界还在加装AV端子的意义何在

就是玩个情怀,趁着眼不聋耳不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在HDMI横行的世界还在加装AV端子的意义何在

修好可以看葫芦娃,黑猫警长,天书奇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