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好胆功率管最佳负载

楼主(2022-09-30):
功率放大器的负载阻抗的选取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A:
做好机子,随便接上一个大点的输出牛(单端可以用电源变压器顺插,推挽用c型牛),输出牛次级接大功率可变电阻,开机,输入信号(信号频率不要太低!因为输出牛电感量不大),调节可变电阻,测量输出牛次级电压,计算输出功率,用示波器观察输入与输出波形看失真情况(有失真度测试仪更好),选择失真与功率自己满意的一个阻值!计算初级阻抗!按照这个阻抗做输出牛。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
自己养牛一般人做不来,买成品不是太贵就是太次,阻抗按厂家推荐特性图选就得,实际安装后多试试几个帘柵电压,调到自己满意的状态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好机子,随便接上一个大点的输出牛(单端可以用电源变压器顺插,推挽用c型牛),输出牛次级接大功率可变 ...

还可以对电路工作点进行调整后,再重复以上测试,直到确定合适的工作点和输出阻抗

网友:
紧扣楼主问题:“如何选好胆功率管最佳负载”,回答如下:
1、查这个管子的参数表和曲线图。2、粗略估计管子能出最大不失真功率时的最佳负载范围。3、在此范围内选取最常见的输出变压器阻抗值。4、确定输出变压器阻抗以后详细计算最大不失真功率和最大功率处的失真度,是否符合要求。
有根据管子找输出牛,再配电源牛的,有根据输出牛和电源牛配管子的,也有根据电源牛和管子配输出牛的,但这一切都是在装机前要匹配好的,这个过程就叫做设计。有了合理的设计,才能比较顺利地取得预想结果。

网友:
院长。顺带挂个号。1、查这个管子的参数表和曲线图。只要在这个范围内看自己变压器输出电压来匹配曲线值范围么

网友:
负载阻抗不是一个固定的值,只是有个“合理范围”,主要看设计意图朝那一边倾斜。倾斜于最大输出功率,和追求最小失真,最后得出的阻抗值肯定不是一个数。
选取最佳输出阻抗个系统训练过程,从一开始看着如同无字天书,到熟练后了然于胸,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

网友:
甲类的静态工作点(屏压、屏流)应该对应都是静态内阻吧,能否用于估算最大功率下等效负载(包含初级电阻+次级反射过来的阻抗)?

网友:
这个问题妙!?先测你手上管子的输出特性曲线!在下来作1、2、3。要作好一难!再难也要做!不然听不到想听的声音!!

网友:
多极管和三极管的曲线不同,负载阻抗也不同,电源电压高低负载阻抗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