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超线性接法中功率管G2耐压不足的问题

楼主(2022-10-01):
    国庆假期闲着没事,本来想要利用朋友送的底台和套牛焊个6P3P的推挽机器玩玩,但是遇到了比较棘手的问题。
    1、电源电压器主电压标称320V,空载实测超过340V多点,这样整流滤波之后,应该有差不多450V的直流电压了。直接给6P3P供电,显然屏压相对于技术手册里的最高屏压是超了不少。
    2、输出牛是96*50的,初级阻抗5K,带超线性抽头,之前朋友是做KT88超线性推挽的,现在用于6P3P,就要考虑G2的耐压问题了。
记得很多年前做KT88推挽的时候,也是差不多供电450V,固定偏压,输出牛也是有超线性抽头的,试机粗调的时候就用的是6P3P,工作基本正常,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随着年龄渐长,安全意识提高了,实际上对于6P3P的屏压使用450V(空载),这个还到不担心,倒是G2的电压因为在超线性抽头上,也是差不多直流450V的电压,这个就感觉有点危险了。于是找到了以下几种既能满足超线性接法,有能保证G2直流电压安全的几个电路贴在下面,画的匆忙难免有误,各位同学一起研究一下,欢迎批评指正并补充。

楼主:
推挽电路比较复杂,用6P3P单端画个图,初步估算一下工况。

楼主:
如果不拒绝石头的话,又感觉6S4这类的稍高耐压的三极管不好找,可以用高压小电流的D-MOS管来替代,这管子的特性在MOS管中是相当不错的,图中的型号是耐压1000V,ID=0.2A的管子,在几年前设计的一款35W晶体管功放中用过,当时冒泽的价格是30元左右一只。如果电路的供电电压在400V以内,也可以考虑使用常见的DN2540。

网友:
我见有些机器是g2串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A:
那个二极管主要是起降压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二极管主要是起降压作用的

那应该就是图二的方式了,但是晶体管稳压管的雪崩状态,实际会有很大份量的“噪声”存在,还是加在了G2上,所以图二中的稳压管上并联了电容,期望能吸收噪音。

网友B:
楼上所有的图都失去超线性的意义了,不如标准接法靠谱。

实在不行电感输入滤波。我最近就试验了LC滤波形式,和CLC,CRC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网友:
我的6L6GC 就是图2稳压管降压的方式,实际测试时输出端没有噪声

楼主:
我发图的各种方式,从原理上不会有大问题,怎么运用就看个人的喜好和理解了,至少不会形成灾难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所有的图都失去超线性的意义了,不如标准接法靠谱。

实在不行电感输入滤波。我最近就试验了LC滤波形 ...

计划是做个AB类推挽,而且静态工作点选的比较低,工作电流变化范围比较大,使用LC滤波这电感的体量也不小啊。

楼主:
    昨天半夜浏览网页,在一个国外的论坛上,看到一个烧友用6P9P(看照片是曙光的6P9P扒掉了铝壳),使用供电310V做推挽输出,因为他没有给出来原理图,不知道是自给偏压还是固定偏压,不过这差不多是标称电压的2倍了。结果是看到了“红光”,应该是帘栅过载了,而不是超压击穿放电的情况。

楼主(2023-08-07):
引用 网友B:
楼上所有的图都失去超线性的意义了,不如标准接法靠谱。

实在不行电感输入滤波。我最近就试验了LC滤波形 ...

LC滤波还是用电子管整流比较好,用晶体管整流,开机瞬间对滤波电容的耐压要求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