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想准确测电池电压,怎么加负载?好改吗?

楼主(2022-10-01):
我有好几个指针表,MF368,MF78,MF30,MF40,都闲置落灰了,我想简单地改造一下,专门用来测电池,1.5V~9V,好像得占用两个档位,听说要想准确测电池电压需要加个负载,负载怎么加?好整吗?是不是在10V和2.5V电压档的电阻上并个大电阻或者并个小灯珠之类的作负载就行了?
能测电池的指针表我也有,都是八、九十元买的,平时舍不得用,就想把这几个闲置的小破表利用起来。如果难度大就不整了。
能测电池的指针表在网上也没找到相关的电路图

网友:
电池都有一定的内阻,流出电流时就会产生压降,其输出电压会随着负载电流的增大而减小。所以电池不存在什么实际电压问题,只有在某个输出电流的情况下,实际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和空载电压是多少的问题。

网友:
要准确测电池电压是电池空载状态吧,加负载电压是会变的,除非是测量电池负载能力。要是测量电池负载能力也不是在测量表上面加负载电阻的,测量表笔与电阻负载得分开接电池电极才能测量准确度提高。

网友:
你这不是有图了吗,RL=12 欧姆

至于这个阻值是否合适就看你自己怎么认为了,除了电动势可以设法准确测量,电池电压是没法准确测量的,都涉及到电池内阻问题,且电池的直流内阻是随负载变化的,不同负载条件下电池内阻不一样, 测到的电池电压也不会一样,无法准确。

只能说,给定条件去测试,下面是 GBT8897 原电池国标的测试条件和测试负载值,可见光是 5 号电池就有七八个负载标准,你的万用表电池档只有一个负载,谈何准确?

网友A:
我用数字表20A档位测量瞬时电流。18650可以到15A多,1.5碱性电池可以到5A

网友B:
楼主不是要测电池电压,
而是要测电池的好坏吧?
一般万用表的电池档也是测电池的好坏的,
主要原理是带载条件下的电压。

楼主的想法是可行的,
在2.5V档和10V直流电压档并联负载就行了,
1.5V电池按放电电流300mA算,
9V电池按放电电流30mA算,
负载分别取5.1Ω和300Ω就可以了,
测量时电池读数越接近1.5V和9V就越好,
不过这种测量对电池是有消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要测电池电压,
而是要测电池的好坏吧?
一般万用表的电池档也是测电池的好坏的,

对对对,聪明绝顶,我这两天就按这个数据做一个

网友:
测了一下MF79的1.5V电池挡内阻10.5欧姆。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楼主有好几块表,仅是来测量一下电池,也够浪费资源的了。有测电池的表还舍不得用,那买它干嘛?

网友:
粗侧的。数字表测得一块旧1.5V电池1.405V
我的两块解放MF47,都是目测。
1:测得1.39
2:测得1.41
没有试过楼主的测法。有空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对,聪明绝顶,我这两天就按这个数据做一个

做好后,
用新旧程度不同的电池实测一下,
然后在表盘上用红橙绿颜色标上好坏程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数字表20A档位测量瞬时电流。18650可以到15A多,1.5碱性电池可以到5A

1.5V电池我也是这个方法测量,我表是10A档,一测电流与空载电压就知道好坏。锂电池我就用内阻表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5V电池我也是这个方法测量,我表是10A档,一测电流与空载电压就知道好坏。锂电池我就用内阻表测。

其实交流内阻在楼主关心的问题上也没啥用,还是举个荔枝吧

这是南孚电池内阻,不要问我为什么万用表都能测电池内阻,问就是惠普的表特高级

这是 eneloop 镍氢电池内阻

俩电池都没啥电了,不过 eneloop 内阻(和满电时)变化不大,但南孚 LR6 变化要大于 eneloop,且,此时南孚加负载后内阻变化会更大,这个和化学原电池特性、电池内阻构成(极化内阻、浓差内阻)有关。

所以你测试锂电池内阻,它其实没法反映楼主关心的“还有电没”这个问题,因为在锂电池的循环周期上,这个参数的变化率很低;至于南孚 LR6 电池变化率较大,和电池结构有关,但其实,碱性电池也是可以做成二次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交流内阻在楼主关心的问题上也没啥用,还是举个荔枝吧

我测量锂电池是内阻与电压同时显示的,电压正常电阻正常一般就没问题了,容量只能慢慢测。

网友:
其实楼主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测量一下已有万用表电池测量档位的内阻就可以参考了。我有过一个有电池测量档位数字表,数月前送人了,好像9v电池档内阻是300Ω,1.5v档是10几Ω,记不清了。给电池加负载测电压只是定性测量,没有统一标准,能区分电池的好坏就行了。

网友:
BATT档,是在一定条件下定性地测量电池容量,MF47表的典型电路如下。

网友:
楼主的意思其实是,我理解,就是想用旧表改造成新表有测电池好坏的功能。

网友:
这个功能使用率不高,准备两个合适阻值、功率的电阻,测量不同电池时分别并联在表笔间就行了,没必要改动万用表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