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了

楼主(2022-10-01):
改了个三连开始做了

楼主:
壳做好了

网友A:
顶上去,一边做一边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上去,一边做一边拍

基本程式是1600加调谐高放,功放是2822。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本程式是1600加调谐高放,功放是2822。

高放用啥电路? 感觉LA1600不太合适加高放,信号强点就容易堵塞。

相对来说CXA1019/1619系列,本身高放带AGC,动态范围宽,可以再加级高放。

网友C:
这么好的手艺,干吗不改成直线频率型的?只要转轴位置挪个三分之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的手艺,干吗不改成直线频率型的?只要转轴位置挪个三分之一就行。

转轴是不可能挪动的,它有轴承座的。不过可以考虑定片横挪就可解决,就是各容量会偏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放用啥电路? 感觉LA1600不太合适加高放,信号强点就容易堵塞。

相对来说CXA1019/1619系列,本身高 ...

也是不错的方案,等俺买到1019p再说了。

楼主:
这个就是CXA系的扩展应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转轴是不可能挪动的,它有轴承座的。不过可以考虑定片横挪就可解决,就是各容量会偏小的。

再造一个座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CXA系的扩展应用。

太模糊了!2sk212的高放? 我买的那几台1019P好像就是这个电路。

网友:
还没完工,做个记号回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造一个座嘛。

做个新的也不是不行,就是投入产出觉得不值。

网友D:
鲁大又要大显身手了。先拭目以待, 完成后再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鲁大又要大显身手了。先拭目以待, 完成后再加分。

俺做的慢先加上分保不齐做的还能快些。嘿嘿嘿

楼主:
CXA系的1019和1033因其自带的功放输出较小所以选用了1600和2822的组合。这种方式俺做过点经验成功的可能性大点了。

楼主:
咨询一下各位老大,有没收音带功放且功率较大的单片IC呀。给个型号俺看看。用3.7V供电。

楼主:
配上旋钮

楼主:
做个不裸的机器需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

楼主:
壳体制作中

楼主:
谁有这个小空连的安装尺寸?

楼主:
每天干一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每天干一点

还有几张

楼主:
又做了一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又做了一点

接着来

楼主:
都说TTF-3好,手里屯了一点,壳有点旧但是好的。这次要用上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说TTF-3好,手里屯了一点,壳有点旧但是好的。这次要用上它。

我手上的TTF3,测Q值还不如集成电路收音机上拆下的7x7矮中周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的TTF3,测Q值还不如集成电路收音机上拆下的7x7矮中周高。

所以俺一直在找10X10的进口中周来用。可惜无果。

网友E:
机壳太奢华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俺一直在找10X10的进口中周来用。可惜无果。

7x7x6的矮中周,进口的比较好找。我以前买过几十个拆机的,就是体积小绕线比较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壳太奢华了点

里边做的不好再没件奢华的外套那不完蛋了。